Dr. Goods GS6001烤箱維修

楼主(2019-10-15):
愛烘焙的老婆說 Dr. Goods 烤箱在烘焙界很有名,烤箱的計時器因為岳母使用不當,因而故障

可以直接到 Dr. Goods 公司購買零件,公司內零件貨色齊全且便宜,而且員工很熱心

銘牌

來張線路照,方便之後接回

計時器在這兒

計時器 正面 背面 側面

网友A:
如果故障品可以拆來見光一下, 看看設計如何, 銅齒輪還是膠齒輪?

网友B:
跟我這帖有點像耶。
那兩條導線,如果接的內部也是一樣的話,清一下接點可能就正常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0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故障品可以拆來見光一下, 看看設計如何, 銅齒輪還是膠齒輪?

是銅齒輪!不過打開後齒輪散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這帖有點像耶。
那兩條導線,如果接的內部也是一樣的話,清一下接點可能就正常了。
https://bbs.pigoo. ...

我沒說明清楚!我的計時器是可以通電!!但是無法跳停!常常把東西烤焦才手動關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說明清楚!我的計時器是可以通電!!但是無法跳停!常常把東西烤焦才手動關掉! ...

這種彈簧式的機械計時器有個缺點,如果每次都是只轉到設定時間,久了彈簧會沒力回原點(頂開接點)。

後來我都是轉多一點,再轉回需要的設定時間,就沒這個問題了。

可惜拆爛了,不然可以試看看。

网友C:
買新的,前陣子才換過,露天1個100元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04623453637#qa&p=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買新的,前陣子才換過,露天1個100元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04623453637#qa&p=1 ...

Dr. Goods 公司的零件真的便宜,他將線路(紅黃線)配好並附上兩顆端子才130元!另外買120V  15W  300度C的燈泡才30元!當時不知網路上的計時器是否適用,才回公司購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銅齒輪!不過打開後齒輪散開了!

發條看來沒斷, 到底壞了什麼. 加點潤滑或凡士林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條看來沒斷, 到底壞了什麼. 加點潤滑或凡士林會好的

可能彈簧疲乏,造成無法自動停止,加潤滑油應該有用,可惜現在已經被我拆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