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SONY鏡頭 MODEL NO.SEL 18200

楼主(2019-10-15):
今天中午在朋友回收場看到的,沒有相機可測試,功能未知,有那位大大需要?不方便外出,請自取。

外觀編號

有瑕疵的地方

18號中午11點以前,如沒有大大需要將送回朋友回收場。

网友A:
我的sony α350不知能不能用??

口徑好像是一樣的?

在哪兒自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sony α350不知能不能用??

問一下大神吧,我也不知道。

网友A:
我的是sel 18250  濾鏡口徑:62 mm
這支是sel 18200  濾鏡口徑:67 mm
可能要用轉接環,
紅圈有瑕疵的地方是甚麼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sel 18250  濾鏡口徑:62 mm
這支是sel 18200  濾鏡口徑:67 mm
可能要用轉接環,

左邊紅圈處有凹陷,右邊紅圈處鏡頭與機身三個卡環其中一個有歪掉,自取處為嘉義朴子,如有需要在私訊聯絡時間,基本上請在一星期內,東西不好跟朋友凹太久。

网友B:
對焦馬達組沒壞的話, 純粹接環凹掉或許還有救, 不過要有適當機械和工具, 不然只能殺肉拿鏡片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焦馬達組沒壞的話, 純粹接環凹掉或許還有救, 不過要有適當機械和工具, 不然只能殺肉拿鏡片組 ...

只有看到這個鏡頭,沒有看到機身,不瞭解是何原因丟棄,有機身的大大拿回去自行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sel 18250  濾鏡口徑:62 mm
這支是sel 18200  濾鏡口徑:67 mm
可能要用轉接環,

濾鏡口徑大小與接環無關
SEL 18200 E 接環專屬鏡頭
E 接環系列機身

楼主:
小莉莉大大已私訊預約自取。

网友:
18MM-200MM無反(三菱鏡)類單眼E接環用,好的恐怕比機身還貴。

這個失手,跟地球相親相愛難分難捨。
除了對接環變形,鏡頭本身(機身外環內部)就是很先進電磁馬達,很薄一圈碰不得(自動對焦/還好沒有自動變焦(手動),還有遙控光圈環)移動中間笨重光學鏡片,還不包刮獨立控制電路,需大修不合才丟出來,最多是光學鏡片很好用或備件,另外最怕鋪屍荒郊(入塵/黴)。
無反(三菱鏡)類單眼E接環用
24MM-240MM旅遊鏡配NEX-7機身不成比例(還沒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