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同軸電纜, 希望了解構造和用料

楼主(2019-10-15):
聽說有的會有鐵氟龍隔層, 撿了兩段, 拆來看看
一個白芯, 中心銅包鐵線, 可以磁鐵吸起來的那種
一個半透明的包芯, 中心純銅線
有專業的大大給指引一下, 照片內那兩個, 哪個包芯是鐵氟龍, 謝謝

网友:
RG316 RG400
1公尺都上百元的線材就有可能

這兩條都不是
左邊是發泡的
右邊記得是PVC

网友A:
鐵氟龍同軸電纜外觀很好認,表皮是棕色半透明表面光滑,耐高溫與高電壓又高頻率與低損失,內外銅線皆鍍銀是軍用裝備標準用線。

樓主的圖左邊是發泡 PE 絕緣介質,優點是低損失與輕量化,缺點是機械強度不佳不耐彎曲與經常操作。
右邊是傳統實心 PE 絕緣介質,耐拉扯與踩壓但是傳輸損失較高,戶外用線的優先選擇。
鐵氟龍同軸電纜特性優秀又各種機械試驗強度與耐候性極佳,鐵氟龍與銀用料高貴又製作不易所以成本高無法大量使用普及。

常見的同軸電纜黑色外皮是 PVC 材質。
中心的銅線常見是實心銅線或銅包鋁線,高頻信號走導體表面所以銅包鋁線不會犧牲傳導太多又能減低銅線成本又輕量化,銅包鐵線的成本更低,銅的價格是鋁的三倍多鐵的價格又是鋁的三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鐵氟龍同軸電纜外觀很好認,表皮是棕色半透明表面光滑,耐高溫與高電壓又高頻率與低損失,內外銅線皆鍍銀是 ...

請問那個1000v max voltage 是甚麼意思,耐高壓還是說漏電很小的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那個1000v max voltage 是甚麼意思,耐高壓還是說漏電很小的意思呢

都是ㄧ樣的意思,高絕緣度、不導電性。

物理性質、化學性質
鐵氟龍聚四氟乙烯的機械性質較軟。具有非常低的表面能。
密度:2.1–2.3 g/cm³
耐高溫:使用工作溫度達250℃。
耐低溫:具有良好的機械韌性;即使溫度下降到-196℃,也可保持5%的伸長率。
耐腐蝕性:能夠承受除了熔融的鹼金屬,氟化介質以及高於300 ℃氫氧化鈉之外的所有強酸(包括氟銻酸、王水)、強鹼、強氧化劑、還原劑和各種有機溶劑的作用。
耐氣候:有塑料中最佳的老化壽命。
自潤滑性:具有塑料中最小的摩擦係數,是理想的無油潤滑材料。
表面不黏性:已知的固體材料都不能黏附在表面上,是一種表面能最小的固體材料。
無毒害:具有生理惰性,作為人工血管和臟器長期植入體內無不良反應。
絕緣性:可以抵抗1500伏高壓電,不受環境及頻率的影響,電阻率可達 10E18 歐姆·厘米,介質損耗小,擊穿電壓高。
不燃性:限氧指數在90以下。
抗氧化性:能耐強氧化劑的腐蝕。
酸鹼性:呈中性。
耐大氣老化性:耐輻照性能和較低的滲透性:長期暴露於大氣中,表面及性能保持不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ㄧ樣的意思,高絕緣度、不導電性。

物理性質、化學性質

謝謝D大解說. 會問這個, 是因為想把3CM的一段拿來做測試用的電極, 線芯給它150VDC, 屏蔽層接地, 限流0.5mA 以下做高阻值測試, 例如 100M 到 10G 之間, 所以想了解它本身屏蔽層和線芯之間大概漏電流會是多少, 好讓心裡有個底. 準確性暫時不考慮, 對同樣的被測物在短時間看到重複性高一點點就夠用了. 偶沒有高級儀器, 就是普通DMM和一些零售的1%的電阻, 150VDC用隔離變壓器整流加個7805之類的做簡單穩壓. 如果沒買到鐵弗龍的, 圖片那兩種哪個比較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D大解說. 會問這個, 是因為想把3CM的一段拿來做測試用的電極, 線芯給它150VDC, 屏蔽層接地, 限流0.5m ...

如您所說不是用在高頻的應用而只有 150V 哪種線都沒差,其絕緣程度漏電流你的設備都測不到,要是讓我選我會選較軟比較好操作的線,這兩種同軸線都嫌硬要不要用 AV 的訊號線剪一段來用會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