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G276HL 27型 LED 螢幕閃爍橫格紋

楼主(2019-10-15):
請問各位前輩小弟的螢幕這幾天開始變這樣
一條一條橫槓左邊有右邊沒有+閃爍眼睛不舒服

想問問壞了哪裡?值得修嗎?
小弟不太懂電學 然後照片我也盡力拍了 真的得實際用肉眼看就很明顯
以上~~

螢幕右上正常

螢幕右上正常

螢幕左上一條一條橫槓

螢幕左上一條一條橫槓

螢幕左上一條一條橫槓

螢幕左上一條一條橫槓

螢幕右上正常

螢幕右上正常

网友:
想升級的話 可換32吋...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感謝您的指導~~
晚上再來修正謝謝!!

网友B:
使用暴力測試法 拍打螢幕
如果可以恢復 那應該是排線接觸不良....
假如沒用 那就是面板有問題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暴力測試法 拍打螢幕
如果可以恢復 那應該是排線接觸不良....
假如沒用 那就是面板有問題囉 ...

真的假的~~好我會試試看
但如果是面板應該可以別修理了吧?
聽說面板是最貴的

网友C:
之前有一台也是類似這樣,排線清潔乾淨後就正常了...
希望你也是排線接點氧化,不要是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一台也是類似這樣,排線清潔乾淨後就正常了...
希望你也是排線接點氧化,不要是面板... ...

希望大大帶給我我希望哈哈~~
排線是白色扁扁的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大大帶給我我希望哈哈~~
排線是白色扁扁的線嗎?

對! 所有接線都看看檢查一下!

网友B:
有一台被原廠判斷是面板故障退修~~(螢幕中間有綠線條!!時好時壞)
後來過保送民間修....撐不到一年又同樣情形發生
當下火大就出手打了幾下!又正常了... 於是直接拿WD40泡白色排線(後用酒精除油)
修好丟在旁邊生灰....偶而回家才用用
弄到現在也已過4年....沒再復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被原廠判斷是面板故障退修~~(螢幕中間有綠線條!!時好時壞)
後來過保送民間修....撐不到一年又同樣情 ...

大大~~真是太神奇拉~~
我也學學你好了~~
反正死馬當活馬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