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46X200A圖像會有紅邊

楼主(2019-10-16):
我的Sony KLV-46X200A,開機後圖像會有紅邊,黑色圖內會有紅色點,看一小時後又會正常。紅色干擾不定期跑出來,有時看久又正常,不知道是T-con 還是主板問題。

网友:
T-CON 問題

网友A:
排縣清潔看看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縣清潔看看

已拆開BE2主板(HDMI 那塊),檢查板表面都好好的,我幫B2/FXE板按摩一會,又清潔T-con線兩邊接口,重新裝回,正常了。
用了2天,故障又跑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拆開BE2主板(HDMI 那塊),檢查板表面都好好的,我幫B2/FXE板按摩一會,又清潔T-con線兩邊接口,重新裝 ...

可能沒有清潔乾淨到"金光閃閃,銳氣千條ˋ"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