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電池降壓到3v 問題請益

楼主(2019-10-16):
手邊有一台數位時鐘表他吃電是2顆4號電池,因手邊有幾顆之前買的26650電池較少使用(怕有的人不懂,才發問18650),大約知道LED燈都會加上電阻限流及降壓,自己試了很多顆電阻,目前自己測出來這一組是560歐的電組效果或許較可以出來之後約3.3v,再往上加620測出來使用電壓變0.5啟動不了,因為我這吃電太小我好像量不到電流,所以就一個一個試電阻。

然後又爬了一些文,有些人說用電阻不太好,說要用二極體壓降0.7v,然後也有人說用我剛好手上有的這一個穩壓3v二極體,因為問的大致都是發問LED類型的燈,耗電肯定會比我手上的時鐘大,因為又看到說用電阻是要限電流用,我其實也不太了解原理,我想問的是如果我改用了穩壓3v二極體,是不是就行了,有需要限電流嗎?

還有就是用了電阻跟用3v二極體,他們是否都會有損耗電力,都很輕微是嗎?可以無視?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B:
不用麻煩了,這類 3V 的裝置直接上 4V 沒問題不會壞,只是外掛一個電池不方便又不美觀。
要用穩壓二極體一定要加電阻限流否則穩壓二極體會燒壞的,而且會有功率電力的損耗甚至超過時鐘的耗電許多。

用普通二極體壓降 0.7V 是最間單的方法,串連穩壓二極體也能拿來當普通二極體用。
普通二極體是串連的接法,穩壓二極體是並聯的接法還要多加一顆限流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麻煩了,這類 3V 的裝置直接上 4V 沒問題不會壞,只是外掛一個電池不方便又不美觀。
要用穩壓二極體一 ...

恩恩,其實之前都使用1.2v充電電池,每次放上去都會顯示弱電中看了很不順眼,才想到用26650直接弄剛好放的地方後面是可以藏的,自己房間也無所謂美不美觀了,我應該會考慮直接用一個4007是吧!?普通二極管一個就行了這樣子弄了。

网友C:
這個用電電流小到可以忽略,隨便串一顆二極體降個0.6~0.7。

這種應用,小弟會建議用鋰鐵電池(3.6V)+佔位桶(不影響外觀),只是不知道有沒有4號的大小?

不過這個非常省電,用26650恐怕用掉的比自放還少!

网友:
要小心鋰電池過放就直接掛掉喔

网友:
diy精神可嘉…我還是買乾電池好了,謝謝分享

网友D:
LCD因為其驅動是靠電場改變晶體方向
因此耗電非常微小  可以利用電阻分壓供電(需要有對地電阻)  而不是直接串連電阻
還可以利用並聯二極體來保證蜂鳴器運作需要的電流
當R1超過0.6V由二極體提供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用電電流小到可以忽略,隨便串一顆二極體降個0.6~0.7。

這種應用,小弟會建議用鋰鐵電池(3.6V)+佔位桶 ...

恩 好的目前會使用串一個二極體降壓。

因手上之前買了不少沒在用的充電電池,不想再多花錢了,不然這個鋰鐵電池應該也是不錯的方案,只是成本要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LCD因為其驅動是靠電場改變晶體方向
因此耗電非常微小  可以利用電阻分壓供電(需要有對地電阻)  而不是直 ...

分壓供電聽不是很懂,感覺不好搞不知道去那裡接地,目前能想到的也只是在正級端串一個電阻,負極是直接接上供電。

另二位網友
nan9691
要小心鋰電池過放就直接掛掉喔
好的我會注意感謝告知。

cobra200309
diy精神可嘉…我還是買乾電池好了,謝謝分享
恩恩是的還是乾電池方便點,只是目前手上有閒置不少沒在用的電池想用一下。

楼主:
剛有空自己測了一下,最後還是決定使用電阻。

因為用了二極體測試實際壓降才0.2v左右,或許是電壓太低壓降不明顯,然後呢?我用61e量,每秒掉0.001V,用電阻沒啥在掉電壓。

网友:
放心地用,沒甚麼大不了的,我的家用乾電池幾乎全改鋰電了,只差外觀好用得很(二極體很好用只是空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