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如何正確老化新零件

楼主(2019-10-16):
在對岸看到有人po手動老化過程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ge%3D9&mobile=2

如果買Vishay 202z電阻也需老化嗎?(我個人是覺得不需要)
繞線式電阻呢?(5ppm/c)
還是說像LM399,LTZ1000才需這麼做?
另外對岸的老化手法ok嗎?我也手癢想試試,但好東西貴貴的,不想搞壞精品

网友A:
老化不好聽有變成不好的意思

用熟成或熟化有變好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化不好聽有變成不好的意思

用熟成或熟化有變好的意思

說的好 熟成穩定 過程...

楼主:
對對,就是那網址,明明copy貼上怎還po錯網址

网友:
電阻不需要

從試驗結果看  1/F noise 下降了

26樓 LIMAX 提供的文件 REDUCING OF THE TIME DRIFT OF ZENER STABILIZATION VOLTAGES.pdf (278.94 KB, 下載次數: 4)
最後也說明了1/F noise下降  而且達到一個數量級 差十倍

LM399的恆溫溫度達90度  理論上每天開關機就可以降低一些noise
LTZ1000 恆溫是外部控制的  可以特製一個電路 給長周期的信號  從30度假熱到75度  下來到是室溫在慢慢地加熱上去
1N829 LM329 可以用 緩式熱衝擊老化法來是看

DATRON還有很多特殊的手法沒公開

所以把它們煮了   在冰鎮可以催化它們

不  我無法  他們太可愛了

网友:
說起來老化測試讓我想到這篇
這是一篇關於時飄的笑話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