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打牆電腦、筆電維修術

楼主(2019-10-16):
常常有朋友或是親戚拿著不能開機的電腦和筆電給我修理,一開始還真的是開不了機,經過了我一個一個零件的測試之下,還是回天乏術,但將所有零件全裝回去時,它居然活了,請問有人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

网友:
接觸不良!!  常發生的事!!

通常維修時先把所有接點灰塵都清乾淨,有一定機率是東西都沒壞的,清一清就正常了!!

有很多惡質商家,清一清就好的東西,常會亂開價換這個換那個,

我就有遇過這種店家,加上自己是本科,因為工作與本科一點關係都沒有,所以才又重拾自學維修

网友:
這個案例既不適合放在維修實例區,放在發問區也不合適,我改到打屁閒聊好了。

网友:
接觸不良不開機,很常會有丫,接點用橡皮擦、學姐牌接點保養油處理一下吧~

网友:
我有遇過幾次,朋友的電腦不能開機,但是我拆開看看清完灰塵之後就正常。
搞得親友以為我很會修電腦。
實際上那些電腦還是有問題的,通常沒幾個月又會無法開機。
然後經過我拆拆換換,可能好了。也可能壞了,就留給我處理。

不明原因的故障,有很高的比例我拆過裝回去就會恢復正常,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都會說,機器沒壞,是人品的問題,看到老太太過馬路要去扶她。

其實是我找不到故障原因,有人品問題的應該是我自己,下次看到老太太.......

楼主:
看來真的是業障重!
昨天也有一件,在家裡測試主機、鍵鼠組及網路都沒問題!
拿到親戚家插上他的鍵鼠組還得指定在那個USB孔上才有作用
而網路線插上去拿不到IP,內部測試沒問題,網卡沒問題,也重裝了驅動
他就是抓不到IP,後來,我將小烏龜電源拔了重插也都沒用
當然去將新電腦的網路線換到舊電腦去插還是沒用
最後,再舊電腦上指定固I 也沒用
我就將整台舊電腦放到新電腦旁將新電腦所有的線拔了插在舊電腦上,它抓到IP了,再將舊電腦搬回原位,重插上所有的線路,網路居然通了,我真的是…
但是USB鍵鼠組還是得指定USB孔插才會動,最後,也是買了新的鍵滑組所有的問題就遊刃而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真的是業障重!
昨天也有一件,在家裡測試主機、鍵鼠組及網路都沒問題!
拿到親戚家插上他的鍵鼠組還得 ...

這各我也遇過,然後我猜測是網卡跟另一端集線器交涉失敗
所以就把線插到另一個集線器上網路就通了.
感覺上無解.

話說,DHCP發配的IP有租賃有效期,會不會重新發放時又....

另一個猜想就是網路頭問題,接觸不是很好.

网友:
這種接觸不良的問題在舊電腦上很常見......

剛開始重插一次或搖一下就會好.....越老越舊之後,重插跟搖一搖要好幾次,剛好有接觸到就弄好了.....

電腦越舊,這種問題越多.....好好抓一下,就會知道哪裡有問題了.....

我個人大多是在顯卡跟記憶體上遇到......

网友:
網路線太爛了~應該是老舊規格。
另外本來就有非常多不合規格的mouser/keyboard在市場上存在。
且現在新的主版裏是不存在 usb 1.1 controller 的,都是透過晶片內部的 hub轉的。

网友:
大部份是接觸不良,都算輕微
我遇過CPU接觸不良,重裝就好了

嚴重的就CPU座虛焊、南橋虛焊,時開時不開
組回去又能開有時候只是假象,記得散器風扇要壓下去扣住,才能確定CPU座是不能虛焊
有的板子被散熱扣久了,CPU座那邊都變形了

网友:
最讨厌的就是这类故障,时隐时现,好像在跟你玩捉迷藏!一门心思找它时,踪影全无;想晾一边时,又出来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