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iMAC A1224 顯卡查不出哪短路

楼主(2019-10-16):
IMAC A1224  發現顯卡短路 造成不開機
把顯哪拆下來後 以為是鉭質電容的問題拆下量測後 發現這兩個電容都是正常的
量腳位發現應該是有其他地方短路
請問版上有經驗的大大  接下來應該查哪個方向

网友A:
圖片 盡量請用橫拍 像素最好是 800X600 以內
不要直拍 因要看完整圖片 還要移動畫面 很不方便

网友:
看起來的數值是沒短路,你查一下工作條件!!

測量要對地,不然會量錯,數位錶紅的接地再用黑筆測

楼主:
量看看
這樣是沒短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 盡量請用橫拍 像素最好是 800X600 以內
不要直拍 因要看完整圖片 還要移動畫面 很不方便

OK  之後發文會注意

网友:
有量到是『供電』短路嗎?

可以嘗試使用『可調電供』降電流來燒機測出發熱元件。

网友:
檢查小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圖片 盡量請用橫拍 像素最好是 800X600 以內
不要直拍 因要看完整圖片 還要移動畫面 很不方便

因為已改為由系統自動縮放,所以上傳圖片不再建議800*600,不過很多會員還是直拍,看來宣導還不夠。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677-1-1.html

网友:
你看數值差004,這樣有過電感的通常是正常數值

因為你的電表可能誤差較大,通常用FLUKE 對地短路一定會變0000

過電感大約會是001X

你的表誤差大的,要抓誤差值的區別!!

把電感翹一腳起來再測看看

网友:
樓主提到顯卡造成短路不開,我猜是BGA晶片短路

网友B:
我發現大大測量對地阻值是用二級檔測量??
不是用歐姆檔測量嗎???
還是我一直以來都用錯檔位了
請各位大神賜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發現大大測量對地阻值是用二級檔測量??
不是用歐姆檔測量嗎???
還是我一直以來都用錯檔位了

偶而...我會交互使用!
後來被前輩指正要求用歐姆buzzer檔測量短路。
這兩者差別在哪裡,我還是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偶而...我會交互使用!
後來被前輩指正要求用歐姆buzzer檔測量短路。
這兩者差別在哪裡,我還是不知道?! ...

有時候只是阻值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