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貼片電容量測問題?

楼主(2019-10-16):
小弟不才,努力學習中...(非電子系畢業)
請問各位高手!
主機板上量測貼片電容時,紅筆接地,黑筆量測貼片電容正極,數位電表的數字往上一直增加或者往下一直減少的話,這樣該如何判斷電容是否為良品以及它的正確顯示數值呢?

工具:Tecpel dmm-136數位電表

网友A:
紅筆接地,黑筆測量是在量對地阻值(或2極體值),不是在量電容好壞?!

若懷疑電容壞掉,要拆下來測量,因為不知容質多少? 數位電表只能量有無短路?所以會用指針電表測充放電來參考~ 若要在板子上測,只能用ESR表~~ 你測出數值會變是因為有其他零件的關係,只要不是阻值很低都是還好~

网友B:
  該部數位電表可測電容呀!

  旋扭轉至約 11~12 點方位, 有個電容符號, 即為量測電容量用.

  不過, 該款最大量程為 100μF, 若待測電容容值 >100μF 就不好量測 (或串聯對照電容轉換讀數) 了.

  量測電容容值, 建議還是從基板解銲單獨量測, 排除電路其它零件之干擾, 影響檢測及判讀.

网友C:
在線量測記得三太子大大有提供過方法,不知道連結去哪了? 我都找不到。
一般量測電容要拆下來量比較沒問題

网友D:
一般電表是不能直線板上線上量測電容的容值與好壞的。
能直接在板上量的儀器有.. 電容 ESR 表,利用100khz 的頻率去量測測量點的 esr 值來判斷。
或是利用低壓(0.1V)去測量電容的 V-T 關系求得容值與ESR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筆接地,黑筆測量是在量對地阻值(或2極體值),不是在量電容好壞?!

若懷疑電容壞掉,要拆下來測量,因為 ...

感謝指教!修正數位電表使用方法!

指針電表(目前不會操作)

請問量測對地阻值的時候電表上的數值一直往上提升跟往下下降的話,怎麼判斷數值?(等到數值停止?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電表是不能直線板上線上量測電容的容值與好壞的。
能直接在板上量的儀器有.. 電容 ESR 表,利用100khz  ...

了解!謝謝!稍微查了一下,這工具對我目前等級可能有點難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線量測記得三太子大大有提供過方法,不知道連結去哪了? 我都找不到。
一般量測電容要拆下來量比較沒問題 ...

感謝指引!我在論壇上收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部數位電表可測電容呀!

  旋扭轉至約 11~12 點方位, 有個電容符號, 即為量測電容量用.

感謝指教!受益良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教!修正數位電表使用方法!

指針電表(目前不會操作)

如果你只是單純要判斷某個電路是否短路? 切換二極體檔或歐姆檔都可以,以你的電表來說,你會感覺讀值很慢,應該是用歐姆檔去量,因為是自動量程,電表要慢慢切換換算,如果能轉手動量程,速度就會很快~ 等到數值停止為止!!

通常會對地打阻值,都是電路瞬間保護或某零件損壞造成開路,無法上電測電壓才會用這種方法~
另一種是大量維修某產品,針對某電路零件通病,記錄下來的阻值(經驗值),方便快速大量維修時參考~

ps: 1. 除非是有圖紙,不然貼片電容是無法得知正確容量~ 就算你電表可以測電容,測出的值也不知是否正確?

      2. 對地阻值會有盲點,當遇到雙2極體IC 就會整個電路呈現短路,這個你知道就好,目前不用花心思去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單純要判斷某個電路是否短路? 切換二極體檔或歐姆檔都可以,以你的電表來說,你會感覺讀值很慢 ...

原來如此!感謝指導!已改變操作手法。

(手動量測電容,量測出來數據有比自動還要快些,小數點後會微幅度上升或下降)

目前經驗不足,有待加強學習,跟盲修一樣。好在有這論壇的高手可以請教,不然真的很難自我進修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