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如何測試高阻值及預估求誤差值

楼主(2019-10-17):
民間用,只有一般的三用電錶, 只有零買的1%的電阻,只有一般的電源供應器,用以下的方法,可不可以說計算所得的電錶的輸入內阻誤差值是1%呢

网友:
一般來說 你要測1%的元件或設備
你的測試儀器大約要十倍於原來的精準度
也就是0.1%,或簡單的說多一位數

例: 測3V的1%, 則是 3.00 +-0.03
最小 2.97 最大 3.03
所以最好是有小數點後3位數的儀器來測...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照理說你應該能以身作則,勸導新進會員才是,但是我記得我已不止一次對你勸告了,你還是用你的方法貼圖。
再來png 圖造成浪費也一樣,你習慣用png 卻要用掉166K,我用jpg 測試過只有41.K,希望這是我最後一次勸導。

先謝謝你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老大,抱歉
現在去面壁思過

网友B:
不考慮負載效應跟測試對象 電壓/電阻的非線性關係的測試與計算

用一已知電壓源搭配電流計去推算電阻值
1053/2.11=499

直接測量得到的數值
(低壓測量  要遮蔽了 手機一靠近就亂跳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慮負載效應跟測試對象 電壓/電阻的非線性關係的測試與計算

1000V, 要考慮買鐵弗龍線材了

楼主:
慢慢讀書, 看到了一篇, 應該是有一定參考作用的. 看來也是類似構想, 使用低電壓加外加電阻測試的, 有實驗圖片以及原理解說.
http://www.giangrandi.ch/electronics/gigaohm/gigaohm.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老大, 知道成因了. 手機用iOS, 3G上網, 貼圖就會出現那個檔案名稱, 看/貼用手機版不會知道的, 直到回去用電腦看才會看見出現, 也可能是貼成PNG, 無法選擇. 手機接WIFI, 也是用手機版的話, 同樣的現象. 有的 ANDROID 手機也會這樣, 有的ANDROID不會. 據說是論壇軟體的設定或設計的會出現的問題.
所以並非人人亂貼圖惡搞. 只要限制手機貼圖就可以解決. 純勸導好像脫離了現實面. 偶是不敢以後用手機發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