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OYOTA CAMRY 2.2L 2000 電瓶沒電情形

楼主(2019-10-17):
今天想說開個車上班,沒想到居然發不動,三天前還開了大概40公里,
居然放三天就沒電,內容沒維修,純粹提供電瓶沒電情況,讓大家有個
參考。目前先把電瓶充電後就可以發動,等有空再來換電瓶。

使用201609~201910 3年
一直覺得沒用的電瓶指示,發不動了,還是顯示OK。

影片連結

補充內容 (2019-10-17 08:23 PM):
發這篇目的是讓大家可以從車子的聲音和儀表來判斷,像這樣
基本上我就會懷疑是啟動馬達或電瓶,不可能是繼電器,燃油泵,安全開關,點火系統

网友:
免保養電瓶比較會壞的莫名奇妙
像是極板突然故障短路 或是突然有電壓沒電流

偶爾測一下電瓶壽命 低於50%就要替換了(CCA大小要選對)

网友:
會不會線接頭接觸不良的問題。

网友A:
電瓶電壓剩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瓶電壓剩多少?

剩12.3v,發動就只有快速嗒嗒聲,後來6a充大概5小時,裝回去就可以發動了,有再量一下回充電壓,怠速時有14左右。

网友:
是不是該加水了,有些免保養電瓶還是可以打開加水的。

网友:
還可以量到14V,電瓶應該是好的,但是放三天就掉電發不動,有漏電的可能性比較高!如果換新的電瓶還是一樣情形,肯定線路有漏電,那就得查線路了。

网友:
是有啥改裝電器沒經過電門開關啊?

楼主:
早上要發動又發不動啦,應該是電瓶壽命到了,電量不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要發動又發不動啦,應該是電瓶壽命到了,電量不夠了。

看起來真的是壽命到了,
無法蓄電了。

网友:
電瓶活化處理經驗法則 google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要發動又發不動啦,應該是電瓶壽命到了,電量不夠了。

小弟的淺見是:如果每天有開車啟動發動機(引擎)四次以上,使用了3年,而且都是短程居多(15公里內),這樣的條件下,電瓶應該是壽命到了,建議還是更換吧~~不然車上要準備救車電池,隨時準備救車~~

网友B:
賣電瓶的店家會有測試器,可以請店家幫忙測試,再看看需不需要更換

若自己有興趣也可以買個測試器玩玩,價格約在1K多。

我的PREMIO 也是剛把用2年的電瓶換掉,店家幫我測試還有約65%的存電量,

有發不動的原因應該是啟動器問題,卡夢要敲一敲就好了

我還是把電瓶換掉了, 舊的流當其他用途,免得出門半道又發不動就自找麻煩

我車上是有帶電霸,但是電霸偶而還是會給我罷工,因為電池太小了點,就算有常檢查電量

小電池還是很容易GG,一年要換一顆,

网友:
我的是 CAMRY 2.0 純油車
星期一到五上班時間,每天開高速公路來回共約70公里
使用的是愛馬龍電瓶(綠色外殼)
就在某天下班回到家停好車熄火,隔不到5分鐘再要發動就GG了
使用備用電瓶外接發動正常,運轉片刻後再熄火
拆除外接電瓶無法發動,外接電瓶又可正常發動
服役中的愛馬龍使用了五年宣告~~壽終正寢

楼主:
確定是電瓶壽命到了,星期六更換電瓶後已經正常可以發動,星期一早上開車也可以發動,
似乎電瓶掛了都是天氣變冷的時候,上次機車電瓶掛了也是冬天,這次汽車電瓶掛了又剛好
這幾天突然變冷。
這次GG的電瓶Delkor 75D23L用了3年1個月,羨慕雄爸爸的可以用5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賣電瓶的店家會有測試器,可以請店家幫忙測試,再看看需不需要更換

若自己有興趣也可以買個測試器玩玩,價 ...

善用你的三用電表就可以當測試器
1.量測啟動時的電壓降,壓降小放電量高好,壓降大放電量低不好,啟動時的電壓降到低於11.5V就該注意了
2.怠速的充電電壓太高>14V也該注意了,電池不好充電電壓會比較高
3.怠速的充電電壓太低<13V,充電系統可能有問題發電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是電瓶壽命到了,星期六更換電瓶後已經正常可以發動,星期一早上開車也可以發動,
似乎電瓶掛了都是天 ...

每天開高速公路來回共約70公里

電池經常充的飽飽就是電池最佳的保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善用你的三用電表就可以當測試器
1.量測啟動時的電壓降,壓降小放電量高好,壓降大放電量低不好,啟動時 ...

這方法我試過,似乎不是很準,我的PREMIO 啟動時,新電瓶壓降到約10V,舊電瓶壓降到9V左右,都是還能啟動狀態,啟動馬達也是運轉很順暢,一發就動,這法子跟馬達耗電量也有很大關係,這樣測試電瓶的優劣,是有很大誤差的,

怠速充電部分我是有接一個表,隨時能看到電壓

新舊電瓶舊我的觀察來說,差異性不大,車輛行駛運作的電壓在新電瓶觀察到約在12.8V到13.6V之間,舊電瓶是差不多

怠速時,舊電瓶的電壓會降到12.2V-12.4V,新電瓶怠速ˋ時最低都還有12.8V左右,怠速時觀察到的電壓很少超過13.2V

當然這個值一定跟表的誤差會有不同的數據!!   所以我都只是參考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方法我試過,似乎不是很準,我的PREMIO 啟動時,新電瓶壓降到約10V,舊電瓶壓降到9V左右,都是還能啟動 ...

不知你如何接線?要直接接到電池+-端比較準,不同的接點在啟動時有明顯的差異(老車更明顯)
新電瓶壓降到約10V,依我的經驗充飽的新電瓶(>12.8V)壓降到約12V
重點是以啟動壓降來測電瓶好壞不是以可不可以啟動來測電瓶好壞

不管如何新舊電瓶有約1V的壓降差異是可以參考不是嗎?知道那一顆比較好
不同車種會有差異,但是如果你從電池好的時候是10V,等到測到9V就知道不好了
等到壞了可能不到9V

要觀察怠速充電電壓要把其他用電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