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前輩,Thinkpad T470S 喚醒后屏幕圖像異常

楼主(2019-10-18):
先謝謝給位回復小弟問題的前輩!
小的有一臺T470S的電腦,目前出現一個奇怪的問題,正常開機使用一切OK。但是讓它閑置10分鐘,win10自己關閉屏幕或者進入到睡眠模式,我再次喚醒它,它就會給我一個奇怪的圖案,但是聼聲音可以知道,電腦沒有死掉,我只需要合下屏幕,然後再次打開屏幕,這時就會恢復正常顯示。小弟我嘗試過更新BIOS,重裝顯卡驅動,但是都沒有改善。特地來此請教各位前輩賜教!謝謝!
對了,如果讓電腦進入休眠,然後再次打開是不會出現問題的

网友:
面板 或 屏線 ~我猜

网友A: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 ... tel-HD-Graphics-620

是這顯卡? 這版本最近有更新版本,可以嘗試看看.

WIN10因為太常改朝換代,有時候某些問題感覺是無解的
如果本來正常,突然出現這問題,一個是找看看是不是WIN10又大改版更新了
是的話就暫時解除近日更新檔案,看能不能解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zh-tw/product/96551/Intel-HD-Graphics-620

是這顯卡? 這版本最近有更 ...

謝謝!小弟嘗試更新,但是Intel告訴我,是硬件商定制的驅動,請與Lenovo聯係。無法更新,
目前小弟隨身帶一塊磁鐵,當它喚醒不起來的時候,用磁鐵靠近一下攝像頭的位置,它又可以愉快的工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小弟嘗試更新,但是Intel告訴我,是硬件商定制的驅動,請與Lenovo聯係。無法更新,
目前 ...

https://pcsupport.lenovo.com/tw/ ... /downloads/DS120157

重裝顯卡驅動裝的是這版嗎?
總覺得螢幕花屏是喚醒時,變成面板不支援的解析度跟頻率
印象中之前更改解析度時有看過一次這樣(如果沒搞錯的話)

网友:
LID 元件會在鏡頭那?通常LID霍爾元件會機身的開機小板上面,磁鐵會裝在面板下方,開闔做感應

要拆開才知道了

LID 霍爾元件失常不知道會不會造成這樣

网友:
屏線問題吧,有可能有輕微斷線現象。首先可以更新相關的硬件驅動并關閉系統關於屏幕及攝相頭的節能選項試試,如果還有這現象出現,只能更換屏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