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延遲開關(偵測型)失效,不確定是否電容該換

楼主(2019-10-18):
因為有聽障人士同住,門外按電鈴(叮咚的那種)無法反應

所以之前買了一組延遲開關加設一組燈座與電鈴同步

按下電鈴通電後延遲開關偵測到通電信號,會維持燈座供電30秒

用了約兩年最近才發現延遲燈座供電失效,等於按下電鈴同時燈泡跟著瞬閃一下而已

拆開前尚未斷電外殼略感溫熱

拆開後外殼內部靠近100v 4.7uf電容處有燻黑痕跡,但未見破損漏液

紅線接110v火線,
白線接N性線
藍線接電鈴按鈕,按下後和110v火線導通,控制灰線供電
灰線接須延遲關閉的燈泡

電路

電路

RELAY

RELAY

100V 4.7uF電容

100V 4.7uF電容

請問各位先進是否我將電容更換可修復功能?
問過原廠商,回復我已過保需另購新品

网友A:
就更換看看啊!
不然就量測電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更換看看啊!
不然就量測電容值。

手邊找不到合用的,得跑很遠去買所以先問看看有沒有前輩能看出其他問題

量測電容值我只有一台便宜數位電表好像沒法量

网友:
先找看看有没有相近的電容~

廢棄的電腦  POWER 有一顆 104K  ~

多找幾顆並上去試~

如果可以改善那就是這個問題~

注意 電容耐電壓 250V 以上 ~

网友:
一般電容表沒有 ESR功能比較難量測電容好壞,省電燈泡裡電的電觧電容器容量耐壓相當!! 以往的經驗這一個電容不容易故障(一般都是 470UF/25V 比較容易 ESR過高)

网友:
1.   100v 4.7uf電容處有燻黑痕跡,但未見破損漏液

     ==> ˊ這燻黑痕跡很像人工補焊 助焊劑殘留.. 不像故障

2. 要猜的話 ...  以紅色那個 F564K 250MEF 故障機率較高...

    前述100v 4.7uf 連同這個紅色0.56UF/250V 一起換, 請換用 X2安規電容  0.56UF/250V

     X2安規電容使用阻燃材料  被要求故障時 不允許起火冒煙, 耐受瞬間高壓也比原板上的好很多..

网友:
既然按電鈴後,燈泡能瞬閃一下,市電高壓應該沒問題,燈泡跟繼電器也應該OK~

但繼電器久了就會接觸不良。我個人是很反對接市電的!! 繼電器也要再檢查一下~

看這電路不是用電容來延時,好像是那個IC,但又看不清楚亂猜一通.....

如果甚麼工具都沒有,甚麼也不會,把電解電容換先吧!! 參考~

ps: 建議往電源後級(高壓後面)找故障點,我記得這種東西很便宜,如果可以換新會比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