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743G BIOS硬碟密碼鎖住

楼主(2019-10-18):
這是另一位同事拿來給我研究研究,說她老公不知道怎地把硬碟鎖了(聽起來就不單純... ),結果她老公後來也解不開,就直接買新筆電,這台就一直閒置著

phoenix的BIOS

我拿到當下第一件事就是把CMOS電池拿下來,稍待一會兒再裝回去,BIOS時間確實被重置了

但是硬碟密碼還是沒消失

輸入錯誤三次就出現23130,我上網爬了一下,找不太到針對23130的破解碼

我有兩個問題:
1. 這密碼是寫入於何處?為何拔了電池還不會失效
2. 這密碼只有針對這顆硬碟嗎?還是裝在這主機板的任何硬碟都會被鎖,若是如此,換硬碟就無效了嗎?
3. 若只鎖這顆硬碟,那Boot Priority設為USB優先是不是就可繞過密碼再重灌系統?

网友:
Bios內有一個選項,
恢復預設值 。

网友:
試試看這些密碼

楼主:
感謝回覆,但我目前試了這些密碼還是無效。

密碼應該是寫在該硬碟上,因為換其他硬碟上去密碼就消失了
把USB隨身碟的priority移到最前面也繞不過去,一樣會問HDD密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但我目前試了這些密碼還是無效。

密碼應該是寫在該硬碟上,因為換其他硬碟上去密碼就消失了

HDD password 是寫在硬碟磁區上面,要找硬碟廠商(WD)的後門密碼,或是找破解軟體來解這顆硬碟,

Laptop locked with an HDD password
In fact, a hard drive can have at least two passwords: a master password, set in the factory, and a user password. You need the user password to access the data on the drive.

這篇文章有推 HDD Unlock Wizard,其中的連結失效,但網路上應該還找得到。

建議 google "unlock hdd password" 找找解決方案。

Unlock Western Digital HDD Using Master Password

————————-Help for Master password——————————--
SEAGATE -> “Seagate” + 25 spaces
MAXTOR
series N40P -> “Maxtor INIT SECURITY TEST STEP ” + 1 or + 2 spaces
series N40P -> “Maxtor INIT SECURITY TEST STEP F”
series 541DX -> “Maxtor” + 24 spaces
series Athena (D541X model 2B) and diamondmax80 -> “Maxtor”
WESTERN DIGITAL -> “WDCWDCWDCWDCWDCWDCWDCWDCWDCWDCWD”
FUJITSU -> 32 spaces
SAMSUNG ->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32 times t)
IBM
series DTTA -> “CED79IJUFNATIT” + 18 spaces
series DJNA -> “VON89IJUFSUNAJ” + 18 spaces
series DPTA -> “VON89IJUFSUNAJ” + 18 spaces
series DTLA -> “RAM00IJUFOTSELET” + 16 spaces
series DADA-26480 (6,4gb) -> “BEF89IJUF__AIDACA” + 15 spaces

HITACHI series DK23AA, DK23BA and DK23CA -> 32 spaces
TOSHIBA -> 32 spaces
XBOX -> “XBOXSCENE” or “TEAMASSEMBLY”

================================
繼續研究找到鎖定硬碟的相關資料:

ATA 加密與解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D password 是寫在硬碟上面,要找硬碟廠商(WD)的後門密碼,或是找破解軟體來解這顆硬碟,

Laptop lock ...

這篇文章我稍早爬文時也有看到,但也沒辦法解除。
手邊這是WD的硬碟,但是BIOS密碼沒辦法輸入"WDCWDCWDCWDCWDCWDCWDCWDCWDCWDCWD"那麼長串的字元。

我目前是請我同事放棄這顆硬碟吧,直接去買一顆SSD換上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篇文章我稍早爬文時也有看到,但也沒辦法解除。
手邊這是WD的硬碟,但是BIOS密碼沒辦法輸入"WDCWDCWDCW ...

Reset HDD user password, if I know the HDD master password?

這篇引用到
13樓

Command hdparm --user-master m --security-unlock PASS /dev/sda
m = using master password
PASS = for me, typing 'WDC' ten times, with a finishing 'W'

网友:
硬碟拆下來裝到桌機,硬碟可以格式化嗎?

网友B:
試看看~~~~

說明書是英文的,簡單來說,就是輸入三次錯誤後,產生的那組號碼拿來產生解鎖碼

你輸入三次是 23130,用這個工具來產生解鎖碼,=32898000 ← 呃  不用試了

acer Clean HDD Password.rar

396.65 KB, 下載次數: 44

迅維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試看看~~~~

說明書是英文的,簡單來說,就是輸入三次錯誤後,產生的那組號碼拿來產生解鎖碼

那個工具僅適用於客戶沒去修改Hash的設定..
如果客戶做專案時, 有修改Hash, 那就需要Hash檔來算解鎖碼..

沒那麼好解的.... (汗)

楼主:
我一開始就有找到unlock6.exe來猜密碼,但執行時說x64系統不能跑。等看到獅子魚前輩提供密碼時,才想到我有裝dos-box(玩骨灰遊戲用的),還真的可以在dos-box下面跑unlock6,不過密碼一樣行不通。下hdparm指令的方式似乎需要在linux系統下執行。

即使把硬碟拆下來外接USB,看得到但摸不到

看來這真的不簡單,原來硬碟加密可以做到這樣,還真是長見識了

网友:
打原廠客服~

网友C:
* hdd password 是寫入在硬碟裏,無關 bios~

* hdd password 有2組,分別為 master password 與 user password

* 目前大廠的設計會只開放 user password 給使用者設定,同時hash產生出另一組password 寫入 master password。

* master password 可以解當使用者忘記了自己設定的密碼。

* 有些設計,當使用者輸入password時,當時也與本機資訊hash過一遍產生另一組密碼才寫入user password,這是確保硬碟拆下後,是無法利用別台電腦相同的密碼去讀取。

* master password 一般會由產品序號去產生一組唯一的碼,此碼需要打電話取客服那處理。
* 現在的機器一開完機,就會下命令給硬碟使其不能再接受 password unlock 動作,此動作需要把硬碟斷完電才可再啟動,或是下一個特別命令啟動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hdparm指令的方式似乎需要在linux系統下執行。 ...

linux 可以用 LIVE CD 或是 USB隨身碟(LIVE mode) 啟動。
該網友提到他是使用 CentOS

网友:
用那麼久的電腦還真的沒碰到那個地方, 長知識了

网友:
印象中我最早碰過鎖硬碟的是Hitachi...
這種密碼寫在硬碟磁區0軌..
沒有硬體工具是無法破解的~
不然就要整棵刪除~

楼主:
最後就買顆SSD換上去,舊硬碟就先還同事了。因為舊硬碟裡可能有敏感資料,既然無法解,也不要搞到把它整顆刪掉,以免我自己惹上麻煩。

感謝各位前輩的幫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 hdd password 是寫入在硬碟裏,無關 bios~

* hdd password 有2組,分別為 master password 與 user pass ...

好精彩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