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問題]GV-N960WF2OC-2GD MOSFET燒毀,12V短路對地

楼主(2019-10-18):
症狀:12V對地,GPU供電其中一相MOSFET(AON6414A)燒毀。 另外兩顆MOSFET型號為AON6508。
移除燒毀的該相所有MOSFET,並且刮除清潔燒焦的銅箔,該G極還是對地。

請問該如何處理?是該繼續挖除銅箔還是拆其他相MOSFET?
網路影片針對短路都是這兩種方法。感謝各位前輩!
PS:若覺得圖片縮得太模糊,我再重新上傳。抱歉!

网友A:
那一相供電MOSFET要全拆下來測試
先拆其他的MOS 後清除燒熔銅箔
在測試是否還有短路
反正以原廠判定這已經是退修件
自己搞或許還能救回來
龜毛的手如果靈巧或許還能從建PCB線路(補銅箔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相供電MOSFET要全拆下來測試
先拆其他的MOS 後清除燒熔銅箔
在測試是否還有短路

感謝!

燒毀的那相MOSFET已全拆。

好的,先拆週邊其他phase ,清潔後確認是否存在短路。

請問a9566847前輩,清除燒毀銅箔的『標準』有個具體的描述嗎?感恩!

補充內容 (2019-10-19 06:34 PM):
2019/10/19 更新狀況:
原先有一路pcie 12V對地,目前正常皆大約幾K歐姆。
目前燒毀MOSFET G極依舊對地。

補充內容 (2019-10-19 06:57 PM):
燒毀的MOSFET g極是由NCP5901B 控制(HG),晚點先移除Driver看看是否能排除短路狀況。

楼主:
下午移除『燒毀之該相Driver IC』,很幸運的G極對地消失。

確認各供電阻值沒問題,上機測試可亮機!  Yes~

至於GPU供電缺了一相,穩定度是否有疑慮,再找時間燒甜甜圈看看~

至於被刮除的銅箔晾在空氣中,好像也不是好事。

請問前輩這個要使用紫外線固化膠來處理還是有其他替代方案?謝謝

▼移除疑似對地Driver後,該MOSFET gate阻值。
▼好的Driver HG阻值。

楼主:
翻到PCB背面,發現除了六顆driver,奇怪其餘三顆IC是什麼用途的?
一查才知道,這整組用料不簡單!挺讚的!
控制器控制三相PWM輸出,再透過phase doubler, 生成電流平衡 6相輸出給Driver,最後供電給GPU。
不復原成六相電路,好像有點浪費這電路...

NCP81174 4/3/2-Phase Synchronous Buck Controller with Power Saving Mode and PWM VID Interface
NCP81162 Current Balancing Phase Doubler
NCP5901B VR12 Compatible Synchronous Buck MOSFET Drivers

補充內容 (2019-10-24 09:55 PM):
事情果然沒這麼簡單...heaven benchmark進去沒十秒就當機。

看來要先修復完全六相供電。

補充內容 (2019-10-26 02:34 AM):
使用示波器觀察,其他四相(1 2、5 6)都正常。
第三相沒脈波,造成第四相脈波異常偏移。

楼主:
更新 :
由於3rd 4th相是由一顆doubler控制,索性這兩相MOSFET與doubler都拆了!

透過afterburner 調降Power limit到60%,風扇0%改成25% !藉此降低VRM的溫度!

目前Heaven benchmark 甜甜圈都過測!

示波器測量剩餘四相PWM波形,沒有像記憶體供電穩定...奇怪影片的顯卡使用doubler 架構剩下奇數相位怎麼可以穩定使用?!

再實驗UV固化膠的耐熱性如何,評估是否能重建銅箔!?

网友B:
不知道五金墊高度用的銅箔不知道能不能上~?

蓋綠漆絕緣烤乾,墊銅箔(黏好),焊上去拉拉錫不知道有沒有搞頭~

還是我太~天~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五金墊高度用的銅箔不知道能不能上~?

蓋綠漆絕緣烤乾,墊銅箔(黏好),焊上去拉拉錫不知道有沒有搞頭 ...

不會啦~腦力激盪一下!

我買單面銅箔膠帶,焊接另一面膠就燒焦了!

或許只能先裁切延伸MOSFET的PAD面積,再用烙鐵與剩下接點連接固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