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 用CH341A 燒錄華擎BIOS

楼主(2019-10-19):
小弟有一片華擎Z170 PROS
疑似Bios故障 但我不管怎麼燒錄都出現錯誤
還是因為沒有修改檔案嗎
上面錯誤寫著 Chip Main Memory with the contents are in disagreement.
手機畫質差 請見諒。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好的 謝謝建議 小弟下次po文會多加改進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小弟是用手機上傳此貼文 所以不知道該怎麼設定 還請多多見諒!

网友:
沒有正確型號 不知BIOS是否可直接燒錄
Z170 PRO4S 嗎

楼主:
對 是華擎 Z170 PRO4S

网友:
官網的可以直接燒 你的燒錄器BIOS型號有抓到嗎

楼主:
有 確定可以

网友B:
CH341A有些BIOS型號只能讀不能寫 你這顆編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341A有些BIOS型號只能讀不能寫 你這顆編號呢

25Q128FV1Q 我記得她好像會顯示 Can not file的樣子

网友C:
WINDOWS 是使用 7、8 、10?它的軟體是用哪一版?

我爬文有的是說可以,有的不行,8、10的系統試試右鍵,以系統管理員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OWS 是使用 7、8 、10?它的軟體是用哪一版?

我爬文有的是說可以,有的不行,8、10的系統試試右鍵, ...

WIN10 X64專業板
系統管理員嘗試過了 一樣的結果 還是 要用WIN7?

楼主:
我換個燒錄器版本燒錄 就正常了
只不過現在裝上去 開機會逼4聲
據說是時鐘錯誤?

网友:
那個燒錄軟體
原作者好像有故意做了手腳
只要非正版當你燒錄的資料大於一個程度
就會燒錄失敗
後來我都搭配AsProgrammer燒錄軟體
兩種交換使用

网友:
flashrom 是另一個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