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擎 770icafe MAC address 寫入問題

楼主(2019-10-19):
各位先進好,我更新BIOS後,故障碼卡38(圖一),後出現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CMOS and flash!(圖二),經google需要以MAC寫入工具
板子上的MAC號碼,但試了多次並未成功(圖三),請問各位先進是否有類似經驗可以傳授?或是有大大願意教學,感激不盡

网友A:
桌上型主機板和筆記型主機板刷ˊ完BIOS後寫MAC的方式一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上型主機板和筆記型主機板刷ˊ完BIOS後寫MAC的方式一樣嗎?

第一次寫入mac address所以不清楚筆電與桌幾有沒有不同,還望賜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這篇 http://www.asrock.com/support/download/mactool.asp
下載工具程式 http://www.asrock.com/suppo ...

謝謝回覆,我看過也試過了,但是還是寫入不成功(如圖三),因此才上來詢問,不知是我是否那裏有誤

网友C:
舊主板使用舊版本

下載:1.17f

1.17 才有 8168C /8111C 這張主板的網卡的相關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舊主板使用舊版本

下載:1.17f

大俠感謝支援~謝謝
如解決~再回報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俠感謝支援~謝謝
如解決~再回報

謝謝大俠與各位先進~已成功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