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微波爐變壓器DIY為點焊機,點焊微波爐磁控管腳座

楼主(2019-10-19):
微波爐變壓器DIY為點焊機,點焊微波爐磁控管腳座
全部材料
微波爐變壓器次級圈拿掉
最後是用220V/800W的微波爐變壓器,25平方2條用膠帶產纏緊然後在加上熱縮管,在次級圈遶3圈
沒拍照,下面這張是,110V/900W的照片
組裝好的樣子
點焊微波爐磁控管腳座的效果,用力拉不會分開(右邊那一隻腳)

网友A:
可以
可以賣了  這個樣子很棒耶  外殼呀
這個效果很好   焊接處融在了一起
以後電熱器等焊接都可以來一下了

网友:
完美作品,真的好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可以賣了  這個樣子很棒耶  外殼呀
這個效果很好   焊接處融在了一起

是的以前電熱器等多用壓接的,就怕用焊錫不可以

网友B:
直接用熱量來去焊接離電的鎳片 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熱量來去焊接離電的鎳片 可以嗎?

可以焊接鎳片,可以調整焊接時間及電流

网友C:
這是拿來焊C型鋼的…太強了~

网友B:
這是鐵工用的電焊機   還是   焊接 18650 鎳片 阻焊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拿來焊C型鋼的…太強了~

只能焊接小件物,太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鐵工用的電焊機   還是   焊接 18650 鎳片 阻焊機??

可焊接 18650 鎳片 點焊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鐵工用的電焊機   還是   焊接 18650 鎳片 阻焊機??

可焊接 18650 鎳片 是點焊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