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格SYNCO 46吋LT-46JLED,有亮待機電源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9-10-20):
各位前輩好,新手上路,還請多指教

這台新格SYNCO 46吋LT-46JLED,有亮待機電源燈,但是遙控無法開機(遙控器正常),電視本身找不到開機按鍵。

目前維修檢測如下:
1、電源板電容外觀正常量測也正常,但也已經全部換新。

2、量測主板待機電源5V有電壓,12V也有電壓。

3、電容量測超過300V(394~396V)(圖7)

4、電源板空載量測5V電壓正常,12V沒電壓,串接第3腳(5V)端及第1腳(PE-ON)後,正常輸出12V電壓。

故自己先排除電源板損壞,懷疑主板中

懇請前輩們高手們指教還有什麼可能性,謝謝

另,請教

A.該如何不經遙控器直接開機測試?

B.電視中間那塊(圖3)板上的電容故障有影響嗎?

网友A:
依照我的淺薄的經驗,
POWER BD沒有問題,但是無法開機
但是你有把PE強制啟動了,12V有輸出,這時待機燈應該轉成啟動燈號了
這時背光應該沒有啟動,因為你說圖三電容有問題,圖三應該就是LED電源板
接下來量AD板的5V,3.3V,1.8V(或是1.5V)是否有輸出...
如果再沒有....求韌體重燒過
應該就89不離十
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照我的淺薄的經驗,
POWER BD沒有問題,但是無法開機
但是你有把PE強制啟動了,12V有輸出,這時待機燈應 ...

謝謝大大.
量測電源版空載時只有5v電壓,串接第1腳(pe-on)後才有12v
但是.電源關掉把主板插上電源排線後,開啟電源即有12v電壓出現

圖三LED電源版的電容外觀是好的,因手頭沒有電容了,所以還沒換,有量測電容電壓為(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謝謝管理員提醒教學.首PO用手機上傳的,所以圖片沒有傳好

現在好像已經無法修改.下回會改進.

造成困擾請見諒!

网友C:
這型都是主機板中間那顆IC(BGA封裝)錫裂了,需要重新植球回焊,建議改公板吧!!!

也不要想買2手板(通病)來換,吃過虧浪費時間及運費。

网友D:
這台開關按鍵在腳座中間那個圓形塑料壓下後要等一下才會開機
他開機比一般慢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型都是主機板中間那顆IC(BGA封裝)錫裂了,需要重新植球回焊,建議改公板吧!!!

也不要想買2手板(通病)來 ...

恩,我知道了,謝謝前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開關按鍵在腳座中間那個圓形塑料壓下後要等一下才會開機
他開機比一般慢很久

我也猜想是中間底下那顆發光按鍵,因他有一個電源標誌
只是按它也是都沒反應,也拆解下來看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開關按鍵在腳座中間那個圓形塑料壓下後要等一下才會開機
他開機比一般慢很久

看前輩主板電容都換過,請問前輩當初是何原因損壞而換主板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前輩主板電容都換過,請問前輩當初是何原因損壞而換主板電容

不定時自動關機

楼主:
瞭解,謝謝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