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鍋不加熱維修(不花1毛錢)

楼主(2019-10-20):
各位學長好,我是菜鳥,
看到大家很有研究精神真好,
我也來發帖熱鬧一下,
話不多說,上圖,
1.2張就隨便看看,

重點在第三張圖,找到加熱絲斷點,壓接隔壁,繼續撐,
已經使用一個月,沒問題,加熱片不用買

#各位同鞋不要學我,要做自己負責
圖片怪怪的,重複無法刪除

補充內容 (2019-10-20 05:29 PM):
看第一張圖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好的,我試試,無法編輯了,
隨便看看就好,

网友A:
新的一片120+60運
不用省到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一片120+60運
不用省到這樣

不好意思,菜鳥冒犯一下,恕我直言,
其實有買,還買了兩片,

我只是想知道這樣做,可以撐多久?
還有其它問題,就不討論,純粹DIY.

這裡不是DIY? 是什麼,當然省到0花費為原則,
要不然送店修就好了,花一筆錢搞定,
幹嘛自己搞?

一個電鍋值多少?
二手都500就有,還要花200換電熱片?

网友:
剛好我上個月也幫人換了電鍋裡的電熱片,剛把故障的電熱片從垃圾堆翻出來,照你的方法也成功將斷線接上
可以留下當備品了{n_116:}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菜鳥冒犯一下,恕我直言,
其實有買,還買了兩片,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這是本篇第二次勸導了

网友:
大電流不建議這樣用,容易造成局部熱點,運氣差的發生火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菜鳥冒犯一下,恕我直言,
其實有買,還買了兩片,

diy維修是量力而為的省錢方法,有些材料胡搞瞎搞或許還能用,但是安全方面自行承擔。前輩們開業做生意,不能如此做。

网友:
感謝樓主教導此方法!!如果能說明為何這樣可以成為通路!!那就更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y維修是量力而為的省錢方法,有些材料胡搞瞎搞或許還能用,但是安全方面自行承擔。前輩們開業做生意, ...

用壓接端子接續會比較牢固些

网友:
之前也壞過加熱版+保溫片
自己換過一組也用了好幾年
這東西換新的
其實耐用度很足

网友:
真的很厲害耶,我都不知道這個加熱片可以這樣修,佩服

网友:
DIY精神可嘉 ! 但安全還是應該擺第一 !

网友C(2019-11-21):
甘溫喔!小弟也修好一片,順便加上鋁箔紙。...

网友:
大電流的電熱裝置,用搭接或壓接,會有厚度不均,接觸不良產生局部高溫現象,有造成火災的危險,這點要特別注意。

diy 實驗的理念非常好,安全更重要。

幫客人修的就不能這樣搞了,自用就自己負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甘溫喔!小弟也修好一片,順便加上鋁箔紙。...

你這是50人份喔,這麼大圈,自助餐電鍋,還貼ok蹦,我真是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這是50人份喔,這麼大圈,自助餐電鍋,還貼ok蹦,我真是服了

10人份,全不鏽鋼型,不到6年加熱絲就葛屁...
貼ok蹦是增加導電跟導熱,不貼會怕怕!

PS:有安全疑慮,請自行負責!

网友:
其實應該這麼說,新的電鍋從電源線到加熱絲迴路,是有個出廠所規範的阻值,這阻值決定這台電鍋的加熱能力,因為老舊斷線,再自行以DIY方式壓接,或是連接外部的電源線其內部銅線老化,貿然使用,應該是沒法達到出廠時的加熱能力,功率都白白消耗在線阻上,缺點是沒省到錢,加熱時間變慢,還有可能引發走火,我覺得要DIY的人要先明瞭這些風險,畢竟電鍋在國內還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使用族群是長輩們~~~~

网友:
煮食時,電鍋的電線燙嗎?

楼主:
基本無感

网友:
樓主的接法很好,電鍋 本來就是電轉熱,讓電通過電阻,產生熱,

這麼長的電阻,少幾公分,功率會比原本大一點點,理論上會更容易壞(CC,本來就壞了)

所以會燒起來?本來的就是讓他燒起來,將斷的地方接起來,燒起來有什麼問題?

頂多就是和原本燒斷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