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三星 note5 換電池

楼主(2019-10-20):
這支是手機,note5 ,用了許久了,不捨得換,所以換一下電池,繼續用,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背面照,要從背面拆(非常不好拆)
電池
現在都有送工具呢,
試了很久,最後 用這片下去刮開的,
螺絲要全拆了,(因為背膠撕了,所以裝回去時,我就沒黏背膠了)
獎,獎,獎,就是這樣了,
這一支很好用喔
小心撬吧,
換好了,成功,鎖回去就可交差了,

心得:實在有夠難拆的,這算是省小錢吧,我是一邊看影片,一邊測試,想要自已換電池時,要有心理準一下,如果拆壞了的B計畫是什麼,謝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閒閒時要多飼公狗一下

网友A:
這個要學起來,因為大舅子手上有一台NOTE5
樓主您拆後蓋不必用吹風機嗎,還有小弟印象中這台的後蓋是用黏的,您裝回去用哪種方式固定

网友B:
這要是HTC手機更難拆,HTC手機又黏又箔銅一大堆

网友C:
這台我有拆過,玻璃背蓋很容易破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台我有拆過,玻璃背蓋很容易破掉

而且超黏的,我當初是用吹風機吹,換好裝回去的膠能不能黏的住也要特別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要學起來,因為大舅子手上有一台NOTE5
樓主您拆後蓋不必用吹風機嗎,還有小弟印象中這台的後蓋是用黏 ...

我有用吹風機,吹意思一下,我覺的沒什麼用,我買電池的那間店,沒有賣背膠,所以我沒就沒貼了,因為有用手機保護殼,所以先這樣用用看會不會掉下來,重點還在於拆,不怎麼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要是HTC手機更難拆,HTC手機又黏又箔銅一大堆

真的,HTC真的很難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我有拆過,玻璃背蓋很容易破掉

可是我拆的這一個,好像是塑膠的

网友D:
樓主您這電池是原廠的嗎?多少銀兩?小的剛接收一隻, 或許也要換電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您這電池是原廠的嗎?多少銀兩?小的剛接收一隻, 或許也要換電池了.

電池不是原廠的,在沒屋頂買的,原廠跟不是原廠價差不多

网友:
買手機電池的時候都還滿擔心買到爛貨,畢竟外表、標籤都弄的很漂亮每個都說是日本電芯...實際上到底怎樣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電池不是原廠的,在沒屋頂買的,原廠跟不是原廠價差不多

目前就我修那麼多手機的經驗,市面上目前買的到的電池,幾乎沒有真的原廠的,拆機的另論,說實話買電池也要碰運氣,運氣好買到原廠的代工廠做的,品質好很多。

要避免電池芯老化、續電不足,還是要從習慣上去修正,常常將電量用到15%以下才要充電的,或常放到沒電才要充電的,這電池芯沒多久就續電不足了,常充到100%還繼續插著充電器不拔的,電池鼓包的情形就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目前就我修那麼多手機的經驗,市面上目前買的到的電池,幾乎沒有真的原廠的,拆機的另論,說實話買電池也 ...

請問 拆機要帶防靜電環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 拆機要帶防靜電環嗎?

是沒必要性,手汗多的建議戴手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 拆機要帶防靜電環嗎?

我沒有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