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利用高壓led製作簡易小夜燈

楼主(2019-10-20):
其電路相當 簡單
電阻是用於限制電流 兩顆並聯可以增大耐受功率  尺寸也比5K歐姆1W電阻還要合適於裝入插頭內
兩顆二極體分別是作半波整流 與保護二極體  保護LED逆向電壓小於0.7V 此電路沒有使用電容器  而且為半波整流故當人體移動時會見到閃爍燈光

以前做的 線比較短 鋁色散熱器 用於驗證電路跟看長期發熱如何

現在做的這個是黑色散熱器    線也改長  加入兩隻支撐用單芯線

這次製作用的材料

AC插頭
10K電阻1/2W  *2
1N4007  *2
LED*1 by        tsai5371
合適的散熱器與導熱雙面膠
一些單芯的線

LED與散熱器以專用雙面膠固定  最後要在周圍塗上矽膠絕緣  此LED運作電壓在36V以上 摸到會麻

黏好後來點亮看看
裝配完後

直流測試160V 用偏高的電壓 看看消耗電流與LED工作狀態穩升等有無異常
這一步可以跳過

插入插座後  運作良好  110VAC狀態下

封好絕緣膠後  就可當個不錯的小夜燈使用了

网友:
這樣也可以?
真有你的
就是要塞進去

楼主:
後記:  關於改良方面如果空間在大一些
我會想加入溫度保險絲
當後面元件短路時此電路特性可以看做5K電阻接到AC LINE
這個不會怎樣就是很熱   沒有大電流經過
熱到最後電阻體碳化才會先短路在斷路
如果電阻有個溫度保險絲  那就可以保證當電阻過熱時保險絲就熔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記:  關於改良方面如果空間在大一些
我會想加入溫度保險絲
當後面元件短路時此電路特性可以看做5K電阻接 ...

可以用 這種插頭,空間大。
或是用電鍋線,接電鍋的一端空間較大,說不定可以直接把散熱座鎖在上面。

网友:
用電阻降壓消耗功率比較大,所以電阻會燙,電源電壓扣除LED順向電壓之外的電壓都落在電阻上,會以熱的型態來消耗掉。

建議用容阻降壓,降壓電容上的電壓是有借有還,充電之後的電量會在下一個週期還給交流電源系統,所以壓降電量不會全部被消耗掉,不會像純電阻降壓那麼熱,零件個數與體積當然就會大一點。

請參考這篇,降壓電容值決定電流大小,可視LED工作電流與所需亮度酌予調整: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6146&pid=676663

网友:
大大你的高壓LED應該也是專門的零件, 設計不錯, 可以DIY的空間和用途很多.
以前有拆過兩種大同寶寶小夜燈商品還是贈品的, 一種用AC LED, 圓的那種.
另外一種用一般的白光LED, 用家說現在還好, 不確定使用的時數就是了, 阻容降壓, 兩個LED背對背. 橢圓的那種

LED AC 小夜燈

LED AC 小夜燈

抄襲過以後就再也沒有動手過了, 懶惰了.

LED AC 小夜燈

LED AC 小夜燈

LED AC 小夜燈

LED AC 小夜燈

LED AC 小夜燈

LED AC 小夜燈

LED AC 小夜燈

LED AC 小夜燈

LED AC 小夜燈

LED AC 小夜燈

网友:
這樣晃晃,感覺會有觸電的風險。

网友A:
高壓led做小夜燈,會不會有點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led做小夜燈,會不會有點可惜。

這個VF電壓不好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