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力送 UT61E + UT61E主板(換過主控)

楼主(2019-10-21):
時間:2019年10月26日 星期六 晚上 9:00
寄送:7-11 店到店 $100
物品:UT61E完整一台+UT61E機板

考慮到會有滿多人排的,所以有擇優條件:
1.時常發維修實例或對論壇貢獻良多
2.時常上來與痞友拉賽或替他人解決問題
3.會依在論壇活躍度來決定。
4.得主可放棄

說明:
最近真的沒空修這台所以就讓有興趣的人來修吧!
從 VIN大那邊取得的UT61E和我舊的一樣是 2009年製,初步懷疑是主控GG
除了 V檔顯示OL外,Ω檔完全無法使用 (非檔位錯亂),表筆短接會一直閃爍無數值
我的是紅色機板換過主控,就差那麼一點點,懷疑是電容老化

C13~C16 為Ω檔位的濾波電容,或許可以從這裡下手

C8~C11 為V檔位的濾波電容,可能是"高頻電容",因為發覺顏色不一樣有去查,高精度使用 (5%,一般為 10%)
不過電路圖沒有分ab,這邊卻分成 c8a、c8b、c8c、c9a、c9b、c10a、c10b、c11a、c11b

調整  VR1、VR2、VR4、CW1、CW2。DC、AC 可以趨近 0,插入表筆數值會飄,懷疑電容

目前機殼裡面是我的紅色主板,下面是我那台的數據

原本想把主控換過去綠色主板,有點懶....

C15 330nf 在線量會飄,兩台都一樣

Ω檔位短接應該為 1Ω 左右,切換蜂鳴、二極檔可使用~濾波為 C13~C16

AC,雖然有值,可以量

DC,雖然為負值,可以量

1.15 MB, 下載次數: 23

電路圖

586.71 KB, 下載次數: 13

主控datasheet

网友:
排,雖然我都不符合,排回來亂量

网友:
把故障品變成良品.
排隊             .

网友A:
排隊            排隊            排隊

网友:
這一帖早上就看到了 因為我不會修所以我就不排了
希望把他修好的人 能發個維修實例

网友:
要修電表 功力不夠 存推

网友B:
借版面問一下,UT61E的Ω檔,自動量程降很慢。
手動量程調到Ω(前面還有MΩ、kΩ),測量結果,都是20~30幾Ω,然後很慢的往下降。
是不是快掛了啊?我的口袋型UT10A,Ω檔,短接後馬上從OL變成000.0,看起來還比較振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版面問一下,UT61E的Ω檔,自動量程降很慢。
手動量程調到Ω(前面還有MΩ、kΩ),測量結果,都是20~30幾 ...

雷大你的買幾年了,短接最後會降到多少?

我在想主控是淘寶買的,不確定100%是新品,也可能是拆機品,所以Ω檔位才會那麼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雷大你的買幾年了,短接最後會降到多少?

我在想主控是淘寶買的,不確定100%是新品,也可能是拆機品,所 ...

2010跟團買的,快10年了,裡面板子是綠色的。
短接最後會降到14~16Ω,就下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0跟團買的,快10年了,裡面板子是綠色的。
短接最後會降到14~16Ω,就下不去了。 ...

這就為什麼儀表都要校正的原因

网友:
路過......{n_062:}有興趣可以去查國外跟對岸資料
UT公司的應該都被人摸個透徹了
黑色沒印字的 厚膜電阻居多 表面有光澤  白色的SMD電容NPO系列的    這元件都是低溫度飄移 低時飄的

收到的得主記得發文多問  我最近應該能回答

楼主:
上面提到的電容我都加入購物車要買了,NPO X7R 系列,後來還是算了 {n_1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隊            排隊            排隊

看來你活躍度比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你活躍度比較高

就常常上來散散心唄..............

楼主:
擇日寄出

另一台放客戶那不常用的,短接可以到 0.18Ω,我常在用的已經 1Ω多了

楼主:
綠色原本主板,今天沒事把全板補焊,Ω檔位正常了,短接最低可以到 2.8Ω,二極檔、蜂鳴可用

DC變負值可量、AC數值會飄可量,和我紅色那片的狀況一樣了,覺得老化的電容找出來或許就可以解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綠色原本主板,今天沒事把全板補焊,Ω檔位正常了,短接最低可以到 2.8Ω,二極檔、蜂鳴可用

DC變負值可 ...

我用在線測量來抓電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在線測量來抓電容看看......

好像有變好了

後來發現...換掉 auto-zero 上面的電容有改善

AC檔會飄正常,插上表筆後會再飄高一點點,我的 2018年狀況一樣

Ω檔最低約 1Ω~1.4Ω ,換完 C5 後變低的,C5 是積分電容,對岸說法是能改善精度,我有換掉

C3、C6 綠板的容值偏高,我和紅板的對調後有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有變好了

後來發現...換掉 auto-zero 上面的電容有改善

感覺好像被你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好像被你修好了.......

11/3 寄出,星期二到,紅板那塊 R1 好像掛了,所以現在會不正常

网友A:
收到了......

我弄一弄,感覺好像沒有哪裡壞掉......看起來大體上好像沒有什麼問題了.......

要是有什麼一點點不準,這我邊用再邊查......

感謝相贈.......運費匯好再通知......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了......

我弄一弄,感覺好像沒有哪裡壞掉......看起來大體上好像沒有什麼問題了.......

對啊,就像我上面說的,毆姆、二極、蜂鳴、電容檔可用,DC、AC 可以測量,不能歸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