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家用門鈴線路探討

楼主(2019-10-21):
目前使用的門鈴為AC110,
NFB火線入門口按鈕,另一孔火線再接到 室內音箱火線,音箱中性線接電箱中性排上,當外面按鈕按下時等同於導通後,室內音箱做動,目前因為音箱再1樓,有時候人在3樓聽不到有人按門鈴,又不想要廢掉原本的線路,不然市面上很多1按鈕對多音箱的無線門鈴,變成我門口會有兩個門鈴按鈕怪怪的.......

找了很久有一間廠商有在做我要的產品,能保留原本的按鈕,又能無線增加室內的音箱
廠商說 長方形盒子是變壓器,把原本的門鈴按鈕的兩條線接到變壓器上面,變壓器應該是轉成12V 給上面的門鈴按鈕發射端,然後在從門鈴按鈕發射端裡面的switch直接拉兩條線出來接入原本的大面版按鈕,比較無法理解的點是,外面門鈴按鈕的接線只有火線而已,沒有零線,這樣它們的產品可以動做?廠商又說可以~有前輩可以指點一下其中原理嗎?謝謝~

ps.廠商的產品發射端外盒會拆掉,只剩裡面電路板,不然那麼大一顆也無法塞進去壁體盒子裡面

网友A:
如果您原本門鈴是線圈式的或許可以,因為發射器所耗電量很小,如果是電子式的鳥鳴器可能會有問題。

其實不必想得這麼複雜,從室內門鈴處下手,在門鈴2條線上並聯一顆110V小繼電器,按門鈴開關時原本門鈴會出聲,繼電器也會動作,再把繼電器接點接到無線門鈴的開關,這樣門鈴線路改變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原本門鈴是線圈式的或許可以,因為發射器所耗電量很小,如果是電子式的鳥鳴器可能會有問題。

其實不 ...

目前是電子式的鳥鳴器
您的建議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一直執著外面的按鈕上.........我知道怎麼改了,謝謝您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