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TUNG DX-3220 按鍵操作都正完全常無法遙控

楼主(2019-10-21):
各點的電壓都正常.按鍵操控完全正常.影音都OK.就是不能遙控.經測試信號有進入主板.請問有哪位有此機型 BIOS 可否提供一下.謝謝

型號名牌

型號名牌

主機板

主機板

邏輯版

邏輯版

网友A:
查遙控器的接收器和電容,遙控器看一下發射有無信號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遙控器的接收器和電容,遙控器看一下發射有無信號出現!!

接收元件是好的.用示波器測量.有遙控信到主機板.所以想詢問是否有知道(工廠模式).或由(程序)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