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充電器 零件請益

楼主(2019-10-21):
各位前輩好,這是充6V電池的充電器,故障為指示燈一閃一閃,拆開查到後面卡到圖片上 電源管理晶片上(6腳) C1位子,請問有哪為前輩可以指引一條明路,因為小弟查找零件等級太低...看著晶片上279 去GOOGLE,查到的晶片都是7腳或8腳....= ="  苦手中...

下圖為該晶片的大小圖

网友A:
請在發帖時能依版規填寫標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在發帖時能依版規填寫標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好的,下次改進!拍謝

网友B:
DER-279 內含MOS , 照片裡有外接MOS

應該是 CR6848 / LD7535A 這類
https://www.leadtrend.com.tw/arc ... /LD7535A-DS-01c.pdf

指示燈一閃一閃,不太像 IC 死了,先檢查輸出端有無短路,濾波電容失效,再來看紅圈處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絲印反查網

查不到6腳= ="  感謝提供資源,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R-279 內含MOS , 照片裡有外接MOS

應該是 CR6848 / LD7535A 這類

輸出端2顆爆漿的電容換完後  指示燈依舊,量電壓 跳來跳去,在往上查光耦817兩端電壓 也是也是一直晃,光偶換新品 仍相同,在往上查,就只剩下這塊電源管理晶片比較可能了。

入端大電容跟整流橋的電壓都是穩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R-279 內含MOS , 照片裡有外接MOS

應該是 CR6848 / LD7535A 這類

明天再補正面照片  東西在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marking 排列方式    有可能是OB2273A  也符合SIMON1016大的分析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 ...

感謝您!當初在查線路的時候確實跟5F大分析的一樣,量測電源管理晶片周圍 跟輸出端都無短路的現象...000電阻當初是有排除掉沒量...

104電容、TL431、2級體、光耦 等都是直接換新仍電壓一直跳動,一路往上查才懷疑那顆279...
那我就先下定最符合排列的OB2273MP 等到貨再行更換測試,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輸出端2顆爆漿的電容換完後  指示燈依舊,量電壓 跳來跳去,在往上查光耦817兩端電壓 也是也是一直晃,光 ...

再說一次 照片裡 紅圈處的電容。IC VDD 那顆 大約10~47UF  25~50V 的小電解電容 105'C。

网友:
那不是279,而是7F9,上面是什麽品牌我看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說一次 照片裡 紅圈處的電容。IC VDD 那顆 大約10~47UF  25~50V 的小電解電容 105'C。 ...

好的  明天去公司再行量測 感謝您的指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說一次 照片裡 紅圈處的電容。IC VDD 那顆 大約10~47UF  25~50V 的小電解電容 105'C。 ...

充電器正面圖
輸出端那兩顆綠色電容 確定是壞的,上圖為更換前的照片。
C7 SMD電容 及旁邊的50V 10UF電解電容 拆下量測無短路,容量些微少些9.5UF,為求慎重,兩個都換新

測試,電壓仍5.15~7.17伏 跳來跳去,就先行下定最符合排列的OB2273MP,等到貨再行解焊處理測試。

网友E:
電壓在5.15~7.17伏 跳來跳去!!
是否是在空載情況下的測試?
加載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壓在5.15~7.17伏 跳來跳去!!
是否是在空載情況下的測試?
加載試看看吧

前輩您好,有比較過該型號正常的充電器,指示燈恆亮、電壓穩定在7.XX伏

剛剛有加載風扇一顆,狀況一樣。

网友:
若你換完 IC1 ,,依舊沒改善
再去量一下 IC1_PIN2  ( C7 )  迴路上有漏電嗎

沒示波器 通常是先依MOS/二極體 散熱片發熱情況概略估計問題
先開機幾分鐘 , 再拔除AC 電源 注意安全,不要被電到....
二次側 二極體 散熱片發熱 表示  能量已經到達二次側二極體此處
一次側 MOS    散熱片發熱 表示  有能量轉移

冷的表示該處無能量消耗

网友:
電壓無法控制且是最大值輸出,看似回授失效,建議先把光藕817做強制輸出(回授至IC的接腳看是接至高電位或是低電位),依此再來縮小檢修範圍

楼主:
今日OB2273MP到貨,換上之後 電壓穩定 恆亮
感謝SIMON1016、duncan兩位大大,為本帖 MVP,讓這小小充電器又復活了。

本次戰犯
兩顆電解電容
一顆貼片電容
一個電源管理晶片

网友:
以前總認為 ic 不會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