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發電機輸出電壓不足

楼主(2019-10-22):
這顆是堆高機的發電機,最近老是覺得發動沒什麼力,本來以為是電瓶
但是啟動後怠速電壓只有12.5V,油門踩下頂多到12.8V
發電機輸出電壓不應該這麼低啊!
這跟發電機碳刷有沒有關係?外面有專門整理發電機的店嗎?

网友A:
都嘛整顆換~~~~你買翻新的可以拿舊的抵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嘛整顆換~~~~你買翻新的可以拿舊的抵價...

所以建議換新,不要整理對嗎!
上次換是2010年了!
啟動馬達比較貴發電機相對比較便宜

補充內容 (2019-10-23 02:01 PM):
我記錯了,是2018/3更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建議換新,不要整理對嗎!
上次換是2010年了!
啟動馬達比較貴發電機相對比較便宜 ...

因為這東西很難自己去翻新,耗材不一定都是通用的....

必須用該廠牌的規格才能替換,不然你可以自己拆開看看..

能翻新的通常是先收集大量的"量",然後再透過門路去取得

發電機專屬使用的零件來翻新.....

网友B:
先用AIR吹一吹清一清發電機本體~少了碳粉油汙後在測一次電壓

网友:
電瓶快掛了! 發電機努力的幫電池充電... 但又充不進去。

但若啟動後,把電瓶斷路,電壓還是那麼低....
就可能是發電機本身/線路/某個機件出問題

网友:
分解看看,如果是碳刷是可以換(不貴,網拍有專賣碳刷的),但是要買的到,不然就是要買尺寸相近的來修改

如果是電壓調整器那就要評估看看划不划算了

新北市板橋區有人在專門整理發電機,起動馬達,風扇馬達……等等

网友:
如果在台北區域的話,板橋的再生汽車電機 有在翻修

网友:
如果電瓶是好的碳刷的可能性很高
有些發電機的碳刷是外露的很好換,10分鐘完工

楼主:
兩顆電瓶斷開量電壓是12.5V,應該沒壞
目前是每二~三天充一次電,
我有問到新的發電機,
換下來我會拆這一顆看看。

网友:
請您檢查碳刷跟轉子滑環間是否髒汙

网友C:
現場方便上示波器嗎,整流子斷路欠相也會拉低電壓

建議您整顆拆下研究,電瓶就先用充電機撐個幾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AIR吹一吹清一清發電機本體~少了碳粉油汙後在測一次電壓

空壓機吹完還是一樣,
我查資料發現我記錯了,
這顆發電機2018/3才換的而已。

网友:
期待樓主您的維修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場方便上示波器嗎,整流子斷路欠相也會拉低電壓

建議您整顆拆下研究,電瓶就先用充電機撐個幾天

gold大,
我手上沒有示波器,
平常上班時間都要用到,等星期六先拆下來看碳刷部分,
如果還是不行可能要先買一顆新的頂著,
再來研究這顆當備品
請問如果不上皮帶可以測試輸出電壓嗎?
會影響電壓有整流器、電壓調整器,碳刷也會嗎?

整流子斷路可以用電錶量測嗎?

另外現在是電壓不足,不是完全沒電壓,這樣是不是比較好判斷哪一部分最有可能?

网友D:
發電機不都是交流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發電機不都是交流的嗎?

是交流沒錯,經過整流器輸出直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gold大,
我手上沒有示波器,
平常上班時間都要用到,等星期六先拆下來看碳刷部分,

估計:是整流子的機率大些。

小弟的車也剛換發電機,換之前怠速時12.5~12.6V幾乎沒在充電,但是只要轉速超過1K之後就可13.8~14V,撐了5~6年後的某一天,怎麼兩天沒動,電瓶完全沒電(電瓶也將近3年)以為是電瓶掛了,換了一個新電瓶後,隔天又沒電了,再換一顆電瓶(老闆佛心不收費)發動量電壓還是一樣12.5~14V,心想一定有地方漏電(電機師傅拔過了所有保險絲還是找不到,最後小弟建議是不是啟動馬達或發電機(只有這兩個設備沒經過保險絲),果然發電機線一拉開靜態電流瞬間下降,就這樣花了近6K。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計:是整流子的機率大些。

小弟的車也剛換發電機,換之前怠速時12.5~12.6V幾乎沒在充電,但是只要轉速 ...

拍拍~~~
至少你找到問題在哪了
如果是整流子建議直接換一顆新的嗎?
堆高機用的整流子不好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顆電瓶斷開量電壓是12.5V,應該沒壞
目前是每二~三天充一次電,
我有問到新的發電機,

測電池空載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拍~~~
至少你找到問題在哪了
如果是整流子建議直接換一顆新的嗎?

請您殘殘的拆了他,目視有燒毀痕跡或鬆脫的先拆下來測
雖然比較費工可以省不少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gold大,
我手上沒有示波器,
平常上班時間都要用到,等星期六先拆下來看碳刷部分,

整流子斷路可以用電錶量測嗎

可以,請您參考電路圖,必須拆下來測

現在是電壓不足,不是完全沒電壓,這樣是不是比較好判斷哪一部分最有可能?

整流器、電壓調整器,碳刷,滑環,定轉子線圈都有可能是兇手

网友:
測量發電機B+線路,拔下回充線路量B+幾V,回充線路端子接觸不良也會有過低情形發生

网友A:
喵大夫到府診斷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喵大夫到府診斷好了...

喵,東西沒拆下來,小弟到現場也只剩泡茶的功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喵,東西沒拆下來,小弟到現場也只剩泡茶的功用而已

那就去喝杯茶~~~說不定有意外發展....拆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喵,東西沒拆下來,小弟到現場也只剩泡茶的功用而已

我下午拆下來了,但是皮帶盤有沒技巧?

怎麼固定盤取下螺帽?我用布怎麼都抓不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下午拆下來了,但是皮帶盤有沒技巧?

怎麼固定盤取下螺帽?我用布怎麼都抓不緊 ...

一般都先從屁股拆,不一定要拆皮帶盤,可以請您傳相片上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先從屁股拆,不一定要拆皮帶盤,可以請您傳相片上來嗎

應該只能從皮帶盤這一邊拆
我能想到的只有氣動套筒,
瞬間扭力夠大。
另一側沒有螺絲,
上面凸出來的那根螺絲是輸出正電?
那下方的T頭接出來的電線是什麼?是不是檢測電瓶電壓?

皮帶盤下還有螺絲

网友F:
引用 楼主:
應該只能從皮帶盤這一邊拆
我能想到的只有氣動套筒,
瞬間扭力夠大。

方法很多,同前一篇一樣要適用工具。
最快速是大動力氣動板手(大扭力電動)。
純手工,大型桌上箝夾住配板手扭轉。
再不濟,握住(或踩住)皮帶輪,大木槌(橡皮槌/重力/自力)配合力學,長桿板手瞬間衝擊力敲擊(推)板手。
注意開啟的方向要視該電機旋轉方向,兩齒也可拿來壓。。

當然還有一個方法,還未拆卸前可用,手工拆輪胎方式,靠皮帶輪有磨擦力,用長板手(L型)先鬆皮帶輪螺母。
方法太多...............不及言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法很多,同前一篇一樣要適用工具。
最快速是大動力氣動板手(大扭力電動)。
純手工,大型桌上 ...

明天用虎鉗試試,不行就去輪胎店請人幫忙鬆這顆螺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用虎鉗試試,不行就去輪胎店請人幫忙鬆這顆螺帽

您拆錯顆了,把連接前後殼那3根長螺桿拆下應該就能分解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應該只能從皮帶盤這一邊拆
我能想到的只有氣動套筒,
瞬間扭力夠大。

三顆螺絲拔掉 . 後蓋三點平均敲就下來了 . 重點是裝的時候才好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三顆螺絲拔掉 . 後蓋三點平均敲就下來了 . 重點是裝的時候才好玩

看來您也是老司機,裝回時為了壓縮碳刷會搞到懷疑人生

网友:
以前這玩意我多的很~~~每棧板50顆,一次來好幾棧板....士林電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您也是老司機,裝回時為了壓縮碳刷會搞到懷疑人生

我看過汽車的,那碳刷真的裝到抓狂,
看來堆高機的也是,下星期先買一顆頂著再來慢慢整治這一顆。

補充內容 (2019-12-16 11:40 AM):
後來時好時壞,加上這台年紀40了,只好乖乖去看一台直接換整台,
不然一天到晚修這修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