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安裝 換裝 建準 SUNON BVT21A004 浴室靜音換氣扇 DC 排氣扇

楼主(2019-10-23):
最近流行DC節能風潮,對於需要長時間運作的風扇,我衝了。

原先的排氣扇Venice ,市面上好像已消失。

卸下塑膠蓋。
已經清潔過,本來超多灰塵屑。

拆螺絲,整組拉下來。
注意兩個規格,天花板開孔21cm x21cm;排氣鋁箔管直徑10cm(4吋)。
想不到原本的排氣鋁箔管還有用金屬管束,我上網查資料,大部份都是用大膠帶纏一纏。

拆開排氣鋁箔管,一股風不斷的從管內吹出來。
我自行腦補,應該是共同管道,有其他戶在抽風排氣。
拆下電線。
整組研究一下,有一塊擋板,關電時會擋住他戶的氣流。

看一下規格

新品的規格,咦?沒寫噪音值。
32dB,我去官網查的。
我看到廣告說一年電費64元,來算一下。
1度電=1kWh。4.5W x 24hr/day x 365day=39420Wh=39.42kWh。
家用電費是累進計算的,單月120度以內,每度1.63元,超過會越來越高。

想當然,一年電費64元是用1.63元算的。39.42x1.63元=64.2546元。

建準這個產品,排氣孔端與本體,是組合式的。
電線接頭有兩個孔,插入後一字起子轉緊。

與本體分開,因為需要空中作業,安裝起來,比較輕鬆一點。

接好電線,開電測試,有風排出。OK。

整組塞進去。注意組合排氣孔端,有溝槽卡入。
螺絲鎖一鎖。

塑膠蓋,不必螺絲,兩組有彈性的鋼絲。

開始24hr使用

网友A:
最近正好也想換一組。

不知道獅子大使用之後,"靜音"的效果好不好。
另外,那個檔板氣密效果好不好(未開抽風扇的狀況),我住的大樓常會有人抽菸,有時浴室會有菸味。

网友B:
雷大
沒有看到實測消耗功率/還有排風扇轉速/有了轉速還有風速/有了風速還要平方流量,這樣不能認證..................................

网友C:
這種風鼓實在很容易卡灰塵
風量就會變小~
又不太好清理~
最好自行 DIY 瀘網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好也想換一組。

不知道獅子大使用之後,"靜音"的效果好不好。

聲音明顯有小一些,可是也沒到驚豔的程度,還是有一點轟轟聲。
但也不一定是機子本身的問題,後端排氣管線的順暢與否可能也會影響。

擋板是活動式的,就別要求太多了。
反倒是因為省電,給它開24hr不停機,比較沒有機會倒灌菸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好也想換一組。

不知道獅子大使用之後,"靜音"的效果好不好。

氣密效果其實也還好~
還是會聞到~
只能 24小時都開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大
沒有看到實測消耗功率/還有排風扇轉速/有了轉速還有風速/有了風速還要平方流量,這樣不能認證........ ...

借一下,做這些測試的機絲頭,我都沒有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風鼓實在很容易卡灰塵
風量就會變小~
又不太好清理~

這得看瀘網的粗細,太細的風量馬上變小惹~

网友:
我家也有一個建準的浴室抽氣扇,不過裡面有一片驅動電路板就像泡過水一樣慘不忍睹,這幾天我拿出來研究一下好了。

网友D:
上個月剛好也用 P 幣在 PC 家抵購買了一台
裝上後很懷疑到底有沒有在轉
要認真聽才確認有在轉

以後卡塵埃後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好也想換一組。

不知道獅子大使用之後,"靜音"的效果好不好。

補充一下。解決菸味問題,市面上有一種逆止閥,可以增加效果。
一般是裝在鋁箔排氣管與共同管之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解決菸味問題,市面上有一種逆止閥,可以增加效果。
一般是裝在鋁箔排氣管與共同管之間。

我知道有 管道逆止閥(逆止風門),但是多半是和排風扇上面附加的逆止閥差不多,多半就是一個擋板。
如果有好的設計,密閉效果佳的,也是可以加裝一個。

但就怕花錢買了沒效,還會降低排風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個月剛好也用 P 幣在 PC 家抵購買了一台
裝上後很懷疑到底有沒有在轉
要認真聽才確認有在轉

我再度拆下來,斷開排氣接口,打開試排氣音量。
雖然不大聲,但是很明顯聽得到在運轉了。
不曉得是聽力太好還是背景太安靜。難道是機王?

网友:
煙味?!..........買幾大鋼瓶的CO從通風口灌入,幾天後就有屍臭味了....

拎北最痛恨人家在我面前抽菸請我抽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