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漏水怎麼抓漏

楼主(2019-10-23):
4樓屋主房子出租房客反應牆壁油漆剶落
我家是5樓
有去4樓詢問房客房客是說沒漏水
可是5樓的屋主認為是我家漏水造成的
而4樓原有排水孔是封閉的
前屋主賣他是有變更設計
不曉得是不是把水管封恐造成
所以現今各說各話

想請問有沒有認識新北市中永和
抓漏有儀器或店面
真的沒有北市或新北市也行
實在點的
因為我也不懂
想趕快把問題儘快解決

小弟我住新北市中和

网友A:
這好像漏水造成的壁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81%E7%99%8C

网友B:
上面是浴室嗎?

网友C:
那個位置的上面是什麼東東呢?
有什麼管線經過?排水管,電線管,都有可能從別的地方把水帶過來這邊漏

网友D:
因該是有管路經過 . 熱水管機會大一點 . 有用時才漏 . 但量又不夠多才不至於會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浴室嗎?

上面是主臥室
同樣設計
不過4樓原屋主賣得時候有做變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位置的上面是什麼東東呢?
有什麼管線經過?排水管,電線管,都有可能從別的地方把水帶過來這邊漏 ...

上面是有一個排水孔 冷氣排水都是流入這一個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好像漏水造成的壁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81%E7%99%8C

因為以前漏水
浴室水管有問題
有請人維修改善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浴室嗎?

第2張圖上面是臥室
油漆剝落旁邊是接浴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該是有管路經過 . 熱水管機會大一點 . 有用時才漏 . 但量又不夠多才不至於會滴   ...

後陽台排水孔是冷氣排水的地方

网友E:
比我家的狀況好多了!後陽台牆壁和天花板漏水,裝潢的天花板都腐爛了,原廚房和浴室天花板也漏水,飯廳牆壁邊也發生壁癌,都是因為樓上和隔壁重新裝潢和改建造成,都推說不是他們的問題,有請師父來查看過確認,還找里長去協調請他們修復,樓上和隔壁的鄰居都默不作聲,真要鬧上法院才有辦法解決嗎?頭大的很煩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比我家的狀況好多了!後陽台牆壁和天花板漏水,裝潢的天花板都腐爛了,原廚房和浴室天花板也漏水,飯廳牆壁 ...

可以先寄個存證信函給樓上和隔壁的鄰居
附上相關說明與證明

我家是寄沒多久樓上和隔壁的鄰居就自動找人修好了

网友B:
老舊公寓漏水長壁癌是很正常的(新蓋好的也有這種問題),可能是當初建商排水路線規劃的不好或是施工不確實,或是天災、人為因素,雙方要心平氣和坐下來談。大樓有管理費的話,可以用在這邊。

圖(一)上面是冷氣排水孔管線的話,這個孔以後就封住別用了,大樓再另尋排水路線。
圖(二)早期浴室施工底部都沒做防水,所以這最多就是把浴室底部打掉重做。

水泥建築的缺點就是建商喜歡把管線(電線、水管)埋在水泥裏面,而不是獨立出來,一旦出問題就會很難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先寄個存證信函給樓上和隔壁的鄰居
附上相關說明與證明

謝謝您的指教!碰上惡鄰居也只能這樣做。

网友G:
用 打針 然後用 發泡機 打 發泡劑進去裂縫   請師傅來 大約 5000-10000

自已買工具跟 針頭 不只這個錢 而且 還沒經驗 抓不到位置

网友G:
最乾脆的方法 用 把那個地方的水泥全部打掉 打到看到水管  然後用 AB補土 把水管補好 再用 水泥砂漿補牆面

网友H:
熱顯像儀,應該可以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我家的狀況好多了!後陽台牆壁和天花板漏水,裝潢的天花板都腐爛了,原廚房和浴室天花板也漏水,飯廳牆壁 ...

這種就很誇張
不過一般漏水都是找樓上處理
要隔壁鄰居處理
他一定要你提出證據
遇到這種真的很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舊公寓漏水長壁癌是很正常的(新蓋好的也有這種問題),可能是當初建商排水路線規劃的不好或是施工不確實, ...

因為是老公寓沒有管理委員會
1 封排水孔怕室外機線路
把水引進室內
2 浴室之前漏水有把浴缸拿掉
磁磚有重貼過自己買個封閉底漆不曉得可不可以止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 打針 然後用 發泡機 打 發泡劑進去裂縫   請師傅來 大約 5000-10000

自已買工具跟 針頭 不只這個錢 而 ...

之前有搜尋過這一個工法
只是怕不耐久
所以打算換水管之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乾脆的方法 用 把那個地方的水泥全部打掉 打到看到水管  然後用 AB補土 把水管補好 再用 水泥砂漿補牆面 ...

不曉得會不會補好再漏
想說水管換新重接看會不會好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H:
熱顯像儀,應該可以檢測。

目前是有找了師父
不過4樓屋主
還沒聯絡上房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曉得會不會補好再漏
想說水管換新重接看會不會好一點

打掉找出漏水點,將那段重接會比較好

楼主:
4樓屋主很誇張

楼主:
靠外牆天花板水泥不曉得掉多久鋼筋都露出來也要算我頭上

楼主:
幾年前浴室漏水 排風扇沒壞也要我換新的給他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因為是老公寓沒有管理委員會
1 封排水孔怕室外機線路
把水引進室內

浴室防水層沒做好,
造成漏水的因素。

网友:
就是有滲水  才會造成壁癌  只有治本 水泥牆都打掉找出滲水點

要不然去買一桶防水ˋ漆 把壁癌刮掉 漆上防水漆就好了  但是能不能撐過兩三年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種就很誇張
不過一般漏水都是找樓上處理
要隔壁鄰居處理

那面牆沒水管管路,他改裝浴室拉水管到那面牆,你說是不是該找隔壁的談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浴室防水層沒做好,
造成漏水的因素。

浴室角落門檻沒做好防水
現今請人施作防水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面牆沒水管管路,他改裝浴室拉水管到那面牆,你說是不是該找隔壁的談談呢? ...

原來如此
那隔壁的問題很大
應該要負責修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