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8V/21V 離電電鑽 電池 要用 18650 五串 還是 用六串

楼主(2019-10-24):
18V/21V 離電電鑽 電池 要用 18650 五串 還是 用六串??

想說跳過原廠的保護板 用 六顆18650 3.7V*6=22.2V   用 恆壓恆流 去直充電池就好(就算充飽也只是22.x V

這樣的方法   各位大大覺得可行性如何?

我的起子機 只有 正負兩個卡榫  沒有 第三隻腳  所以不會去偵測 是否原廠電池

网友:
18650 一般檢測充滿電是 4.2V
用的時候是才是 3.7V
原本才用五串 電池

若要換電池
一定用動力型的18650

最近在回收撿到牧田10.8V 的震動起子
也是改成用撿來的筆電19V的變壓器當供電的
加上 恆壓恆流 充電模組 來充電

充的時候要小心
電池有發熱就是要壞了
因為有的模組不會停止充電

网友A:
鋰電池一定要用保護板才安全壽命也才會長,多顆電池串聯用的保護板除了過高過低電壓電流保護外還有平衡充電的功能。
在充電時串聯的電池不會每個都是相同電壓曲線的增加,充電時如果有幾顆電池已經達到 4.2V 那還沒達到 4.2V 的電池該怎麼辦繼續充還是該停止,保護板的平衡充電功能就是做這一回事讓每顆電池都達到 4.2V 而不會有少數幾顆過充電。

所以不要擅自更改電池芯數量,要好好使用保護板才是正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鋰電池一定要用保護板才安全壽命也才會長,多顆電池串聯用的保護板除了過高過低電壓電流保護外還有平衡充電 ...

看來用 恆壓恆流 一起充不太好
難怪每串電池都有單獨的接點

楼主:
所以才想改用 六串 這樣每個電池讓他跑 3.7V 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來用 恆壓恆流 一起充不太好
難怪每串電池都有單獨的接點

恆壓恆流是充電的基本需求,平衡充電是串接電池組必要的手段,以前的鎳鎘、鎳氫電池容量不大隨便充電還可以過壓或過放也不會馬上死掉,現代都得靠專用的電路與電源管理才能搞定高密度又比較不安全的鋰電池。

网友C:
外行人問個問題.哪個大大有空的煩請撥空回答一下我有一隻18v的充電電鑽.10幾年前B&Q買的.是鎳鎘電池.沒怎麼用.外觀算新.電池算是放壞了.現在充電的一小時用不到一分鐘.且充電時候電池有點燙手.我有看網路改鋰電池的.不過算算電池花費.好電池1顆就要100多.聽說充電器也要改.是不改了直接去買12v的一套999元+備用電池350元.這樣較合算.還是舊的改鋰電較合算啊.先給回答得大大致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行人問個問題.哪個大大有空的煩請撥空回答一下我有一隻18v的充電電鑽.10幾年前B&Q買的.是鎳鎘電池.沒怎麼 ...

如果是我,
考慮重新買新的電鑽(鋰電池),
怎麼改都不划算,
建議牡田牌子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才想改用 六串 這樣每個電池讓他跑 3.7V 就好

你確定要這樣玩?

我們來看一下標準的 NCR18650 的放電曲線。

先看輕載 550mA 放電那條紅曲線,如果只有充電到 3.7V 會少掉多少容量?(約 1200mAh)
再看中載 2750mA 綠色曲線,如果只有充電到 3.7V 會少掉多少容量?(約 750mAh)
重載 5500mA 藍色曲線無法直接看出容量少多少,想知道的人請將藍線整段 copy 貼在更下面,大電流放電容量本來就會比較少你又不讓他充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才想改用 六串 這樣每個電池讓他跑 3.7V 就好

回到初衷,樓主想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這個文章沒說明到。

网友:
這也是牡田的電鑽,還是別亂改 ,買原廠的來用吧!

网友C:
感謝 319大大的回覆.再另外問個問題.買新電鑽後這隻就沒用了.可以改成簡陋的木工車床來車浮標.有看過網路改插電的.他是用筆記本的電源供應器下去改的.我可以用原先充電用電源供應器得下去改嗎.規格.輸入110V.輸出.21.7V+1.2A.這個夠用嗎.一樣先給回復的大大致謝了

楼主:
我是一隻AEG 的電鑽  找不到 充電器  只好土炮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行人問個問題.哪個大大有空的煩請撥空回答一下我有一隻18v的充電電鑽.10幾年前B&Q買的.是鎳鎘電池.沒怎麼 ...

18650 鋰電 100 x 5 = 500 元,五串保護板 100 元,21V 鋰電充電器 300 元,全部 900 元,工錢我不會算了。

楼主:
只是 偶爾自己 diy 一些 家飾  吊架 釘一些櫃子 桌子 而已   非職業操整天的

之前工作用 屏東燈會的老農夫 用德偉的砂輪機接德偉原廠的5AH電池 切割 金屬網而已 30分鐘 1顆5.0AH就沒電了  拿去接電鑽可以操一上午的3英吋浪板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行人問個問題.哪個大大有空的煩請撥空回答一下我有一隻18v的充電電鑽.10幾年前B&Q買的.是鎳鎘電池.沒怎麼 ...

買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行人問個問題.哪個大大有空的煩請撥空回答一下我有一隻18v的充電電鑽.10幾年前B&Q買的.是鎳鎘電池.沒怎麼 ...

我也一隻 14.4 雜牌的 起子機  鎳氫電子 早就流湯了
想用筆電拆下來的離電 去改 反正每次使用完 就用 恆壓恆流的充電器去充

网友:
這是電池組平衡失效的樣子

每節電池都有不同程度失衡

這個是用一用發現很快就沒輸出   充電很快就沒電流
不是正常的曲線  拆出來測試才發現
電池失衡  一節過高 一節過低
現在這組要換保護板

如果沒電硬是要用  低電壓那節會壞掉
如果硬是要充電  高電壓那節會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謝 319大大的回覆.再另外問個問題.買新電鑽後這隻就沒用了.可以改成簡陋的木工車床來車浮標.有看過網路改 ...

網路有人這樣改過,
你可以搜尋看看,
但用在驅動馬達的電流大,
需特別注意。

网友:
感謝各位 大大的回覆.網路找整組的充電電鑽去了.優先考慮牧田的

楼主:
專業的鋼構 鐵工 西工   都先買 牧田的  頂多用 半年   就全部換 德偉了 1力道更大  2. 充電速度更快(多模組)
3.聽說 電池組用滿次數 可以寄回原廠更換

网友:
沒聽過,電池組用滿次數,可以寄回原廠更換的。
只知道,牧田18V電池保充500次,500次內電池壞了,寄回原廠不囉嗦,換新的給用戶。

電池內有晶片記錄充電次數。以前10.8V牧田我有空就充,現在都要用到快沒電再充。

樓主的鍵盤,好像跟我的一樣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業的鋼構 鐵工 西工   都先買 牧田的  頂多用 半年   就全部換 德偉了 1力道更大  2. 充電速度更快(多模 ...

聽說 電池組用滿次數 可以寄回原廠更換 ? ? ?

牧田保固五百次不限時間,德偉保固一年不限次數,要讓我選一定選前面的,這種用滿次數再換一顆的廠家太佛心了以後都不用再買電池了。

楼主:
對阿 我的鍵盤 滑鼠 剛好 一組無線的 i-rocks 鍵盤沒特色 但是 滑鼠很讚 自動進入省電模式 又三段高解析度 尤其 接兩個螢幕的時候 最高分辨慮 只有10公分 就可以左右螢幕 拉到底了  我常常用電視看電影 然後又用螢幕 抓影片

德偉 牧田 基本組 一萬跑不掉 反正偶爾diy 買中古的 或者 台製但是扭力要夠 電池通用牧田的 最經濟的組合
尤其原廠的機子 有鎖電池的IC 我覺得很麻煩 反正18V/21V 打不動 就用 110V的四分電鑽下去打1000多瓦的扭力一定夠用 四分電鑽滿認同用牧田的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