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一台故障的台達電子 VFB21AXT3 浴室抽風扇

楼主(2019-10-24):
這台台達電子的浴室抽風扇我忘了是誰拿來的了,反正不是我家的,它在我家也放了一段時間了,原本是要回收的,結果我自己也忘了這件事了,直到雷大的這篇帖子才讓我又想到它。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298-1-1.html

▼我去找出來的時候,風扇就是這樣了,不知道有沒有缺件。

▼不同雷大的建準浴室抽風扇是交流蔽極馬達,這個台達的是使用直流馬達。

▼電源板躲在這裡。

▼裡面因受潮導致電源板損毀了。

▼看起來要修好也不是沒有辦法,只是會非常麻煩,因為除了銅箔外,好幾個SMD 元件有裂開或絲印掉落無法分辨。

從損壞的電路板上看來,接馬達的輸出是並聯兩個470uF 25V的電容,看來馬達的供電應該在12V~24V內,不過依一般經驗24V 供電不會用25V的電容,因為太危險了。

▼經用電源供應器測試,這片圓形的控制板也短路了,要拆這片控制板要解膠,也不是很方便,不過所幸的是馬達單獨測試是好的。

這台抽風扇有兩段風速控制(就是由上面圓形電路板控制的),像一般美術燈那樣用電源開關來切換,這個功能我不見得需要,既然電源板跟控制板都壞了,或許就直接接一個12V 電源供應器解決就好。

抽風扇一定是裝在高處,照理說不會潑到水,離心風扇在運轉時由扇葉至出風口並不會直接經過電源板,由電源板看來水氣並不少,到底是怎麼進入的就比較奇怪了,大家覺得水氣是怎麼進入的?

网友A:
浴室濕度高,這空間再怎麼抽都還是有水氣存在,久了板子難免還是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浴室濕度高,這空間再怎麼抽都還是有水氣存在,久了板子難免還是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

的確是有此可能,不過這台抽風扇裡裡外外都用鐵螺絲,長期在高潮溼環境不但沒有一顆生銹,而且還非常新,這未免也太奇怪了。

這片控制板底部有上膠,而且還是像環氧樹脂那種硬質的,想拆控制板恐怕馬達也會受損,看來只能回收了。

這個結論告訴我們,浴室的抽風扇最好買交流的就好。

网友B:
我那台建準浴室排氣扇,也是DC直流馬達呦~
交流蔽極馬達,是那台舊的,威尼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台建準浴室排氣扇,也是DC直流馬達呦~
交流蔽極馬達,是那台舊的,威尼斯。 ...

原來是我搞錯了~~~

网友:
放在浴室的排風扇,因為放在潮濕的地方,基本上都會上Coating來維持使用年限,但Wish大這電源板感覺沒有上到膠,反而是控製板有上膠,這感覺有點怪,我想也只能用商業考量來解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確是有此可能,不過這台抽風扇裡裡外外都用鐵螺絲,長期在高潮溼環境不但沒有一顆生銹,而且還非常新, ...

老大。雖然是浴室排風扇,
但可能是用在沒有洗澡的廁所,
或是公司的廁所排氣扇。
螺絲才沒生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雖然是浴室排風扇,
但可能是用在沒有洗澡的廁所,
或是公司的廁所排氣扇。

看來仙蒂沒有從1樓開始看......

网友D:
1 風扇組裝作業員不小心打了一個噴嚏沒擦乾
2一般樓上應該也是廁所如防水沒做好或地震輕微裂縫,樓上輕微漏水經由電源線滲入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風扇組裝作業員不小心打了一個噴嚏沒擦乾
2一般樓上應該也是廁所如防水沒做好或地震輕微裂縫,樓上輕 ...

如果是這樣也實在太神奇了

网友E:
馬達是好的~可以給我嗎?明天順便拿~~

网友:
家裡有一台,
感覺比順風的好用,
轉速切換靠的是開關送電切換
一台不到一千元,算是CP值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馬達是好的~可以給我嗎?明天順便拿~~

可以啊!不過你要跟烏骨雞姐聯絡自取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不過你要跟烏骨雞姐聯絡自取時間

謝謝大大~

网友F:
回 wish 老大 ...

米家浴室也是用台達這款VFB21ACT側排式的DC馬達抽風扇,兩段風速切換,當初保內(三年保固)有換過一次貨,故障原因是會自行切換燈號,不會抽風
,米到是沒有遇到故障的時候,因為裝在浴室天花板上所以比較少去碰它,通常要碰它就是他要壞掉或是要換新的上去的時候,不知道wish老大已經將故障的電路板回收了嗎?謝謝。

高速亮橘燈

低速亮綠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 wish 老大 ...

米家浴室也是用台達這款VFB21ACT側排式的DC馬達抽風扇,兩段風速切換,當初保內(三年保 ...

被vedncv拿走了

网友:
回 wish 老大 ...

收到嚕。謝謝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