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mSATA 與一般2.5吋SATA SSD 速度表現差別

楼主(2019-10-24):
請問GA-Z77-D3H主機板上有一個mSATA插座,如果買一片mSATA SSD,跟買一個一般2.5吋的SSD使用起來速度上有差別嗎?還是都是走SATA,所以速度差不多。

https://www.gigabyte.com/Motherboard/GA-Z77-D3H-rev-10#ov

以上是替朋友問的,我家沒有這麼高級的東西,所以上來請教有裝過的會員。

※我知道PCI-E SSD比較快,不過這是另一個問題了。

网友A:
一樣,mSATA也是用 sata 信號拉過去的。
唯一的差別是不同sata device 可能使用不同的sata controller的校能差異。

网友:
mSATA跟SATA可視為一樣的東西,差別在於形狀、接頭、外殼,mSATA轉SATA轉接板單純只是轉接功能,並沒有轉換晶片,可見介面訊號規格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樣,mSATA也是用 sata 信號拉過去的。
唯一的差別是不同sata device 可能使用不同的sata controller的校 ...

謝謝,請問依你的經驗,不同的sata controller效能差別會大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請問依你的經驗,不同的sata controller效能差別會大嗎?

msata上就算控制器差個20%一般人不一定看的出來這些差異。因為還有其他條件與其他的對比。

网友:
技嘉這類主機板, mSATA和SATA2其中一個PORT共用,個人認為效能不見得比 2.5吋SSD插在SATA3上好.

网友:
他有條支援PCIEX4的X16插槽,買張M.2-PCIE 轉PCIE-X4介面卡搭配NVME的M.2 SSD使用效果
更佳...除非BIOS不支援NVME才標準2.5" SATA SSD

网友B:
mSATA就是精簡版SATA,上限就是你主機板SATA的速度
算舊式插糟了,不建議買,直接接SATA比較好,日後也可以拿去別台主機用
如果主機板支援PCIE開機,就可以買PCIE轉M.2的卡,M.2 PCIE SSD會比普通SATA SSD快很多很多

网友C:
mSATA 還有個溫度的問題要考慮。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ATA 還有個溫度的問題要考慮。

好像是PCIE才會有高溫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是PCIE才會有高溫的問題。

歹勢!是我記錯,M.2 PCIE SSD才有溫度的問題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ATA就是精簡版SATA,上限就是你主機板SATA的速度
算舊式插糟了,不建議買,直接接SATA比較好,日後也可以 ...

同意~~, 2.5吋sata 萬一要救資料, 也方便

网友:
我的感覺是有比較快, 但購買時的規格比較重要, 主機板的晶片也會影響效率, 測試時, 建議用win7測試, 建議買美光或intal 的產品
現在很多筆電都直接使用 m.sata + 硬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歹勢!是我記錯,M.2 PCIE SSD才有溫度的問題 : ()

可以加散熱器, 但保固就沒有了, 其實, 機殼散熱做好就可以了
而且 m.sata 在cpu旁邊, 散熱不是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請問依你的經驗,不同的sata controller效能差別會大嗎?

請問, 因為什麼環境要在意速度?

如果開機, 差個5秒, 應該不是太大問題, 通常我們是跑資料庫才會在意這個問題

補充內容 (2019-10-29 11:55 AM):
如果灰塵多的環境, 還是使用 SATA SSD 比較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請問依你的經驗,不同的sata controller效能差別會大嗎?

不同的sata controller ,效能差異應該不大
但對資料安全來說 可能差很大
最近一年的   dramless   controller 真是不敢領教
另外一家 內建32M Dram 的  controller  .我用在MAIL主機(windows base 的雷電)上(約15個帳號), 大概半年就開始發生資料無法存取的狀況

网友(2019-12-05):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sata controller ,效能差異應該不大
但對資料安全來說 可能差很大
最近一年的   dramless   contro ...

SSD不適合小檔案頻繁寫入, 很快就掛了,硬要用,做 raid 10或raid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