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ATUNG V55U500 液晶電視上電亮藍燈 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9-10-24):
TATUNG V55U500 液晶電視上電亮藍燈 不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TATUNG V55U500

2.故障情形~插電之後電源指示燈就一直停留在藍燈的開機狀態,無法轉為待機的紅燈。接下來不論使用按鍵或是遙控器都沒有作用,進入死當狀態。
消耗功率8.6W~異常~

3.內部照

4.電源板~初步確認各組輸出電壓正常

5.主機板~確認各組IC供電,穩/降壓IC輸入/輸出電壓正常

6.LED背光恆流板

7.T-CON

8.面板型號

9.根據維修經驗綜合判斷極可能是開機記憶IC故障或是韌體異常造成,上網搜尋韌體多時毫無所獲,經過1個月有客戶送修同型機,立馬接上燒錄器在線COPY韌體出來測試。
將正常韌體回存故障機記憶IC之後,待機電源紅燈亮起,待機消耗功率恢復為(0.4W)

10.開機測試電源藍燈亮,影像及聲音皆正常~YA成功~消耗功率(約100W)

11.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高手,恭喜完修!

网友:
你真棒!謝謝你的分享

网友:
請問要怎麼知道哪一顆IC韌體?通常會在哪塊板子上呢?

网友:
W大可以分享一下韌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