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車手機架斷裂.....

楼主(2019-10-24):
行車前一定要檢查,扳扳看會不會斷掉。

斷掉的這塊鐵片,厚度3mm,使用約一年又一個月,里程約1.7萬公里。

幸好斷裂時車速不快,不然就掉寶了。

斷口整齊,外圈有氧化變黑的痕跡,看起來應該是金屬疲勞。

网友:
感覺是焊接點生鏽斷裂。

网友A:
找蔡老闆用電龜幫你趴幾下就回去上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蔡老闆用電龜幫你趴幾下就回去上崗了...

用電龜焊接點會氧化脆硬化,應該是找氬焊,有惰性氣體保護焊接點不氧化延展性佳,機車長期在路上震動,焊接點比較不會斷裂

网友:
圖(3)斷裂處,前面還有道凹痕。要用焊的話,90度彎角這邊要多焊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蔡老闆用電龜幫你趴幾下就回去上崗了...

電焊我也有一台,但覺得氬焊會比較合適
但是買一組新的比較省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焊我也有一台,但覺得氬焊會比較合適
但是買一組新的比較省事!

買相同的,還是會斷。這個零件看起來真的有問題,也不用刻意變成90度。
要不要用白鐵自己做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相同的,還是會斷。這個零件看起來真的有問題,也不用刻意變成90度。
要不要用白鐵自己做一個? ...

有想過,但沒材料跟工具

這塊鐵片後3mm 一邊鑽孔一邊螺絲孔 加上又有防鬆刻紋
不好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想過,但沒材料跟工具

這塊鐵片後3mm 一邊鑽孔一邊螺絲孔 加上又有防鬆刻紋

沒工具有沒工具的辦法,你把那隻鋁合金支架拆下來,反裝看看。還是要有工具來切、磨。

那個90度角鋼就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想過,但沒材料跟工具

這塊鐵片後3mm 一邊鑽孔一邊螺絲孔 加上又有防鬆刻紋

螺絲孔可以考慮把原來螺絲換長一點配合螺帽鎖緊,就不用車螺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工具有沒工具的辦法,你把那隻鋁合金支架拆下來,反裝看看。還是要有工具來切、磨。

那個90度角鋼就別 ...

說到角鋼

也許可以直接買一節白鐵角鋼來用

网友:
找個熔接所代工,可是不知要多少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說到角鋼

也許可以直接買一節白鐵角鋼來用

孔的刻痕可以利用雙螺帽來固定(白鐵螺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的刻痕可以利用雙螺帽來固定(白鐵螺帽)

把螺帽焊在角鐵上面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到角鋼

也許可以直接買一節白鐵角鋼來用

其實手機座也可以鎖在右後照鏡的鐵支架上面。想辦法再找個零件。鋁合金支架、90度角鋼就別用了。

另外,鋁合金支架要用也是可以,但就是要多個零件,鎖在右後照鏡的鐵支架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焊我也有一台,但覺得氬焊會比較合適
但是買一組新的比較省事!

其實這個還原焊好後, 再加件小鐵片蓋上焊路補強.

网友B:
這產品真的有問題,一直沒對斷裂的問題做改善。

https://seller.pcstore.com.tw/S162297121/C1131759781.htm

其他牌子的也是會斷裂,嚴重時手機也會毀掉。

网友:
如果需要時常折角度.買片白鐵片.電鑽挖孔折彎(電鑽玩diy的應該有吧).螺絲加長鎖防鬆螺帽(不用攻牙).防止行車時候震動螺帽鬆脫.接觸面的防鬆刻紋.塞片橡膠片或是矽膠片就行.爛一點的用壞自行車內胎剪一片塞上去就行.鄉下沒工具就是這麼用的.

网友:
都是成本問題,他折彎處因為加工變薄,然後應該還有加工硬化,價錢為了有競爭力應該不太可能再加厚或加工後熱處理。所以就壽命不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產品真的有問題,一直沒對斷裂的問題做改善。

https://seller.pcstore.com.tw/S162297121/C1131759781.h ...

不是產品問題,是現在的產品,故意做有使用年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不鏽鋼90度玻璃夾試看看,如果折的太過分,也有180度的,要自行彎曲。幸運一點的話,只要擴孔。

這個好像不錯  應該只需要修一下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