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風驣牌 FT-916 通風扇 國隆 馬達 改裝 滾珠608z 加框 替換

楼主(2019-10-24):
        風驣牌 FT-916 通風扇
國隆 馬達 改裝 滾珠608z 加框 替換

銘牌 :

銘牌

銘牌

1.馬達拆之前 前後相對位置要先做記號 。

馬達拆之前 前後相對位置要先做記號

馬達拆之前 前後相對位置要先做記號

2.原 合銅座 移除磨損的 銅珠… 用大支 一字起子斜插 挑出銅珠, 壓板用大支 斜口鉗翻夾 取下 備用

原 合銅座

原 合銅座

取下磨損的 銅珠

移除磨損的 銅珠 油棉 合銅壓板

移除磨損的 銅珠 油棉 合銅壓板

移除磨損的 銅珠 油棉 合銅壓板

移除磨損的 銅珠 油棉

移除磨損的 銅珠 油棉

寶特瓶 適用溫度 :

一般PVC管的臨界值約60~65℃

「1號」:礦泉水瓶、碳酸飲料瓶。
材質: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也就是我們說的「寶特瓶」。
適用溫度:耐熱度60℃~85℃,70℃以上就會變形,只適合裝暖飲或凍飲。

「2號」:清潔用品、洗髮精、沐浴產品、白色藥瓶、食用油、農藥等。
材質:高密度聚乙烯(HDPE),容器多半不透明。
適用溫度:90℃~110℃

「5號」:微波爐餐盒、豆漿瓶、優酪乳瓶、果汁飲料瓶。
材質:聚丙烯(PP)
適用溫度:耐熱溫度約100℃~130℃。PP的熔點高達167℃

初次試作,選用1號寶特瓶 耐熱度60℃~85℃

XX寶特瓶

XX寶特瓶

XX寶特瓶

培林加框 裁切 取下加工

初次試作,選用1號寶特瓶 耐熱度60℃~85℃

初次試作,選用1號寶特瓶 耐熱度60℃~85℃

痞酷友 用一般PVC管的臨界值約60~65℃
後經比對選取適用瓶 : 2號 (白色)  適用溫度:90℃~110℃

2號 (白色)

2號 (白色)

3. 排風扇 滾珠608z 8*22*7 mm 加框 測試

經比對選取適用瓶 : 2號   適用溫度:90℃~110℃

經比對選取適用瓶 : 2號 適用溫度:90℃~110℃

經比對選取適用瓶 : 2號   適用溫度:90℃~110℃

開喜 凍頂烏龍茶

經比對選取適用瓶 : 2號 適用溫度:90℃~110℃

經比對選取適用瓶 : 2號   適用溫度:90℃~110℃

開喜 凍頂烏龍茶(白頭) 2號 寶特瓶 內徑21mm

開喜 凍頂烏龍茶(白頭) 2號 寶特瓶 內徑21mm

開喜 凍頂烏龍茶(白頭) 2號 寶特瓶 內徑21mm

培林加框 裁切 取下加工 : 外徑 27mm 高(7+2) 9mm

培林加框 裁切 取下加工 : 外徑 27mm 高(7+2) 9mm

培林加框 裁切 取下加工 : 外徑 27mm 高(7+2) 9mm

原 合銅座 外徑28mm  內高 (2mm銅珠台 +  7mm培林 厚)

原 合銅座 外徑28mm 內高 (2mm銅珠台 + 7mm培林 厚)

原 合銅座 外徑28mm  內高 (2mm銅珠台 +  7mm培林 厚)

試組合:1

試組合:1

試組合:1

試組合:2

試組合:2

試組合:2

4. 加框培林組 組合安裝 :
用6cm長螺絲組 將 原 合銅座 28mm 鋪上 (塑鋼土搓成3mm長條型)  再將 加框培林組27mm逼入 安裝 置中後 清除 加框培林組 前,後 多餘溢出 塑鋼土。

加框培林組 組合安裝 :

加框培林組 組合安裝 :

          塑鋼土可承受300度高溫

說明 : 自組工具
608培林加厚的螺絲逼迫組 :

608培林加厚的螺絲逼迫組

608培林加厚的螺絲逼迫組

  構造 :
6cm長螺絲組+(22mm華司+608培林+27mm華司)  (608培林+22mm華司) +固定螺絲母       逼入加框培林組27mm

構造:

構造:

零件功能:
22mm華司x2 …保護培林
27mm華司…將 加框培林組 逼入塑鋼土中 並定位於  銅珠 壓板處… 置中時參考點(一)
608培林x2…加厚加大了逼入 鎖緊時的修正培林置中角度

用608培林加厚的螺絲逼猴組增加一點安裝 培林座 時置中的穩定度 :
  因用兩個608培林 前後加厚, 加大了逼入 (預先在 培林座 外側畫一同心圓) 鎖緊時的修正置中角度…參考點(二)

參考點(二)

參考點(二)

5. 磨損的鼠籠式轉子 轉軸 修理

磨損的鼠籠式轉子 轉軸 修理

磨損的鼠籠式轉子 轉軸 修理

轉軸 修理:

磨損的鼠籠式轉子 轉軸 修理

磨損的鼠籠式轉子 轉軸 修理

將原  鼠籠式轉子 轉軸 用木槌敲打調頭 避免將 培林 安裝於磨損處 並將兩 軸套 左右互換 將 長邊 改成 短邊 經量測短邊為23 mm。

經量測短邊為23 mm

經量測短邊為23 mm

將 鼠籠式轉子轉軸 架夾在電鑽上 用1200#水砂紙 打磨除銹清潔 到608z培林能自由進出… 備用。

維修順序 :
6. 先修整移除磨損的 前蓋銅珠 後。 試著利用未換的 合銅後蓋 組合馬達去調整已換的608培林 前蓋  看是否軸心置中。

7. 續用 前蓋 調整校正 後蓋 置中

8. 塑鋼土 培林座 補強 組合馬達完工
塑鋼土 外包 培林座 補強

塑鋼土 培林座 補強

塑鋼土 培林座 補強

特寫:

塑鋼土 培林座 補強

塑鋼土 培林座 補強

注意塑鋼土操作時間5分鐘 硬化時間30分鐘

組合馬達完工

組合馬達完工

組合馬達完工

試運轉停機後 扇葉 自由慣性運轉 經實測為23秒 才停止。
一般 合銅軸承 經實測為10秒 就停了 !

608培林

順暢度一流 !  讚 !!!

補充內容 (2019-10-28 10:46 AM):
為了確保塑鋼土緊緊的將培林座與 原 合同座 沾黏 ,請先加濕鍍一層塑鋼土,再結合固定。

网友A:
烏龍茶的白頭,如果是組合式的,我不是很確定,但是的確有些產品,瓶身與瓶頭會用不同的材質,瓶頭大多會用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烏龍茶的白頭,如果是組合式的,我不是很確定,但是的確有些產品,瓶身與瓶頭會用不同的材質,瓶頭大多會用 ...

我有預先用滾熱開水燙過,烏龍茶的白頭,是沒有變型。
發亮的白頭,看似不簡單,如果是用到PP那就更棒了 。

网友B:
現在電風扇應該沒有用培林,其實我認為不是省錢的原因,因為用培林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廠商本意應該就是要縮短使用年限。

看了就很想來改一台,不過還看不太懂,改天找一台來練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電風扇應該沒有用培林,其實我認為不是省錢的原因,因為用培林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廠商本意應該就是要 ...

我買了10顆608培林,越改越順手。
烏龍茶的白頭 ,瓶身較軟,要把白頭先取下來,再裝上培林。
如果不好裝,也可用螺絲逼迫組,將培林逼入瓶口。

网友C:
看了真的會想改~但…會不會拆下排風扇一看~有培林~我家的排風扇…年紀都比我大的樣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真的會想改~但…會不會拆下排風扇一看~有培林~我家的排風扇…年紀都比我大的樣子,哈 ...

試運轉停機後 扇葉 自由慣性運轉 經實測為23秒 才停止。...不是在風口上測得的數據。

發現了寶特瓶口尺寸,簡直是特別為培林而做的培林座。
不用燒不用烤,直接取用。
我的例子取9mm切下來,剛好培林蓋 頂著 合銅珠 座,...數據一(垂直)了。

起先用塑鋼土結合膠黏 培林座,用手推壓安裝,有點困難,都不到位。
後來改用 螺絲逼迫組,輕鬆就將 培林座 安裝到位了。
27mm華司 ,鎖到 合銅壓板 的位置齊平就到位了。

工法有很多種,越簡單又越精準的,你也可以試試 。

网友B:
昨天我專程跑去找leo.rain 請教培林的問題,他是在做冷氣的,以前我在他家看過他在換馬達的培林,所以實際去看看原本是培林馬達的做法。

我在他家看的冷氣室內機培林馬達,培林與馬達軸心是塞的很緊的,緊到沒有用俗稱"逼猴"那種工具都無法取下,這樣馬達在運轉時,才能確保是培林在轉,而不會造成馬達軸心在培林內圈空轉導致互相磨擦的情形,再來培林的外圍跟馬達原本拆下合銅的地方也要有些緊度,這樣馬達在運轉時才不會培林外圈也跟著轉,不知道我以上形容你是否了解?如果我這麼說不清楚的話,那我再去他那裡請他拆一個來給大家看。

由你這篇我不知道有沒有誤會你的意思,因為你先固定了培林外圈,那馬達軸心只能磨小一點讓它可以通過培林內圈,這樣馬達運轉起來雖然培林也有可能會跟著轉,但是也造成在馬達軸心在培林內互相磨擦的問題不是嗎?

這是我外行人的想法,不知道我想的對不對?有不對的地方再請指教。

网友D:
小弟覺得新買的電風扇,前後鑽2個加油孔比較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專程跑去找leo.rain 請教培林的問題,他是在做冷氣的,以前我在他家看過他在換馬達的培林,所以實際 ...

馬達 改裝 滾珠 不是原設計的培林滾珠馬達,差了一個培林座,才有組裝上的妥協。

改裝的白色培林框座經檢視,要退出培林一定要用逼得才可再取下來。

綜觀以往 改裝 滾珠文獻也都有先固定培林後再組合轉子的疑慮。

8mm的培林套在8mm風扇馬達的轉軸上,理應是能自由進出。... 是除銹清潔,沒有磨小。

是轉子在轉動,還是滾珠再轉動 。

讓我們繼續動動腦,共創美好的未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馬達 改裝 滾珠 不是原設計的培林滾珠馬達,差了一個培林座,才有組裝上的妥協。

改裝的白色培林框座經檢 ...

因為我在leo.rain 那裡看到的冷氣室內機馬達,培林是緊緊套在馬達軸心上,如果如你所說8mm 的培林套在8mm 的馬達軸心是能自由進出,那應該是冷氣室內機馬達所用的培林內圓是小一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我在leo.rain 那裡看到的冷氣室內機馬達,培林是緊緊套在馬達軸心上,如果如你所說8mm 的培林套在8mm ...

培林是緊緊套在馬達軸心上,是正規的馬達組裝方式。

我們只是簡單的重新去排列組合,修改成培林滾珠軸承
如要符合正規的馬達組裝方式,那可能要動用到車床大改,才有可能做到。

一般培林大小番號是固定的,所以應該是用轉子去配合培林,選擇裝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培林是緊緊套在馬達軸心上,是正規的馬達組裝方式。

我們只是簡單的重新去排列組合,修改成培林滾珠軸承

原來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弟覺得新買的電風扇,前後鑽2個加油孔比較實在。

大家在論壇討論的東西有的是有興趣了解,但是卻不見得會去做。
也有的是例外,像上次我發的那篇改捕蚊拍的帖子,其實新買一支捕蚊拍也沒有多少錢,不過就是想動手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在論壇討論的東西有的是有興趣了解,但是卻不見得會去做。
也有的是例外,像上次我發的那篇改捕蚊拍 ...

小弟買新電風扇的機會不高,都撿別人不要的來修,嚴重的話硬要修,就要像lkk大這樣。

网友:
lkk大這個培林,因為軸心可自由進出內圈,所以只要上點油,內圈就等於銅珠了。
所以馬達轉動時,它既是培林,內圈又有銅珠的功能。

网友:
廠商估計要收起來了,
賣給你們的電風都用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