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0C 可以開機一切正常但是不能充電

楼主(2019-10-25):
這台快要三歲的筆電,總共有3台,其中2台故障的症狀都一樣
插變壓器可以正常開機,一切都正常
但是電池的電就是充不進去
原本以為是電池故障,買了電池換上還是不行

交叉比對,電池拿去好的機器是正常的
所以問題應該在板子上
一次就壞了兩台,只能筆電當桌機用,懇請救援T_T

銘牌

主機板正面全貌

靠近電池處的零件

网友A:
BQ24725 ...爬文很多不充電,最近也被搞得頭大,後來有解決就是了

想到華碩,只會想到排阻

1.下面二個訊號有上拉排阻,有電壓不一定正常,我修到的就是上拉排阻壞
AC_IN_OC# 是 ACOK 來的
BAT1_IN_OC# 是電池第3腳來的
這兩個訊號和電池總線(SMB0_DAT、SMB0_CLK) 都是訊號傳遞,有3V並不一定正常,要用波波

RN3003 第1腳 AC_IN_OC#
RN3006 第2腳 BAT1_IN_OC#

DC+電池同時
AC_IN_OC# =0V
BAT1_IN_OC# =0V

只插電池
AC_IN_OC# =3V
BAT1_IN_OC# =0V

只插DC
AC_IN_OC# =0V
BAT1_IN_OC# =3V

2.量充電座 J6003 第4、5腳總線有沒有 3V (不插電池下測量) 有的話,下面第3點也就有

3.量電池總線進到EC的上拉排阻 3V (不插電池下測量)
RN3001 第5、7腳

4.把 BQ24725 各腳的電壓上傳上來參考

5.查PQ8803、PQ8804有沒有短路

因為沒有 BQ24725 腳位數據,如果上面提到的訊號都有,建議一樣換掉 RN3001、RN3003、RN3006 後測試看看,

如果一樣,要再來透過你量到BQ24725電壓來判斷是充電IC 或 EC 問題

附件有錯,有2.0的那個才對

補充內容 (2019-10-25 03:45 AM):
DC是指變壓器

156.03 KB, 下載次數: 38

點位

159.74 KB, 下載次數: 47

點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Q24725 ...爬文很多不充電,最近也被搞得頭大,後來有解決就是了

想到華碩,只會想到排阻

謝謝楊大俠提供超有用資訊
不過我是第一次打開這種ˋFZ點位圖
還不太會用,請問一下弱弱的問題
DC 19V(插槽J3801)進來有量到,然後不插電池電池的插槽(J6003),腳位是左邊數到右邊嗎?幾乎都是0V 右邊是1V,如圖

BQ24725 這是零件上面的印絲代號嗎?還是點位圖上面的代號
密密麻麻的找了好久沒看到這顆
最接近的像是充電孔右上方,印絲BQ25A這顆,不過我不曉得怎麼對應到點位圖上

補充,檢查的時候發現排線上面有支死掉的蟑螂
移除後還是不能為電池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BQ24725 ...爬文很多不充電,最近也被搞得頭大,後來有解決就是了

想到華碩,只會想到排阻

問題一
PQ8002,5腳1腳是開路
PQ8003,5腳1腳、5腳1腳、5腳1腳都是5歐,算短路嗎?   5腳4腳則是開路

問題二
RN3006,這個RN是叫排阻嗎?規格寫100K,印絲104也正確
不過這個104K是指哪兩點腳位100K呢?目前我量12腳78腳,電阻不同。
12腳接近100K、但是78腳就差比較遠

楼主:
引用 楼主:
問題一
PQ8002,5腳1腳是開路
PQ8003,5腳1腳、5腳1腳、5腳1腳都是5歐,算短路嗎?   5腳4腳則是開路

最後一張圖片選錯了 請忽視
應該是這張才是正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Q24725 ...爬文很多不充電,最近也被搞得頭大,後來有解決就是了

想到華碩,只會想到排阻

請問有這台筆電的線路圖嗎? 可以上傳嗎?

网友A:
PQ8804、PQ8805 才對,我打成 PQ8803

不過你也看錯了,不是PQ8003...

PQ8003 那個是CPU供電的,低阻值是正常

電池座 8、9 只有 1V 不正常,沒插電池,待機狀態下要有 3V

我上面講的順序有點亂,先不管排阻,從PQ8804、PQ8805 開始好了,反查回去

先量一下這兩顆的 123、4、5 腳待機時候的電壓,先看如何

左上角有旋轉按鈕啊,轉成跟你板子的方向一樣

885.08 KB, 下載次數: 28

好像只有維修指南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9095379
你可以參考一下筆記本維修斯的影片,也是修不充電
量一下J6003 的4 5腳對地阻值 有沒有一樣

你量45腳沒有3V電壓 那查下BQ2472(PU8802)20腳 VCC  有沒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PQ8804、PQ8805 才對,我打成 PQ8803

不過你也看錯了,不是PQ8003...

還是有點對不上,線路圖是一顆五腳位的零件
可是實際看到的是八腳位的,不過型號正確是M3002M
測量DC結果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9095379
你可以參考一下筆記本維修斯的影片,也是修不充電
量一下J6003  ...

J6003電池插槽,4腳、5腳對地阻值差不多,都是10.5K歐

另外PU8802,20腳VCC有19V

网友:
看起來是 8PIN沒錯,不過 5678 是合在一起為 5,你要拆了才知道,看它的背面如圖

變壓器供電,不插電池。關機、開機一樣
PQ8803 5腳19V、123腳3V、4腳3V
PQ8804 5腳19V、123腳3V、4腳3V
PQ8805 5腳 3V、123(GND)、4腳0V

那個是 0.8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9095379
你可以參考一下筆記本維修斯的影片,也是修不充電
量一下J6003  ...

我正在搜尋板內的「無法 充電」來看
其中獅子魚大有提到這顆的測試
目前單獨插變壓器沒插電池,測到4腳只有0.8V,而不是正確的2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搜尋板內的「無法 充電」來看
其中獅子魚大有提到這顆的測試
目前單獨插變壓器沒插電池,測到4腳只 ...

那是保護隔離,PQ8801、PQ8802 的第四腳,你這兩顆也量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搜尋板內的「無法 充電」來看
其中獅子魚大有提到這顆的測試
目前單獨插變壓器沒插電池,測到4腳只 ...

6腳有適配器信號 2.8v嗎?
16腳有6V嗎?
條件都有了4腳卻沒開啟?4腳有對地阻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保護隔離,PQ8801、PQ8802 的第四腳,你這兩顆也量一下

兩顆第4腳都是0.8V
感覺好多ˋ地方應該19V,卻都變成0.8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兩顆第4腳都是0.8V
感覺好多ˋ地方應該19V,卻都變成0.8V

這兩顆的第四腳要 24~25V左右的開啟電壓,這樣看起來保隔應該沒過才對 ,可是你說插電可以開機使用。

測一下這PQ8801、PQ8802 的對地阻值吧 @@

想請問你電壓的測量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腳有適配器信號 2.8v嗎?
16腳有6V嗎?
條件都有了4腳卻沒開啟?4腳有對地阻值嗎? ...

4腳對地組值5~7K跳動

感覺就是他了!!先上淘寶買10顆這BQ24725A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顆的第四腳要 24~25V左右的開啟電壓,這樣看起來保隔應該沒過才對 ,可是你說插電可以開機使用。

測 ...

電壓測量,DC檔位
黑筆接HDMI插孔的外鐵殼
紅筆測量PQ8801的第4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4腳對地組值5~7K跳動

感覺就是他了!!先上淘寶買10顆這BQ24725A來試試

BQ24725A 是滿常壞的,周邊也是可能故障

mosfet 也買來備用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fet 也買來備用一下吧

買了QM3024  QM3002各10顆來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的是哪顆呢?馬上來買

你說 PQ8801、PQ8802 的四腳才 0.8V,那這兩顆的 123、5腳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 PQ8801、PQ8802 的四腳才 0.8V,那這兩顆的 123、5腳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 PQ8801、PQ8802 的四腳才 0.8V,那這兩顆的 123、5腳各是多少

抱歉連續三個禮拜都沒有機會碰這台機器
從10月底就得了流感,克流感一周後
接著就是太陽穴兩側腫脹疼痛,鼻子呼吸頻繁有灼熱刺痛感,一直痛在那邊難以忽視
導致整個身體都無法專心做事情....

有沒有太常維修,導致於銲錫吸太多對身體不好的可能阿?
每次焊東西我頂多開窗,開電風扇往外吹
最近都一定戴口罩,可是如果有些傷害的話,感覺傷害也不可逆....
一個流感和後續不明原因的頭痛,就拖垮我整整快一個月...
連追劇都意興闌珊....零件都到了,卻沒有機會和動力拿這台出來處理
感慨阿~~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 PQ8801、PQ8802 的四腳才 0.8V,那這兩顆的 123、5腳各是多少

今天拆焊機HANDO 858AD+到貨了,就想說來玩看看,第一次用好像沒有掌握到訣竅
先用棉花棒在晶片附近塗一點錫油,開390度,風速6,垂直繞小圈圈吹該充電晶片(BQ25A),吹了應該有20秒
然後用小鑷子去推它或是想要夾起來,完全文風不動

感覺表面好像都吹到字不見了...
是不是有什麼方法和關鍵我弄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9095379
你可以參考一下筆記本維修斯的影片,也是修不充電
量一下J6003  ...

我真的盡力了,但是不曉得焊新的BQ25A回去有沒有到定位?
因為蓋上去之後,真的看不到底下5支腳有沒有對齊,何況還有4邊共20腳=.=

目前BQ25A測出來,進來20腳有19V,出去6腳有2.6V(如圖),但是待機插電池那邊還是都沒有「待機3V」
按照前面獅子魚大寫的,19v進來,6腳要有2.8v稍微差了一點,待機狀態下,接下來4腳應該要有24v去開啟什麼保護之類的
但是4腳並沒有輸出任何電壓,16腳也沒有  這裡整個就很奇怪

网友:
這錫油...

跟學姊買免洗助焊膏吧...這個沒有洗乾淨的話會造成短路,有碰到金屬的話,時間久了會鏽蝕....

加熱還會亂噴

网友C:
大俠說的是真的.

便宜錫油的二大缺點:
1.帶酸性
2.高溫性能不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真的盡力了,但是不曉得焊新的BQ25A回去有沒有到定位?
因為蓋上去之後,真的看不到底下5支腳有沒有對齊 ...

條件都有~ 那應該是沒焊好 或晶片吹壞?
看影片操作都是
1.先上焊油+吸錫帶 清潔
2.這種封裝的應該不用植球 但金手指上應該還是要加一些新的錫再用烙鐵拖過一遍

風槍吹熱後 錫溶化後 輕推一下晶片 會動一下歸位

网友:
建議找料板多練習幾次,pcb 跟零件焊錫點都要吃一點錫,過多過少都不行,即使焊好後還要用放大鏡確認每一點是否有吃到錫後才來上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俠說的是真的.

便宜錫油的二大缺點:

我剛使用烙鐵學維修就是買這一罐,烙鐵一碰會有滾燙的聲音且會亂噴

後來我只用它來焊難吃錫的材質,會變得容易上錫,缺點就是會鏽蝕

之前用鎳片串18650 (沒點焊機),沒用焊油焊不了,結果過了幾個月再打開,焊的地方已經鏽蝕

因為電池頭是鐵質

网友:
我觉的你会在烧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拆焊機HANDO 858AD+到貨了,就想說來玩看看,第一次用好像沒有掌握到訣竅
先用棉花棒在晶片附近塗一 ...

我覺得你應該要先校正風槍口溫度有沒達標,我一台開420度結果測後發現實際才只有330度左右,難怪我用這台的拆焊失敗率很高,調整後就能比較好掌控溫度,一般吹這種晶片高溫錫耀用380度到400度,風速開最大,一定要用助焊膏,約10-30秒內能拆下

楼主(2019-12-04):
引用 网友A:
PQ8804、PQ8805 才對,我打成 PQ8803

不過你也看錯了,不是PQ8003...

這次生病好了
帶了放大鏡和特細的表筆好好來跟這台玩玩

重新開始吧!
拿了第二台不會充電的X550C開始研究
說要從PQ8804、OQ8805開始,BUT仔細對照圖
我才發現之前看錯元件,我這台根本就沒有PQ8804、PQ8805阿@@"

PQ8801~PQ8803也是全部都0V,不曉得是不是之前那顆BQ25被我焊壞掉了
對照另外一台故障的,另外一台故障的PQ8801的5腳是有19V的,但是這台最原始被我焊過BQ25A則是0V

補充內容 (2019-12-4 05:34 AM):
太晚睡果然會耍笨,口中念著PQ8804,結果圖右看到PQ8004去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你應該要先校正風槍口溫度有沒達標,我一台開420度結果測後發現實際才只有330度左右,難怪我用這台 ...

這一次上了新的錫油(AMTECH)
風力開到最強,溫度400,果然大概20秒內就可以挪動這顆晶片而拆下
重新焊上一顆新的BQ25A,感覺比較有一點感覺怎麼操控熱風槍了
不過晶片雖然順利到位,但是看到瑪拉膠帶有點黑黑的
量測下,不幸造成一顆電容短路,先暫時移除

移除之後
PQ8001的5腳,本來0V→1.8V
電池插槽的4腳,待機本來0V→1.2V (不過3腳還是0V)

還有一個地方覺得怪怪的,但是查不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PQ8804、PQ8805 才對,我打成 PQ8803

不過你也看錯了,不是PQ8003...

再次看錯,又把8804看成8004
所以我們重新再來一次,好嗎?

目前插變壓器不插電池待機
PQ8803、PQ8804、PQ8805以及電池插槽4、5腳的量測結果如下

网友:
SRP、SRN ,PC8809、PC8814,是充電電流檢測,應該說是過電流保護吧,

兩腳之間約 1.x Ω - 2Ω,很接近短路,屬於正常,SRP,SRN 量到的電壓都要是 19V

上面量的電壓好像都怪怪的。充電腳 4、5 總線電壓也不對,

BQ24725 沒有正常工作

网友A:
阿 ~~我說錯了。

我剛剛用我的 X450L 板子來測量

1、2腳 ACP、ACN 才是過電流要有 19V
PC8808、PC8810 兩個電容的第1腳位之間的阻值也是約 1.x Ω - 2Ω,很像短路

12、13腳 SRP、SRN 是充電電流檢測
PC8809、PC8814,兩腳之間約 1.x Ω - 2Ω,很接近短路,這個沒有錯
PR8810、PR8817 ,兩個電阻的第 1腳位之間的阻值約 16Ω ← 沒有一定的大小,就大約 1X Ω
插上DC電源,沒插電池,兩腳約和電池接口電壓一樣約 3V
不插DC電源,只插電池,兩腳約和電池電壓一樣
插上DC電源,有插電池,兩腳約和充電中的電壓一樣
電壓會隨著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 ~~我說錯了。

我剛剛用我的 X450L 板子來測量

謝謝那麼熱心還幫我拆一台來測試
所以這個疑似有問題的短路就沒戲了。

目前還是朝向B25A沒有功用,可能是沒有焊好?
要怎麼檢查有無焊好?
因為接點都在底下,不太容易碰觸晶片底下的接點焊電路板接點是否有正確接觸導通

网友A:
我是覺得有短路,因為你 22樓隔離管沒有電,可是你機子卻 可以開機 不能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覺得有短路,因為你 22樓隔離管沒有電,可是你機子卻 可以開機 不能充電 ...

嗯嗯  還沒修理之前都是可以正常開機使用
只是電池裝上去永遠顯示「充電中,0%」
這台修過之後還沒開機測試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  還沒修理之前都是可以正常開機使用
只是電池裝上去永遠顯示「充電中,0%」
這台修過之後還沒開機測 ...

不曉得是不是短路的電容拆掉還沒有零件可以換上去
還是可能焊壞掉了
目前上電沒有燈號,也無法開機了>_<

剩下兩台實驗品..

補充內容 (2019-12-21 08:17 AM):
後來更換新的25V 1UF 貼片電容,還是一樣沒有開機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曉得是不是短路的電容拆掉還沒有零件可以換上去
還是可能焊壞掉了
目前上電沒有燈號,也無法開機了>_<

電池充電信號源應該有偶合電容

查看一下是不是這部分出問題!!

有點位圖應該好找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問題一
PQ8002,5腳1腳是開路
PQ8003,5腳1腳、5腳1腳、5腳1腳都是5歐,算短路嗎?   5腳4腳則是開路

Q1:

那顆是MOS 1、2、3腳是連通的,  你要用二極體檔測量導通壓降值

Q2:

你的排阻應該故障了,  7、8腳的阻值變高,要先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池充電信號源應該有偶合電容

查看一下是不是這部分出問題!!

請問這個大概會在什麼附近,長什麼樣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Q1:

那顆是MOS 1、2、3腳是連通的,  你要用二極體檔測量導通壓降值

472排阻,後來補焊一下,阻值就正常了了

反倒是隔壁的104排阻,直接線上測量,有兩組只有0.55K;有兩組是正常的100K
好不容易請下來,結果請下來量測,四組又都是接近100K
只好重新焊回去~~
不過這個實在太傷眼睛了,雖然有放大螢幕
可是細的烙鐵頭到了這種0402的電容或排阻,就變得很粗了

真的是....十足練功的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個大概會在什麼附近,長什麼樣子的呢?

要延線查,不然看有沒點位圖可以找,在那個位置,每張板不一樣,我也不知道,查線就對了。

网友:
要不要先插著電到處感受一下,有沒有異常發燙的地方?

网友:
在確定故障的零件之前,並不建議直接更換零件,這樣可能會擴大故障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