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電腦病毒木馬蠕蟲的疑問

楼主(2019-10-25):
請教一下,如果我懷疑我的某顆硬碟有中了電腦病毒 木馬或是繻蟲,
1.接上電腦不執行檔案,
2接上電腦候用WINMD5檢測MD5值,
3接上電腦不執行檔案,但是做刪除或是更改檔名或是複製動作
以上幾種動作會造成病毒擴散嗎?

网友A:
4.接上有裝防毒軟體的電腦掃毒
小紅傘或卡巴斯基選一個吧

网友B:
有的病毒寫在autorun.inf裡,接上就中了,要先關自動播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接上有裝防毒軟體的電腦掃毒
小紅傘或卡巴斯基選一個吧

這個我知道,但我就是怕檔案被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病毒寫在autorun.inf裡,接上就中了,要先關自動播放的

ATORUN病毒我這顆硬碟裡應該是沒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ATORUN病毒我這顆硬碟裡應該是沒中

建議你

1.準備一個 pe 7 系統,或是linux ubuntu都可以,用它開機
2.兩個思考的方式 1. 掃除你不要的檔案 2. 只留你要的檔案
3.格式化,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