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MSI CX620 自動關機問題

楼主(2019-10-25):
各位先進好,
請問有人遇過cx620 自動關機問題嗎?不知道壞那一顆?網路查到的都是cx420 ,它的用料跟cx620不同,我真的搞不懂了,附上圖片。圈圈的地方是youtube看到有人換的,但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原件。

謝謝了

网友A:
沒有板號
只能猜猜看
pc42 是不是跟pc43 一樣大小 如果是就是下面規格

PC43
C1000p16X0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板號
只能猜猜看
pc42 是不是跟pc43 一樣大小 如果是就是下面規格

大感謝,請問版號要去那裡查?

另外,換這顆就好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感謝,請問版號要去那裡查?

另外,換這顆就好了嗎?

板號在主機板上 MS-168XX
至於你的故障原因
如果是那顆故障 拆下用電表先測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號在主機板上 MS-168XX
至於你的故障原因
如果是那顆故障 拆下用電表先測量看看

獅子魚大大
我版號是:MS-16881 CX620主板 ver2.0
料號是一樣的嗎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
我版號是:MS-16881 CX620主板 ver2.0
料號是一樣的嗎

第45頁
我不清楚是不是跟你的主板依樣 應該可以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45頁
我不清楚是不是跟你的主板依樣 應該可以參考

獅子魚大
謝謝您的熱心。

网友:
cpu座背面的那2顆電容不良也會造成自動關機

网友:
圈起來的是CPU供電上下管,那顆壞了一定開不了機!!  會無預警關機,建議把可疑電容都先換了吧!!   貼片鉭電容優先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