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萬用表優利德UT60G檔位故障

楼主(2019-10-25):
使用多年的萬用表最近出問題了,初發現時是使用二極體檔位量測時短路沒有逼逼聲響,有約3.4V電壓值,趕緊檢查其他檔位,電壓檔表棒開放時也出現-0.038值,電阻檔量電阻正常。
請問,這樣的故障需要從哪裡檢查,平時修修故障品,現在碰到吃飯機司,無輒了,請教大家,要從哪裡下手,謝謝

補充內容 (2019-11-2 10:43 AM):
修正: 電壓檔表棒開放時也出現-0.038值,是 -0.381V,所以誤差值有時是-0.4V左右

補充內容 (2019-11-2 10:49 AM):
DIODE檔位,表棒短接時應該是0V,蜂鳴器會叫,現在故障是0.34V,蜂鳴器不叫,蜂鳴器不叫,在作電路維修,不能用耳朵輔助聽音辨識是否二極體短路....

网友:
轉盤跟接點先清潔乾淨 試看看

网友:
轉盤跟接點上個接點油
或接點清潔劑(油性)
會好用很多

按鍵好像有生鏽
也可以換一下

网友:
背面焊點有腐蝕的地方,重新加焊后或許就好了。

楼主:
上面的電阻大致量過,接點我有用放大鏡檢查過,還沒有重銲接點,我是沒看出有腐蝕,上面大大的提議我會再重新檢查和重銲。

网友A:
優利德UT60G數字萬用表原理圖........(SCH)

31.17 KB, 下載次數: 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優利德UT60G數字萬用表原理圖........(SCH)

SCH檔我開不了,請教如何開啟,好像是需安裝軟體。

网友B:
引用 楼主:
SCH檔我開不了,請教如何開啟,好像是需安裝軟體。

有很多PCB軟體,原理圖部份副檔名都是.SCH,最有可能是AD。

請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PCB軟體,原理圖部份副檔名都是.SCH,最有可能是AD。

檔圖已收到,謝謝
接著這樣我需要查哪一區塊,電壓和二極體的部分,是什樣的原因會有這樣的故障,其實萬用錶的原理,我是不明白,對我來說是有難度,我繼續努力。

网友C:
背面那張照片上按鍵和保險附近的焊點發暗,如果是助焊膏這類的殘留物,清潔后確認焊點完好。另外芯片U3附近的電容三極體是否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那張照片上按鍵和保險附近的焊點發暗,如果是助焊膏這類的殘留物,清潔后確認焊點完好。另外芯片U3附近 ...

好的,我會去檢查這幾個地方,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會去檢查這幾個地方,謝謝

可能是拍照光線問題吧,以前我的UT61E曾經出現的相似的情況,是那個八角芯片相連的電路上的電解電容有腐蝕漏電造成。UT60G的電路圖未看過,所以不確定,所以只提供參考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那張照片上按鍵和保險附近的焊點發暗,如果是助焊膏這類的殘留物,清潔后確認焊點完好。另外芯片U3附近 ...

依據 upchome 大大提供的圖來看
暗黑接點已清理,U3八角芯片相連的電路上的電解電容C29電容是屬於蜂鳴器

楼主:
根據電路圖,我查過這裡,是正常,看來我的電表很難修

网友C:
蜂鳴器電路插簡單的,如果相關連的元件沒問題的話,可以試試用熱風槍120度左右烘烤一下那些開放試可調電阻。不過我看圖片中C14及C15應該一樣的電容,怎麼外觀顏色差別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蜂鳴器電路插簡單的,如果相關連的元件沒問題的話,可以試試用熱風槍120度左右烘烤一下那些開放試可調電阻 ...

C14,C15是一樣105,外觀一樣,可能是照片上的視差,可變電阻已稍微動過,阻值有改變,又再調回了

网友:
D2 D1有沒有查過?

楼主:
d1 d2 ,其他電阻都查過了,是正常

网友D:
試試那兩顆藍色麥拉電容,耐壓好像是 100V

C6 224
C7 47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那兩顆藍色麥拉電容,耐壓好像是 100V

C6 224

你好,謝謝提供資訊

這2顆麥拉,量過也正常

楼主:
現在測試V檔,在表棒的插入孔量取,有開放性電壓值,就如同切換到V檔時也有電壓出現,依照線路圖來看,電壓來自35PIN的VR1
但是歐姆檔,量取電阻是正常數值,現在懷疑主芯片是不是有問題.

网友E:
選按藍色鈕至畫面出現蜂鳴器符號,才是正確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選按藍色鈕至畫面出現蜂鳴器符號,才是正確檔位.

回ciko.ciko ,不明白您的意思

啊,瞬間理解,我的意思是測二極體時,如果二極體故障呈短路現象,二極體檔位會有蜂鳴聲響,而我現在故障是,在二極體檔位,檢測故障二極體短路蜂鳴器沒有發出聲響,而且數值呈現0.34V,應該是短路數值=0,且蜂鳴器響,現在是0.34v,蜂鳴器不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ciko.ciko ,不明白您的意思

啊,瞬間理解,我的意思是測二極體時,如果二極體故障呈短路現象,二極 ...

更正,該表在選用二極管測試時,同樣具有蜂鳴檔功能.請選用歐姆檔作表棒短路測試,是否接近0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正,該表在選用二極管測試時,同樣具有蜂鳴檔功能.請選用歐姆檔作表棒短路測試,是否接近0歐姆? ...

是的,歐姆檔短路測試是0.3~0.2左右,量電阻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謝謝提供資訊

這2顆麥拉,量過也正常

我的 UT61E 換掉的電容容值也是正常,不過不一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 UT61E 換掉的電容容值也是正常,不過不一定是好的

好,我列入處理,我是用指針表量過,再用電容表量過才確認,太慢收到訊息了,我剛才從光華回來,不然就順道帶幾個回家換,謝謝提供寶貴資訊

從零件堆裡先找2顆來測試,一大一小,容值和元件相同,電壓檔表棒開放值是一樣

网友F:
請問電壓檔位如果選用 其他檔位是正常的嗎 ? 二極體量測共用6V 那個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電壓檔位如果選用 其他檔位是正常的嗎 ? 二極體量測共用6V 那個檔位

hewlett 大,你好
我不明白,二極體量測共用6V 那個檔位  是指哪個?
現在是,
DC電壓檔,表棒沒有量電壓是開放端狀況,LCD顯示 -0.4左右電壓,實際量測後`,電壓值比正常值稍低一些,大概就差LCD顯示的誤差數值
歐姆檔,正常讀取
二極體檔,表棒端短路,LCD是0.41V,(應該是0V,蜂鳴器會叫),表棒開放,LCD數值無限大
電容檔,正常讀取
蜂鳴器檔,正常
其他檔位沒有檢視,以上這些是目前狀況

网友:
你使用電表的電壓檔, 去量測一個 10~V , 20~V 甚至牆上的110V 電壓 是否正常,

网友F:
你使用電表的電壓檔, 去量測一個 10~V , 20~V 甚至牆上的110V 電壓 是否正常, 你的電表IC 量測電壓時候的可分為600mV, 6V , 60V, 600V等檔位, 你可以按 "Range " 手動切換, 其中ˊ6V 這個檔位也和二極體量測共用, 所以想請你先測試一下, 是整個電壓檔量測都異常 還是只有6V 那個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使用電表的電壓檔, 去量測一個 10~V , 20~V 甚至牆上的110V 電壓 是否正常, 你的電表IC 量測電壓時候的 ...

明白了
我用供應器給DC 5.0V`,量出來是4.5`,差原有出現的-0.4左右誤差值,用12V供應,量取11.6V也是正常,差原有出現的-0.4左右誤差值
用AC檔,表棒開放,LCD有2V左右(會跳動),實際量AC110,電壓讀取116V(這是正常值,用另一表量也是AC116V)

网友F:
因為你電壓量測檔位都會有0.4V 的誤差, 建議你可以查一下 voltage test 相關的電路與元件

网友F:
voltage test 相關電路如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F:
voltage test 相關電路如附圖

這個部分是有在檢查,這堆零件上有加蓋一個避免干擾用的金屬隔離罩,我已拆除了。
PCB右面就是在查的線路,電阻問題已排除,因為上面有一些很低的電容22p,47p等等,容值很低,還有一些可變電容,有點難測量

補充內容 (2019-11-1 04:05 PM):
測量過電容值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為你電壓量測檔位都會有0.4V 的誤差, 建議你可以查一下 voltage test 相關的電路與元件  ...

因為在LCD上就可以直接看到有顯示-0.45幾的電壓,表棒端開放,就已有這個電壓出現,正常應該是O.0XXV

楼主:
整塊板能量的,都量過,正常
還有漏掉哪裡,可能要棄修

网友F:
你要試試調整 VR2 嗎? 讓電壓量測時候, 紅黑棒 開路或是短路都是0V

网友C:
c14,c15 ,d1,d2這部份電路元件最好拆下測量,基於這部份電路在路測量不準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試試調整 VR2 嗎? 讓電壓量測時候, 紅黑棒 開路或是短路都是0V

表棒開放時有-0.4V左右(正常應該是0V),量電壓要再加上-0.4V誤差值,可以得到正確值(以另一個正常表量取比較)
R2有稍微調過又調回,LCD上的-0.4誤差值沒改變。
幾顆VR都有試調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4,c15 ,d1,d2這部份電路元件最好拆下測量,基於這部份電路在路測量不準確的。 ...

電容絕對是拆下來量,是某些p值電容很低,電容表也不是很好量,超過nf的都能量取(拆下)
D1,D2在稍早回覆時也都量過。

网友G:
請試著檢查一下:

U2 NJU7201U30 這顆 LDO 的輸出電壓 (pin 3 對 pin 2) 應該是 3.0 V ,是否正確?

ES51986 (參考 datasheet)
pin 29 VRH (Oouput) Output of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 .Typically –1.2V
pin 30 VR (Input) Reference input voltage connection. Typically –100mV

pin 29 的 -1.2V 輸出,經由 R26 VR1 R27 調整到 -100mV, 送入 pin 3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塊板能量的,都量過,正常
還有漏掉哪裡,可能要棄修

電池漏液設備檢修,『過孔』一定要檢查是否腐蝕,因為電解液會因物理作用聚集在過孔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漏液設備檢修,『過孔』一定要檢查是否腐蝕,因為電解液會因物理作用聚集在過孔內。 ...

電池是沒有漏液。整塊板看起來都很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試著檢查一下:

U2 NJU7201U30 這顆 LDO 的輸出電壓 (pin 3 對 pin 2) 應該是 3.0 V ,是否正確?

U2 NJU7201U30
這部份已量過,有3V輸出
另外的VR,還沒量,有試調過,LCD的-0.4V沒改變。之前看資料時也在想怎麼量,非常謝謝提供方式,要等周一進公司再量。先前動過VR1,它的結果是,正常無故障時,測電壓時會改變LCD顯示的電壓值,譬如說,我曾用來校正電壓值,但是這次,電壓檔表棒開放,調VR1,LCD顯示的 -0.4V不會改變,也就是說不能回去0V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試著檢查一下:

U2 NJU7201U30 這顆 LDO 的輸出電壓 (pin 3 對 pin 2) 應該是 3.0 V ,是否正確?

今天測量的數據
U2 == 3/OUT-2/GND==>3V
Pin29==>1.78v,  Pin30==>2.9v (對u2  2/Gnd量取)
Pin29量不到 -1.2v,      R26,R27,VR1,R28,R29,VR3量值正常。調節 VR1  VR3 電壓值不變
Pin31 3v,  Pin32 2.9v    有低於Pin31
Pin29,Pin30,沒有出現資料裡的-1.2v,-100mv
==========================================

修正  對地端更正  對u2  3/OUT量取= PIN98 DGnd
Pin29==>-1.2v,  Pin30==>-0.097v (對u2  3/DGnd量取)  電壓數據是正常

网友:
好像都正常,一直都找不到問題啊,我看了討論,目前似乎測量到有問題的到只有輸入端VR用其他電表可以量測到有個錯誤的偏移電壓,這也差不多是顯示的偏移電壓。因此,目前似乎只能說是輸入放大器的直流偏移不知怎跑了?

楼主:
會是芯片壞了嗎

网友G:
如果外部各零件都正常,也沒有漏液造成的電路板漏電,晶片有某些程度損壞的可能性的確很大。

三用電表的主晶片內部複雜,有數位也有類比,以目前遇到的情形,像是 OP Amp 的 Input Offset 突然增大。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要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以後能配合。

第一次勸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外部各零件都正常,也沒有漏液造成的電路板漏電,晶片有某些程度損壞的可能性的確很大。

三用電表的主 ...

謝謝tonysun大的意見,再找不出故障點最後也只好宣布芯片掛了。

楼主:
查了這麼久,外部一些零件都已查過好幾輪沒故障,找不出原因,由於在測試V檔,表棒的插入孔量取,有開放性電壓值,判斷芯片掛點的原因很高,只好對芯片下手了

就是這顆 ES51986
芯片拆後空位
拆下的芯片,清潔腳位,圖片共用
100支腳位對齊很辛苦
焊接,一再重銲重對齊,感覺芯片快被我燒壞
diode檔短接,已沒有0.34V電壓出現
使用基準電壓測試電壓  DC 10V
使用基準電阻測試  1K歐
看來是處理好了,目前看各部電壓電阻都正常,因為之前有動過一些 VR,有些準位跑掉還要再慢慢修回來,只是有些VR根本不明白作用是甚麼,電路板重組回發生N次的LCD不正常,感覺芯片被我燒壞了,一再重新焊接,沒到最後不知道是不是已修好。
在這期間感謝相助的朋友提供資訊和方向,使得能判斷故障可能方向,進而對芯片動刀了。
而同時也被老大提出貼圖"第一次勸導'`,其實貼圖當下也搞不清楚貼出來是"違法"貼法,,只想盡快PO上資料來取得大家的幫助,一面修一面拍照有點忙,由於不知道貼圖方式不能存在有 檔名.JPG,很抱歉的錯誤示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查了這麼久,外部一些零件都已查過好幾輪沒故障,找不出原因,由於在測試V檔,表棒的插入孔量取,有開放性 ...

所以是換新晶片?
或是重新回焊?

网友G:
很高興看到電表的問題解決了!

至於校準,先從基本未分壓的檔位檢查起,再看電阻分壓後的檔位

三用電表的分壓電阻一般是這兩套之一

第一套是 9M, 900k, 90k, 9k, 900, 100 相串,由各點取出不同分壓。

另一套是由 10M 分別與 1.1111M, 101.01K, 10.01001k, 1.0001k, 100.001 一對一做分壓。
這種方式方便在低端電阻上並上微調電容,分別對不同的分壓比進行頻率補償。(跟示波器探棒的頻率補償原理一樣)

https://kknews.cc/zh-tw/news/lm2yzme.html 這篇文章裡的電表與 UT-60G 都是 1.1111 這種方式的,可以參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以是換新晶片?
或是重新回焊?

換一片新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高興看到電表的問題解決了!

至於校準,先從基本未分壓的檔位檢查起,再看電阻分壓後的檔位

哇,這些分壓對我是有難度,我儘量試著去了解,謝謝你的資訊

楼主:
是不明白線路圖裡的各VR和各VC的調節功能,目前知道是VR1可以調校電表檢測電壓和LCD的顯示值,VR3調整-100mA,其它VR2,VR4,VC1,VC2就不知道幹嘛用。

网友G:
VR2 10K 一路接到 TEST5, 在 datasheet 中雖未詳細說明, 但提到外接 636 做 True-RMS 時,這腳空接。 沒有 TRMS 晶片時才如此接,應該是調整 AC 電壓值用的,研判因為整流部份的外接二極體與電阻特性與精確度不一,需要微調準確。

先把直流電壓調校好,就可以再來調校交流電壓。

VC1, VC2 是用來作交流訊號的頻率補償,影響的是交流電壓時的頻率響應。 雖然知道原理是要令電阻與電容(含雜散電容加調整電容)的分壓比一致,但電容值很小,測量儀器也有雜散電容,目前不清楚該怎麼調校比較好,先放著吧。這部分另待高明來回答。

VR4 看來跟溫度檔位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G:
VR2 10K 一路接到 TEST5, 在 datasheet 中雖未詳細說明, 但提到外接 636 做 True-RMS 時,這腳空接。 沒有  ...

謝謝tonysun大的精闢解析
這些VR在維修當時有稍微作阻值測量,待調整無效後又再調回,多少是有點誤差。對我來說,對這些功能不明的VR,希望不要對表的誤差影響太多,雖說電表不貴,但我想維修求精是必要的態度,謝謝tonysun的資訊提供。
VR4的確是影響LCD數據顯示,我目前是找另一表來作交叉調整到最接近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