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瞄器|事務機] FUJITSU FI-6140掃描器卡紙維修

楼主(2019-10-25):
這是小弟單位掃描文件用的,內建高速處理器,掃瞄速度超快,所以雖然才A4,一台要價60000多
症狀是一般紙下去會卡住,甚至撕破

外觀

元兇是箭頭矽膠滾輪變質,變的軟軟爛爛還會黏紙,箭頭2顆螺絲先拆下

兇手近照,嚴重變形

前蓋側面2顆螺絲(左右各一)拆下

前蓋箭頭處有卡榫,用力拉開

前蓋內側按鍵蓋板卡榫推出

取下按鍵蓋板,拉開按鍵排線,取出按鍵電路板

拿開前蓋

拿掉內側白鐵導紙板

轉軸卡榫拉開轉出

換到側面

轉軸齒輪卡榫拉開

取下齒輪

轉軸向箭頭方向推就能取下轉軸

注意軸承跟墊片不要掉了

相關位置

用原子筆護手套代替矽膠管

套上後

一層不夠套2層

組裝試掃描,因為推力不平整,掃出來會有皺痕,紙越薄越明顯,先頂著用,等以後找的到材料再來處理

就先這樣了

网友A:
免費升級成碎紙機~~{n_118:}
放進去就銷毀...

网友B:
可以去買白色矽膠軟管來取代,有各種管徑可以挑選,便宜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買白色矽膠軟管來取代,有各種管徑可以挑選,便宜又耐用。

多謝前輩指點明路,請問哪裡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費升級成碎紙機~~
放進去就銷毀...

真的差點變這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謝前輩指點明路,請問哪裡買

台北在承德路或太原路塑膠材料或膠業行有,網拍上也很多例如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011008708

平常用做小水管或小空氣管可耐高溫品質穩定壽命長,拿來當壓紙輪像黑橡皮表面有摩擦力與 Q 度,要先量好內外徑可能還要套兩層才夠厚。

第一次看到這種高速掃描機不知速度有多快,看裡內用料也很一般其售價高端應該跟市場太小有關還是此機有醫療認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北在承德路或太原路塑膠材料或膠業行有,網拍上也很多例如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 ...

貴是貴在處理電路,跟一般一台4000-5000的比,紙放上去,就算一次掃20張雙面,就看到紙咻咻的一張張滑過去,紙滑完螢幕上就出現掃描好的影像,比影印還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貴是貴在處理電路,跟一般一台4000-5000的比,紙放上去,就算一次掃20張雙面,就看到紙咻咻的一張張滑過 ...

有去查規格是說一秒一張,即使是雙面 A4 也是一秒鐘,原來是有雙面同時掃描的功能。
直立式進紙是能省機體空間相對於平面式但是結構較複雜容易損壞的構件增加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買白色矽膠軟管來取代,有各種管徑可以挑選,便宜又耐用。

我也是拿報廢熱水瓶裡的矽膠管來當我電腦割字機的壓紙輪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拿報廢熱水瓶裡的矽膠管來當我電腦割字機的壓紙輪皮~~

不錯喔!熱水瓶用到報廢其矽膠管還能再利用,我沒空間去放可殺肉的機器所以都用比較奢侈的方法去找新的材料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拿報廢熱水瓶裡的矽膠管來當我電腦割字機的壓紙輪皮~~

多謝提醒,小弟回家找找,以前電熱水瓶報廢時有沒有把矽膠管殺下來遺愛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