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拉繩式 升降 單桿曬衣架 安裝

楼主(2019-10-26):
這支曬衣桿,裝好數週了,本來都已經忘記發帖(怠惰)。

我替客人做工都很認真"幼路",因為不想有問題還要多跑一趟。
自己的,就隨便啦~

當初鎖螺絲時,憑著老師傅的聽覺,這衝擊聲,應該鎖一支螺絲就可以了。
事實證明,不耐拉扯,歪了。

拉繩的那一端,還沒歪。

陽台為了放三台冷氣室外機,這組舊的曬衣架必須拆除。
原先材質是鐵的,兩端有點生銹。打算換支不銹鋼的。

冷氣裝好後,寬度只剩35cm。

說明書裡提到,離牆壁需留25cm距離,要不然衣架上的衣服會磨牆。
兩邊25cm=50cm,現在只有35cm,要裝在哪個位置?

那時東西買來,放了一兩星期才決定好安裝的位置。
有一邊留25cm距離。
另一邊,雖然短一點,綠色箭頭那一段還不會磨到牆。

放了一兩星期才動工,還有另一個原因。
賣家附的螺絲,俗稱藍波釘,有夠長的,上面那支。
過好幾天,我才有空到五金行買短一點的。

查詢拍賣上在賣的藍波釘鑽兼鎖,它的鑽頭是5.8mm的。
翻遍我的工具袋,只有2分的,大概6.3~6.4mm。

管他的,先試試看吧。
轉正,準備振動電鑽摧下去。

我以為10.8V的振動電鑽會不夠力,想不到還行。

六角套筒,就一定要7.5mm的了。

剛開始鎖,還有衝擊聲,後來就滑了。
纏幾圈電工膠帶再鎖,緊了。
其他顆我小心鎖,都沒再滑掉。
塑膠轉輪拉起來雞雞叫,準備上點潤滑油。

醒醒吧!你沒有潤滑油。可是你有學姐牌接點油。
還真的有效。

另一邊,有拉繩那邊,也是一顆螺絲,比照辦理加一顆。

接下來,一不做二不休。舊曬衣架的拆痕,必須油漆。
我發現,菜瓜布當砂布磨牆,不錯用耶。

補土

油漆

有拉繩那邊,補土+油漆。

沒有什麼是一道油漆解決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兩道。

最後,來觀察一下運作原理。
原來拉繩是經由滑輪,達成升降的目的。

另一邊

好了,開始洗衣服
如果趕時間,還有烘乾功能(室外機熱風)

网友A:
室外烘乾機是指冷氣散熱風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室外烘乾機是指冷氣散熱風扇?

沒錯 室內吹冷氣 室外吹熱風(冷氣散熱)

自己動手裝 好功力

發覺冷氣好像裝太高了  都沒留上方維修空間 連拆上蓋 眼睛都看不到 那如何維修
我遇到這種裝法 都跟客戶說 誰裝的叫誰維修
如果是公司服務員 會說拆下來才能維修 那價格會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沒錯 室內吹冷氣 室外吹熱風(冷氣散熱)

自己動手裝 好功力

真的!那顆電容壞了需要開上蓋才換的到
不過兄弟你這是那壺不開提那壺

网友D:
冷氣裝這樣會散熱不良,
特別是現在夏天都很熱
造成很耗電,壓縮機壽命縮短
雖然有導風板.但熱氣還是會積在上方
看照片應該只有下方約三分一吹熱氣出去
上方三分之二會打到牆

有外做屋簷,旁邊還有牆擋住
冷氣散熱口距離外面很遠
真的很懷疑熱氣吹得出去嗎?
還不止一台冷氣
目前情況最好是裝一台排風扇幫忙"排"熱氣

個人經驗談,
遇過很多大賣場裝冷氣都趕時間
結果都是方便裝好就好
跟本不管散熱好不好
結果不是電容GG
就是壓縮機GG

网友E:
曬衣架 100分。

不過,那個冷氣室外機真的位置不太好。
我住過這種安裝方式的房子,一開冷氣陽台熱到不行,就是另外安裝抽風扇效果也有限,熱氣都累積在上方。
除非加裝風管直抽室外機出風口,不然冷氣效率將低很多(電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烘乾機是指冷氣散熱風扇?

是啊是啊。
我的陽台,就是我的烘衣間。
比較煩惱的是,冬天室內吹暖氣,外機會吹冷氣。
解決了!拿進來房間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錯 室內吹冷氣 室外吹熱風(冷氣散熱)

自己動手裝 好功力

以往3次經驗,御用老師傅,需要服務時,當天或隔天就會來處理好,幸甚幸甚。
2次是以前在外租屋時。
第一次,貫流扇被我清潔不慎,葉片斷了好幾片。早上叫修,傍晚換新品。還是三葉這種小品牌。
第二次,室外機風扇馬達故障卡住,冷氣不涼。隔天換新馬達。
這次,客廳吹一星期開始不冷,早上叫修,下午來重切銅管灌冷媒。人品太好,銅管切口附近,剛好有一個小突點,導致漏冷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那顆電容壞了需要開上蓋才換的到
不過兄弟你這是那壺不開提那壺

蔡師傅所言甚是。希望我這幾壺,永遠都乖乖免維修

网友F:
看照片拉繩下的吊鉤是勾在吊衣桿尾端藍色塑膠套上,使用久了有裂化滑脫或掛勾孔斷掉的可能,導致整桿衣物掉落下來,若可以的話,掛勾直接勾在吊衣桿或藍色塑膠環上會比較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氣裝這樣會散熱不良,
特別是現在夏天都很熱
造成很耗電,壓縮機壽命縮短

散熱問題其實我都考慮過,無奈空間有限,這是妥協下的結果。

我這裡有搞一點小裝潢,也就是說,御用冷氣師傅必須跑好幾趟。
那天我外出工作,原本決定其中一間採用窗型。
就是這台前面與右邊都是牆的。
回來後發現,雷氏家族成員變更設計,全部採用分離式。
冷氣師傅已將管線留好,等裝潢包冷氣管。

最後使用心得:好安靜~

導風罩風向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曬衣架 100分。

不過,那個冷氣室外機真的位置不太好。

室外機下方,是落地窗。
為了不要擋住窗外的View,看來看去,也只能這樣裝了。

幸運的是,高樓層,前方近距離沒有大樓,通風還算不錯。
客廳那台直接向左邊向室外吹。
另外兩台,小噸數的,也不會同時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照片拉繩下的吊鉤是勾在吊衣桿尾端藍色塑膠套上,使用久了有裂化滑脫或掛勾孔斷掉的可能,導致整桿衣物掉 ...

哇~看這麼清楚

實情是,本來S勾是直接勾在桿身。
可是剛裝好時,桿子拉太長(寬),拉繩那端,一直撞到熱水器外殼。

再來試一下,桿子不要拉太長,好像不會撞到了耶。感恩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那顆電容壞了需要開上蓋才換的到
不過兄弟你這是那壺不開提那壺

蔡兄弟 安 :
這應該不是 那壺不開提那壺 的問題
應該說是職業病吧? (太嚴重了要去找人看看 能醫嗎?)

网友G:
冷氣散熱不也帶了灰塵給曬的衣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冷氣散熱不也帶了灰塵給曬的衣服

那得看空氣品質啊~我現在的高樓層,空氣清新多了。
空氣清靜機,間歇性用了一陣子,濾網上沒發現多少灰塵。

网友H:
快到底時內心都會哼~~~~青天白日~~滿地紅~~~~然後綁好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快到底時內心都會哼~~~~青天白日~~滿地紅~~~~然後綁好繩子

講得我好想買幾條國旗大內褲來穿呃

网友:
引用 楼主:
講得我好想買幾條國旗大內褲來穿呃

你買國旗t恤穿,每天都可以升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