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81m-e 更新bios後還是無法開機

楼主(2019-10-26):
使用i5-4460的處理器,因為處理器比較晚出,主機板不支援,已更新最新的版本,但還是不能開機,只能用舊的處理器開機,網路上有很多人都有類似的問題,有高手有特殊方法嗎

网友:
要附上圖吧

网友:
BIOS是那個版本呢?
0808還是0809?

网友:
首先到這裡下載bios公用程式 2.00.02  7.16MB
https://www.asus.com/tw/Motherboards/H81ME/HelpDesk_Download/
在WINDOWS下解壓/安裝,之後出現的視窗會要求你指向新下載的BIOS更新檔位置

**要特別注意的是,該更新軟體會要求安裝最極的IMEI驅動。
在WIN10底下,我是有失敗的經驗,也就是已安裝了IMEI,但軟體還是一直顯示要求安裝IMEI
最後是在WIN7系統下剛成BIOS更新的

其他的參考連結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88&t=4817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