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CO LT-46JLED改公板請教 - V460H1-LS1面板+屏線接頭+120HZ倍頻板

楼主(2019-10-27):
各位前輩高手們假日好,小弟又來請教了.
因這台SYNCO LT-46JLED為朋友的電視.先前有發問過電視問題,得到前輩指教及自己的測試後,
為主板故障.朋友不修,我想拿來學習改公板.爬了許多先前的公板維修實例及搜尋許多教學,現在大約有了概念.
(本身是做機車維修的非本業.對基本線路&電子略有基礎.摸索學習中.還請各位教導)

已經找到這台面板的規格表以及排線位置,公板的接線也大致可以(還沒買公板)
目前卡關的問題是看過許多改公板實例,公板屏線都是一條輸出.但是這台LT-46JLED的主板是兩條屏線輸出至T-CON.

各規格型號如下:
面板型號:奇美V460H1-LS1 Rev.C1

工作頻率:120HZ
工作電壓:12V
訊號接口: LVDS(4CH 10bit)102pins
面板解析:1920X1080 8bit
T-CON板:V546H1-CS1

請問:
1.是否公板(主板)需先接一塊120HZ倍頻公板讓屏線分兩組接至T-CON

2.屏線規格如下圖,但是網路上比對及詢問過屏線賣家.都沒相同屏線(雖然做好自己跳線的準備.還是想問規格.)

3.想找120HZ倍頻公板的屏線腳位圖(想先摸索倍頻板各訊號腳位輸出.正確無誤才敢購買)

4.請問可以購買網路現成的奇美FI-R51HL型左供電屏線直插使用嗎?

T-CON屏線端

T-CON屏線端

T-CON板

T-CON板

主板

主板

主板屏線端

主板屏線端

屏線(1)

屏線(1)

屏線(2)

屏線(2)

面板規格書-1

面板規格書-1

面板規格書-2

面板規格書-2

T-CON板-屏線端

T-CON板-屏線端

屏線端-4

屏線端-4

屏線端-3

屏線端-3

屏線端-2

屏線端-2

屏線端-1

屏線端-1

主機板

主機板

面板規格-2

面板規格-2

面板規格-1

面板規格-1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第一次勸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管理員您好,繼上次發文管理員之提醒後
這次用電腦發文,也有用連結之12樓方式貼文.
不知道是否我哪裡操作有疏忽.
我也覺得跟連結中12樓教學的貼圖方式不一樣

不知道是否為瀏覽器問題..

實在很抱歉.造成困擾.我會再試試看的

管理員辛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理員您好,繼上次發文管理員之提醒後
這次用電腦發文,也有用連結之12樓方式貼文.
不知道是否我哪裡操作 ...

你是用Firefox 吧!我是用Chrome,所以我無法回答你的問題,不過怎麼用Firefox 貼圖的問題已在痞酷網討論過次了,找一下就會有答案。

謝謝你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Firefox 吧!我是用Chrome,所以我無法回答你的問題,不過怎麼用Firefox 貼圖的問題已在痞酷網討論 ...

好的.抱歉.造成困擾..一定改進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理員您好,繼上次發文管理員之提醒後
這次用電腦發文,也有用連結之12樓方式貼文.
不知道是否我哪裡操作 ...

小弟認為  問題主要出在圖片顯示方法
圖片最好是橫拍的圖片 (能將圖片轉向)
因直的圖片無法全部顯示在同一圖框內 還要將圖片移動 才能全部看完 (因論壇LKK很多 螢幕解析度不會調很高)
所以以前才會規定橫拍圖片是800X600 (我是都用750X???)  目前會自動縮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認為  問題主要出在圖片顯示方法
圖片最好是橫拍的圖片 (能將圖片轉向)
因直的圖片無法全部顯示在同 ...

了解.
主要是新手上路.沒有好好去看關於瀏覽器貼文教學
下次會多留意及改進.謝謝指導

网友B:
120HZ的液晶電視能參考
LG 47LW5700-DA 液晶電視主機板故障改公板維修實例
望你成功 在分享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HZ的液晶電視能參考
LG 47LW5700-DA 液晶電視主機板故障改公板維修實例
望你成功 在分享經驗

謝謝sa2086前輩
此篇文章有看過,也是從這篇文章得知有120HZ的倍頻公板可用
只是不確定我的面板是否是可以用120HZ倍頻公板使用
所以想尋找120HZ倍頻公板的腳位圖參考比對

當然.如果能順利成功改板,必會與各位前輩們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a2086前輩
此篇文章有看過,也是從這篇文章得知有120HZ的倍頻公板可用
只是不確定我的面板是否是可以 ...

sa2086大大介紹那篇
比對面版規格書
屏線跟LG面版一樣
重點是程序
這個就要問賣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