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充電電鑽的電池改造

楼主(2019-10-27):
這一把充電電鑽相信很多人不陌生......

這把我入手己經很久了,是我的第一把電鑽吧!拿到的時候電池早就掛了.

剛拿到時是把裡面故障的鎳鎘電池拿掉,接出二條電線,用可調電供供電在用.用到電鑽的機會也不多.

最近就想把它改回充電電鑽,想說,有些情況下還是充電的好用.

一開始也是一直發想,想說怎麼做比較好.....有想到充電板,但想想,很少用,以少花錢為要....
再來就想到,用鋰鐡電池,在外殼挖洞,把五條線露在外面供充電用.想想,實在很醜,就想說再想想....
再就又想到,用五顆螺絲釘做在電池盒上,把線留在裡面,把頭露在外面...要充電時就用鱷魚夾來充電.....嗯,是有比前一個好一點,但還是不夠好....況且,螺絲有鬆脫的可能....

再想想.....

就想到,電池盒跟電鑽之間的一點點空間或許能拿來利用....把螺絲釘安排在那個空間裡....藏在裡面,這樣就不會有外露的短路風險.....想到這裡覺得還不錯,可以.

再又想到,用那種藍色的端子,應該會更好....但要怎麼固定到很牢靠呢????

到這裡就是以下的改裝實例了.......我覺得結果比我原先想的要好.......因為我很少用電鑽,就想到,這乾脆也拿來當電源用好了....可以提供 3.3V 6.6V 9.9V 13.2V 來用....

以下是照片....

1.就是這把電鑽

2.電池盒的樣子

3.需要用到的零件:洞洞板跟端子台

4.端子台可以組合起來

5.洞洞板的左右兩邊各留一個洞,這要用來固定PCB板

6.四個鋰鐵電池組合好的樣子

7.鋰鐵電池的接線方式....當時的鎳鎘電池留著頂住電池盒的鐵片

8.完工的樣子

9.近照....注意,左右有二根鐵線用來固端子台...不要傻傻的用鉗子轉緊,這是用電容剪下的鐵線,用焊錫焊在PCB板上.....還有,左邊刻上(-),右邊刻上(+)...
充電時要一個一個充,緊鄰的二個為一個電池....用電表量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10.這是用到的工具

11.從第8張照片可以看到,挖得很密合,但這不難做.
用鑽子下去把塑膠挖掉,細部再用美工刀,很快就可以弄好.接著,再用小鑽頭鑽用鐵線固定的洞.

12.由於這是鋰鐵電池,充電電壓只有3.6V,不可以用一般鋰電的充電器.一般鋰電的充電器是4.2V的,會把鋰鐵電池充壞.
用這個木製的假電池,兩頭用大頭針接電線,這樣就可以外接出來給鋰鐵電池充電了.

這個電池可以接降壓板來電,怎麼用就看你自己了....提供多種電壓.....可以當行動電源.....

本次DIY實做例子就到這裡了......{n_115:}

网友:
WOW!好像很厲害!{n_097:}

楼主:
沒有想出來怎麼做最好之前,花了比較多時間.

想出來以後,也不過如此.

沒有經驗的發想比較費心思.別人就可以省時省力了.

网友A:
是不是加一個4S的鋰鐵保護板,可以均充&防過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加一個4S的鋰鐵保護板,可以均充&防過放。

是的.....

但鋰鐵電池跟鋰電不一樣....依我了解,鋰鐵電池不怕過放......

至於均充,要是像我這種有外接端子的做法,在外面再接上均充板也是可以的....但我個人是不想要這麼用.
原因就是[少用]'[多花錢]'[增加故障機會].

因為一個月電鑽用不到幾次......現在改成充電式以後,或許會常用一點,但還是很少用.
所以就有空時慢慢充.........

(我有在玩太陽能,平常會用太陽能充電,所以就依自己的需要做成這個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加一個4S的鋰鐵保護板,可以均充&防過放。

剛剛上網拍看了一下.....四串的保護板一片要170元....比我的四顆電池還貴.....算了吧.....

自己要均充,又不常用的話,用電阻也可以.....不必什麼都要複雜化跟自動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上網拍看了一下.....四串的保護板一片要170元....比我的四顆電池還貴.....算了吧.....

自己要均充, ...

電阻均充可以再寫一篇啊(敲碗敲碗)

我是太陽能充電週邊買了不少,但是關鍵的太陽能板還沒買...srO

我有一顆磷鐵放電放壞掉了…家裡長輩用的掌上型收音機
以前留下來的習慣都是鎳鎘,把電放光了再充,教過一段時間後就會忘記然後再把電池給放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阻均充可以再寫一篇啊(敲碗敲碗)

我是太陽能充電週邊買了不少,但是關鍵的太陽能板還沒買...srO

就每一顆電池並聯一個電阻......四根電阻而己.....

像我這種外接端子台的方式,就做一片外接並聯電阻的PCB就行了.

充好就拆掉.......

這我前一陣子想玩超級電容時有看到,超級電容也可以用這種並聯電阻的方式來使用......超級電容沒有弄好均壓,比電池壞得還更快.
在超級電容製造公司的說明裡有看到,電阻用對的話,其實電阻吃不了多少電....
更何況我這種充完就拆掉的....根本沒差.....

我現在在想,拿 1K 10K 100K 來並聯,在效果上有什麼不同.........為什麼不使用 1M 10M 的電阻???(我在超級電容製造公司的說明裡看到只有用K級的電阻)

有人可以回答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每一顆電池並聯一個電阻......四根電阻而己.....

像我這種外接端子台的方式,就做一片外接並聯電阻的PC ...

"每一顆電池並聯一個電阻......四根電阻"
如果平衡充電這麼簡單, 那人家賣一整片平衡充電板,
元件那麼多是裝飾品嗎?

串聯電容, 要做平衡充電,
的確是可以用同阻值的電阻來分別並聯, 達成平衡充電,
充電電壓就是電阻分壓來決定,
因為電容無法流過DC電流, 這樣的接法就是電路學上, 電容的"定電壓充電",
電阻越大, 充電時間越長, 對於電容的平衡效果越慢 (也就是AC特性越差),
(講究一點的做法是分壓電阻後面要接負迴授OP, 快速平衡串聯電容上的電壓)

但電池是會流過DC電流的,
串聯電池, 每顆電池再並聯等阻值電阻,
完全沒有平衡效果,

充電板和保護板, 淘寶上並不貴,
建議可以買來裝,
自己DIY的話, 觀念不夠, 很容易把電池搞成土製炸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顆電池並聯一個電阻......四根電阻"
如果平衡充電這麼簡單, 那人家賣一整片平衡充電板,
元件那麼多 ...

感謝解說......

看來不用充電板的話,用可以調 CV CC 的昇降壓板充電一個一個充比較安全......

网友D:
電池組內部不想裝保護與平衡板或因空間裝不下的人可以去買模型用的泛用充電器如 iMax-B6 等等,有平衡端子的引線可以連接,設定好電壓電流後就能一次充不用一顆一顆的充電(美國時間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電池組內部不想裝保護與平衡板或因空間裝不下的人可以去買模型用的泛用充電器如 iMax-B6 等等,有平衡端子 ...

謝謝1duke83老師,每次的解說,皆是精華,收穫很多,感謝您對論壇的付出,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