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上傳問題

楼主(2019-10-27):
繼上次發表求助 LG 42LG30D-DA 不開機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199-1-1.html
被管理員要求按照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連結中的12樓發圖
因為我第一次就是用手機直接發表.

今日我發了第二則文章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326-1-1.html這次改用電腦發表,用了firefox瀏覽器上傳圖片發文,按照12樓的貼圖教學,
還是再度被管理員要求更改

詢問之後,想說可能是瀏覽器的關係,改用CHROME去修改,結果好像把貼文弄糟了

先再度爬文尋找答案

之後到新手貼文練習區發文,用了CHROME發表貼文.上傳圖片
好像也是一樣的情形

再次搜尋相關上傳圖片的貼文,
確定FIREFOX版本為最新(70.0版本)
CHREME也是最新(版本 78.0.3904.70 (正式版本) (64 位元)
FLASH PLAYER也卸載重新安裝最新版本

更是換了筆電測試發文....

結果...好像都跟管理員所要求的格式不符....

我不知道怎麼處理...
有高手前輩可以ˋ指導嗎

楼主:
再度測試貼圖發文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330-1-1.html

好像用附件上傳圖片後,有了貼圖教學(12樓)的格式了

勾選純文字後,出現了圖中一排文字

取消勾選純文字後,出現了上傳的圖片

請各位前輩看看是否正確了.

网友A:
你在#2 的 就沒圖片檔名了

我是不知你怎發文的

圖片上方都有出現 圖檔名稱
我也是用 FIREFOX 32位元的 跟 64位元發圖方法應該一樣

FIREFOX 32位元

我是會把右上純本文打勾拿掉

在點選上方中間圖片 出限下圖在點選選擇檔案上傳

在回到看哪一圖片要貼於何處 如要貼 FIREFOX 32位元 的圖片 將滑鼠游標點在 FIREFOX 32位元 下方 在點圖片 就會貼在滑鼠游標位置了

如有傳錯圖片或不想貼出的圖片 圖片下方有刪除能刪除掉 才不會不想貼出的圖片一樣出現在最下方

如此圖已有5張圖片了 可我只想貼出4張能將那張不要的刪除

被刪除那張圖 明顯變白了 可還能看到痕跡

貼完後再次檢查 無誤後就能發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2 的 就沒圖片檔名了

我是不知你怎發文的

我在 #2 的圖片是用上傳附件所上傳

點選上傳附件--->選擇檔案上傳--->待100%後--->有一個(插入全部附件)的選項--->然後就插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 #2 的圖片是用上傳附件所上傳

點選上傳附件--->選擇檔案上傳--->待100%後--->有一個(插入全部附 ...

你那邊無法用圖片的按鈕上傳圖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2 的 就沒圖片檔名了

我是不知你怎發文的

我找到原因了......原來是我目小..不會理解管理員 WISH 大大的意思
看了sa2806前輩的圖解..才明白

原來是:

要先上傳圖片--->然後滑鼠指標在要貼圖片的地方先點一下--->在點選要貼的圖片的--->完成....

這次我就是用圖片上傳了

我之前的貼文..都是
選擇檔案上傳後---->直接按確定---->然後發表

對不起..我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邊無法用圖片的按鈕上傳圖片嗎?

我找到問題出在哪了...WISH大抱歉..是我理解有問題..哈哈
現在可以用圖片按鈕上傳圖片了

#6樓有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