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改公板請教 - V460H1-LS1面板+屏線接頭+120HZ倍頻板 - 重新發文

楼主(2019-10-27):
"""""""因上則帖子上傳圖片不符,修改後更亂了,故重新發文"""""""

各位前輩高手們假日好,小弟又來請教了.
因這台SYNCO LT-46JLED為朋友的電視.先前有發問過電視問題,得到前輩指教及自己的測試後,
為主板故障.朋友不修,我想拿來學習改公板.爬了許多先前的公板維修實例及搜尋許多教學,現在大約有了概念.
(本身是做機車維修的非本業.對基本線路&電子略有基礎.摸索學習中.還請各位教導)

已經找到這台面板的規格表以及排線位置,公板的接線也大致可以(還沒買公板)
目前卡關的問題是看過許多改公板實例,公板屏線都是一組輸出.但是這台LT-46JLED的主板是兩組屏線輸出至T-CON.

各規格型號如下:

面板型號:奇美V460H1-LS1 Rev.C1
工作頻率:120HZ
工作電壓:12V
訊號接口: LVDS(4CH 10bit)102pins
面板解析:1920X1080 8bit
T-CON板:V546H1-CS1

請問:
1.這塊面板要改公板的話,是否需再接一塊120HZ倍頻公板讓屏線分兩組接至T-CON

2.屏線規格如下圖,但是網路上比對及詢問過屏線賣家.都沒相同屏線(雖然做好自己跳線的準備.還是想問規格.)

3.想找120HZ倍頻公板的屏線腳位圖(想先摸索倍頻板各訊號腳位輸出.正確無誤才敢購買)

4.請問可以購買網路現成的奇美FI-R51HL型(左供電)的屏線直插使用嗎?

5.此屏線是左供電還是右供電?(我爬文後比對自己認知上是右供電.還請指導正確看法)

主機板-型號35014897

主板型號-35014897

主板型號-35014897

T-CON板-型號V546H1-CS1

T-CON型號-V546H1-CS1

T-CON型號-V546H1-CS1

面板規格1-型號V460H1-LS1

面板規格-1

面板規格-1

面板規格2-型號V460H1-LS1

面板規格-2

面板規格-2

屏線:請問此端接頭是否為FI-R51HL型
正面:

連接T-CON板屏線端-正面

連接T-CON板屏線端-正面

背面:

連接T-CON板屏線端-背面

連接T-CON板屏線端-背面

正面

連接主板屏線端-正面

連接主板屏線端-正面

背面

連接主板屏線端-背面

連接主板屏線端-背面

懇請各位前輩多多回復給予指教..非常感謝

网友A:
我想是的~~~公版AD的LVDS輸出到120HZ倍頻板,再由倍頻連接面板的T-CON輸入...

然後再安排好所需的電源、按鍵板、紅外線接收介面....布局好在決定用啥料去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是的~~~公版AD的LVDS輸出到120HZ倍頻板,再由倍頻連接面板的T-CON輸入...

然後再安排好所需的電源、按 ...

a大所言,公板全部定位後再研究排線如何決定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a大所言,公板全部定位後再研究排線如何決定嗎?

你要全都布局好才去買~~~~邊做邊改會很累

你要確認倍頻板輸出接頭訊號腳位跟你面板端沒問題,然後AD公板LVDS輸出到倍頻板
間的訊號線要能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全都布局好才去買~~~~邊做邊改會很累

你要確認倍頻板輸出接頭訊號腳位跟你面板端沒問題,然後AD公板 ...

目前主要卡在倍頻板的輸出訊號與我面板的腳位上...
因不知道倍頻板的輸出訊號為何,所以發這帖詢問有無倍頻公板的腳位輸出圖

另外,我在網路找到的屏線,有找到插頭端相同規格的屏線,但是公板屏線跟我面板端總是沒有相同的線
像是我原本的屏線有四條電源,但是找到的公板屏線都只是三條電源線.

网友B:
PL.MS6M30.1B-1(QSC)-SPECIFICATION
http://www.nodkaindustrial.com/download/ND-PL.MS6M30.1B-1(QSC).pdf
倍頻板屏線一同買才不會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MS6M30.1B-1(QSC)-SPECIFICATION
http://www.nodkaindustrial.com/download/ND-PL.MS6M30.1B-1(QSC).pdf ...

真的太感謝bigcowboy大,有這份資料我就能好好做功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