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40W300A 電源指示正常,但無畫面與背光

楼主(2019-10-28):
如圖所示,所有閃爍條件沒有發生

電源板

電源板電壓輸出使用電表測量的數據

背光輸出BACK__LIGHT無電壓輸出,這樣是正常的嗎?  是否有哪一位板大可以告訴小弟我查修的方呢?
我有查修到控制板上的所有電容量測正端其電壓值皆有輸出,不知這樣確認方式是否正確?

請問一下各位先進,
          經搜尋一下論壇中關於SONY KLV-40W300A ,發現有一個板大與我的情況雷同,但電源板上所有晶體,我都有將其卸除後使用晶體測試儀檢測,
確認皆屬良好情況,不知道目前究竟哪一個環節沒有確認到?是否有哪一位先進可以幫忙我指引一些方向?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ghlight=KLV-40W300A

网友A:
背光輸出沒有電壓是不正常!
可以參考我的維修紀錄https://bbs.pigoo.com/thread-55030-1-1.html
172樓,如何強制啟動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輸出沒有電壓是不正常!
可以參考我的維修紀錄https://bbs.pigoo.com/thread-55030-1-1.html
172樓,如何 ...

感謝這位板大的分享,這篇文章我有看過,不過電源板部一樣,實在不曉得要如何跟您一樣進行短路背光測試,
是否方便就我提供的電源板接點電源輸出位置,是否有辦法加以說明?因為這有點困難說,非常抱歉,感謝您!

网友:
坦白講,因為沒講測量環境及條件,不知道您在說甚麼。
建議斷開電源板到主機板排線在量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這位板大的分享,這篇文章我有看過,不過電源板部一樣,實在不曉得要如何跟您一樣進行短路背光測試,
是 ...

維修不太容易細部講解,尤其你知道每個電源都不太一樣!
我那篇也只是看其他人分享SONY強制啟動的文章所做的方法~

你沒有stby 3.3V 卻有stby  5V ! 那你覺得你電源板 啟動電壓是3.3V還是5V?
強制啟動有其風險,如果你不能確認是否沒有問題或短路!
我建議你找專業的處理~

或許到最後會發現是主機板晶片脫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