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電風扇電源無法做動~新手

楼主(2019-10-28):
品名:聲寶16吋遙控dc桌立扇 sk-zm16dr
前幾天還好好的.忽然會自動關機.結果就無發開機轉動了.查了些資料都沒訊息.麻煩大大們幫忙解惑.謝謝大家

网友:
這樣問  只能回答電扇壞了
應該拆開拍上機版前後面圖片
用三用電表 量一些數據出來 酷友才有依據好提供一些意見

参考一下酷友的 問題貼 數據越多 比較好 提議量測點 找出問題處

网友:
很難這樣就判斷的!給的資料越多!就可以給版上其他的前輩多點資料!這樣可以知道問題的地方也多一點

网友:
標題先補上型號吧~
基本上直流扇我先測電源,
直流找個代用的試試吧,
24V的用筆電的19V應該有機會啟動.

网友:
全部把它分解,零件攤開,拍照上圖,
這裡有眾多高手幫你看診

网友:
電扇壞了

网友:
有沒有基本電學的知識,如果沒有只能換換電容或者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