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日立CV-AM14吸塵器

楼主(2019-10-28):
一台日立吸塵器,正常使用中突然燒壞保險絲,更換保險絲後又可正常運轉一會又燒斷
請問一下會是運轉電容的問題嗎?拆開測試馬達溫度會先升高,然後線圈開始冒煙,之後就斷保險絲了

网友A:
請搜尋論壇相同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搜尋論壇相同案例.

爬了一下文,怎麼這種吸塵器好像都直接掛在線圈,讓人無法維修
感謝你的提醒,看來也只有報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爬了一下文,怎麼這種吸塵器好像都直接掛在線圈,讓人無法維修
感謝你的提醒,看來也只有報廢了 ...

請您節哀,小弟也遇過,問題點應該是線圈短路,沒意外修比買還貴

网友:
馬達掛了

网友:
通常電器只要燒保險絲就表示有短路大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您節哀,小弟也遇過,問題點應該是線圈短路,沒意外修比買還貴

是啊,馬達一顆快可以買新的了,還是該勤換集塵袋

网友:
剛好你照片有照到換相器,換相器銅片和銅片之間溝溝刷一下,
有時候碳刷的屑屑會卡在溝裡照成短路....

网友C: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我也是按了進階模式,按下貼圖,可是還是出現檔名,而且修改一次後就無法再修改了,因為不常貼圖,所以還在摸索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按了進階模式,按下貼圖,可是還是出現檔名,而且修改一次後就無法再修改了,因為不常貼圖,所以還 ...

請先在貼文練習區練習,成功之後再正式貼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先在貼文練習區練習,成功之後再正式貼文。

好喔。。。。。。